家装电工如何选择:电线,开关,插座,断路器

楼主(2011-10-22):
                                                      家装电工如何选择:电线,开关,插座,断路器

       一、电线

  1、电线一般可分为以下几种

  塑铜线: 一般是配合穿线管材在一起使用,多用于建筑装修施工中的隐蔽工程上。为区别不同的线路的零、火、地线,设计有不同的表面颜色,一般多以红线代表"火"线,双色线代表"地"线,蓝线代表"零"线,但由于不同场合的施工和不同的条件要求,颜色的区分也不尽相同。

  护套线: 一种双层绝缘外皮的导线,它可用于露在墙体之外的明线施工,由于它的双层护套,使它的绝缘性能和防破损性能大大提高,但是散热性能相对塑铜线有所降低,所以不提倡将多路护套线捆扎在一起使用;那样会大大降低它的散热能力,时间过长会使电线老化造成危害。

  橡套线:橡套线又称水线,顾名思义是可以浸泡在水中使用的电线,它的外层是一种工业用绝缘橡胶,可以起到良好的绝缘和防水作用。橡套线可以说是专为室外使用、施工的,它的良好的防破损性能和防水性能被许多建筑、工业、航天、航海等部门广泛应用。

  2、家用电线可分为三种:

  硬线(BV): 用于供电,照明,插座,空调

  软线(BVR): 用于供电,照明,插座,空调

  硬、软线(弱电线):分别由单根和数根铜芯线组成

  3、家用电线的常规尺寸

  家庭常用的电线截面规格有1.5m㎡、2.5m㎡、4m㎡、6m㎡、10m㎡。1m㎡的电线最大可承受5-6安培的电流。

  4、电线选购注意事项

  a.看电线是否符合国家电工委员会产品质量认可。(或有"CCC"认证)

  b. 看电线是否符合用电定额要求,产品检验合格证书,产品质量专用标识。

  c.看铜的纯度,纯度越高质量越好。

  d.看包铜芯的PVC材料质量如何,质量越好,漏电几率越低。

  e.看每一卷电线的长度标准,重量是否足,使用温度为-30至 70摄氏度。

  5、家庭布线

  布线是根据各个房间的功能来决定的。

  客厅:照明外还有空调、电视、音响等,布线时考虑功率大一点,2.5平方以上,宽带上网线也可预埋好。最好每一面墙都有预埋好两眼、三眼插座。

  书房:电脑、电话线是必须的,由于书房内电子设备多,所以插座要多布一些,在不远的将来你还有可能会添加设备。

  卧室:电话和照明线是必须的,如果卧室还有一些特殊的设备,如小型音响、<此处内容被屏蔽>椅等,就要安排功率较大的插座。

  厨房:现在厨房的电器设备越来越多,微波炉、洗碗机、咖啡机、烤箱、榨汁机等,所以布线时要多一些。厨房设备大多需要接地,插座的安排应便于使用,如装在料理台面上。

  卫生间:照明线和电话线,插座一般布置在镜子附近,尽量多布一些带保护门插座,如有<此处内容被屏蔽>浴缸要加大功率插座。

  阳台:照明和插座线,如要在阳台上养热带鱼或放置健身器,则需要留有足够的插座。

  6、布线时注意事项

  在铺设线路的时候,火线、零线和地线需选用不同颜色的电线。

  a. 一般火线用红色。

  b. 零线用黄色或蓝色。

  c.地线用黑色或黄绿相间的双色线。

  7、电线英文字母含义

  R 软线多芯

  BV 铜塑线

  ZR 阻燃

  V 护套(单)

  BVVB 护套线

  YI 橡套

  8、民用家庭布线选择线材的一般规律

  (1)照明线路一般采用电线规格:2.5 m㎡

  (2)一般家用电器(如电器、洗衣机等家电),负载线路使用2.5m㎡

  (3)空调专用线路一般采用4m㎡

  注意:如果您选购BV线材请别忘记购买PVC穿线管以保护线路

  9、常见问题与解答

  问:照明用电线与空调用电线有什么不同?

  答:照明电线多采用1.5-2.5平方的电线,灯头线大多采用软性电线。而空调电线是根据你选购的空调功率来决定,基本上用2.5-4平方的硬性电线。

  二、音响线

  音响线又称喇叭线,是由高纯度铜做为导体制成,发烧线是喇叭线的一种用银或镀银做为导体制成的,但价格非常昂贵,所以普遍使用的是铜制的喇叭线。

  1、音响线的功能

  音响线是用于家庭影院中功放和主音箱及环绕音箱的连接。

  2、音响线常用规格:32支、50支、70支、100支、 200支、 400支、504支。

  这里的"支"是指该规格音响线由相应的铜芯根数所组成,如100支就是由100根铜芯组成的音响线。

  3、使用音响线注意事项

  主音箱应选用200支以上的音响线。

  环绕音箱用50-100支左右的音响线。

  如果需暗埋音响线,最好要用PVC线管进行埋设。

  三、电话线

  电话线也是由铜芯线构,芯数可决定可接电话分机的数量,与信号传输速率无关:信号传输速率取决于铜芯的纯度及横截面积。

  1、电话线常用规格:二芯、、四芯、六芯。

  我国的电话线网络及电话插口多为二芯、四芯可接分机,而欧美国家的电话插口多为六芯,家福特内有电话插座的配件

  2、使用电话线注意事项

  使用普通电话,选用二芯电话线即可。

  使用传真机或者电脑拨号上网最好选用四芯或六芯电话线。

  四、电线管

  家庭装修的布线一般都采用PVC塑料管作电线保护管材。根据PVC管的特点,主要应用于明装或暗装配线工程中,对电线、电话线、有线电视线路等起到良好保护作用。

  PVC护线管根据施工的不同可分

  a.圆管

  b.槽管

  c.波形管

  3、 根据PVC管管壁的薄厚可分为

  轻型管

  中型管

  重型管

  轻型管:主要用于挂顶

  中型管:用于明装或暗装

  重型管:主要用于埋藏混凝土中

  家庭装修主要选择轻型和中型管,

   电线管的特性

  阻燃性能好 PVC管在火焰上烧烤离开后,自燃火能迅速熄灭,避免火势沿管道蔓延;同时,由于它传势性差,在为灾情况下,能在较长时间内有效地保护线路,保证电器控制系统运行,便于人员疏散。

  疏缘性好 能承受高压而不被击穿,有效避免漏、触电危险。

  耐腐蚀、防虫害 PVC管具有耐一般酸碱性能,同时,由于PVC管内不含增塑剂,因此无虫鼠危害。

  拉压力强 能承受强压力,适合于明装或暗装在混凝土中,不怕受压破裂。

  施工简便 A:PVC管重量轻,便于车辆运输和人工搬运,施工安装时轻便省力。

  B:PVC管容易弯曲,只要插入一根弯弹簧,可以在室温下人工弯曲成形。

  C:剪接方便,用剪管器可以方便地剪断直径32mm以下的PVC管,用粘合剂和有关附件,可以迅速方便地把PVC管连接成所需的形状。

  电线管的常规尺寸

  直径16mm

  直径20mm

  直径25mm

  电线管常用附件

  由于PVC管管径的不同,因此配件的口径也不同,应选择同口径的与之配套。

  根据布线的要求,管件的种类有:入盒接头、接头、管卡、变径接头、分线盒等。

  电线管操作注意事项

  a.在铺设电线穿管时电线的总的线截面积,不能超出线管内直径的40%.

  b.在设计电线铺设时电线与信号线不能同穿一根线管,以避免相互干扰。

  PVC管

  用途特点:抗冲击压强,可以明装,也可以暗装,不怕受压爆裂,耐腐蚀,防虫害,耐酸碱性能优良,不含增塑剂。阻燃性好,着火后,迅速熄灭,绝缘性能好,能承受高电压而不被击穿,有效避免漏电危险。施工方法,可热弯,也可冷弯。好的管壁表面光滑,无明显气泡,裂纹和色泽不均,颜色为白色。坏的表面有明显的裂纹、气泡,壁厚不达标。

  常见问题与解答

  问:使用电线管有何好处?

  答:在装修中使PVC电线管能对电线起得非常好的保护作用,避免酸碱对电线的侵害,并能防止鼠、虫对1电线的啃食,而当电线因过热起火时,它能有效的阻燃,防止火灾的发生。

  五、开关插座

  1.开关插座类商品是电器、照明等用电设施的控制和使用的配套产品。

  暗装开关插座有(1、75型;2、86型;3、100型;4、118型;5、120型,146型)。

  按键款式:A、小指开关;B、大板开关

  一般家庭装修中购买开关的费用占整个装修费用的5%.

  2、 开关、插座一般可分为

  明装型开关、插座 用于直接在墙体平面安装,走明线连接,不用任何配套线盒,所以无统一的型号规格,虽灵活方便,但不利装饰美观的居室使用。

  暗装型开关、插座 需与明盒或暗盒固定配套使用的有统一规格尺寸的开关插座。暗装开关插座的型号有75、86、100、118、120,146型。较为常用的型号为86型(86*86mm)、120型(120*60mm)等。每种不同型号有不同的配套明盒和暗盒式。暗装开关插座按装起来所有接线部分都在暗盒中藏于墙体内部,只有开关插孔面板露于墙体表面,加上不同型号的不同色彩修饰,很有装饰效果,适合现代家庭装修使用。

  接线板 用于延伸固定电源的室内外活动电源插座。

  绕线器 用于室内外施工工地延伸电源。

  2、常用开关按功能可分为

  单控开关 最常用的一种开关,即一个开关控制一组线路。

  双控开关 是两个开关控制一组线路,可以实现楼上楼下同时控制。

  3、常用开关的组成部分

  面板 现在主要采用PC塑料为主,其无毒、抗冲击、防火阻燃效果好。

  翘板 翘板由铜或者银铜合金制成,以铜为材料的翘板成本较低,但银铜合金的导电性能较好,目前主流品牌均采用银铜合金翘板。

  触点 触点的材料为银或者银合金,它能在电流通断瞬间过大时,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4、其它开关

  其它开关还包括触摸延时开关、调光/调速开关、插匙取电开关、防水开关、数控开关、拉线开关等。

  5、插座可分为

  电源插座 电源插座包括二三极插座(五孔插座)、二极插座、二极带接地插座、三相四线插座等,其内部主要为弹性极好的锡磷青铜片。

       功能性插座 包括电话插座、电视插座、电脑插座、音响插座等。不同的功能性插座其构造也不相同由相应的功能组件构成,比如说电脑插座就是由一块信息接口模块组成的。

  6、室内移动插座的材质

  (1) 外壳采用高强度、耐高温、阻燃合金材料,防止热变形、燃烧、抗跌落。

  (2) 插座采用高弹性锡磷青铜,能够保护稳定且足够的拔出力和插拨次数。

  (3) 内部连接采用铜排连接和铜螺钉连接,减少了连接点个数,避免可靠性很差的锅焊工艺。

  7、室内移动插座的选择

  优 劣

  外壳 优质PVC阻燃料 回收塑料

  线与插头 线经标准,尺寸与包装标识一致 线经较小,尺寸与包装标识有误差

  壳内接焊点 无焊点或少焊点 焊点多且焊点会生锈

  插孔 插孔与插入点较紧,不易松动 插孔与插入点松,不易松动

  漏电与保护 漏电时能起到保护人身安全 无法自动切断电源,对人身安全有一定危险

  8、开关插座选购、使用注意事项

  a开关插座等产品的最大负荷能力是经过计算设计标定的,不可过载超负荷使用。

  b调光开关是通过电压变化来调节光源,不适用于荧光灯、节能灯、环型灯管等光源上。

  c 冰箱应选用10A插座,空调应选用16A插座。

  9、如何选购开关、插座

  高档 中档 低档 备注

  表面材料 PC料,象白牙

  聚碳酸酯 ABS料,苍白

  酚醛树酯 普通塑料,工程塑料,泛白中黑 用眼观察

  后座 尼龙料,无味 塑料,有塑料味 废塑料,有异味 用鼻子闻

  触点 纯银触点 铜表面镀银 一般金属

  弹簧 紫铜弹簧 黄铜弹簧 一般金属弹簧

  10、如何正确使用开关插座

  (1) 在掀开关时,要一掀到底,不要停留在半开关位置。

  (2) 在潮湿环境下(如卫生间、厨房等),尽量使用防水、防溅盒。

  (3) 多采用固定插座,少用移动插座,尤其要避免从一个固定插座多个移动插座。

  (4) 一般情况下,每两个月左右应对开关、插座进行一次检查和维护。

  11、购买劣质开关插座的危害

  (1)表面发黄,影响装饰效果

  (2)接触不良,易损家电,引发火灾

  (3)插座无保护,小孩易触电

  12、串接式电视调频插座

  串接式电视调频插座是一分支器和普通终端式电视调频插座的统一体,用作有线电视系统输出口,具有安装方便、电缆用线少等优点,广泛应用与有线电视工程的用户终端。使用本插座,串接的数量应根据有线电视实际信号、电手大小来决定。一般一条线最多只能串联5只这种插座。

  六、线路保护器

  1、线路保护器可分为:

  配电箱 是将各种规格的高分断小型断路器,漏电断路器有机的结合起来。拼装箱体内,用于工业厂房、住宅、宾馆、商店等场所,它适用于交流220V、380V,频率501 E的线路上。配电箱分明装、暗装、空箱、实箱(空箱 断路器)。分为2-6回路、8回路、12回路、15回路、16回路及24回路。

  断路器 俗称空气开关MCB(塑料外壳)开关的一种。由手柄、动触头、静触头、弹簧、双金属片、连杆、脱扣装置、铁芯、线圈、导弧片、灭弧片、导电部件和接线孔等部件组成。主要用于低压供电、配电系统线路及电气设备过载及短路保护;

  2、断路器的分类:(1)单断。(2)双断。(3)双级。(4)三级。

  3、断路器的用途:

  (1)单断、双断、双级均用于家用。

  (2)三级断路器若是380V电压,则用于工业用电。

  5、 断路器的功能:

  (1)按安培数从小到大分为10A、16A、20A、25A、32A、40A、63A.

  (2)断路器都具有线路过载保护和短路保护作用。

  6、 配置方法:

  (1)10A适用于照明线路。

  (2)16A适用于插座线路,一般家用电器。

  (3)25A适用于2匹左右空调或大于功率电器。

  (4)32A以上适用于柜式空调或更大功率电器。

  7、 注意事项:

  每个电箱须装有一个带漏电的总制,以免发生漏电事故。只能运行于额定电流下,不得超越,以免起不到保护作用。

  8、断路器又可分为

  塑壳式断呼器 塑壳断路器用于分配电能和保护电路及电源设备的过载和短路,以及正常工作条件下,作不频繁分断和接通电力线路之用。

  高分断小型断路器 适用于线路和电动机的边裁,短路保护。当线路发生过载和短路时,断路器会在0.01秒内切断电源,对线路起到保护作用,同时可做为不频繁转换和不频繁启起动之用。

  漏电断路器 漏电断路器由高分断小型断路器与相配套的漏电附件相连接组成,漏电附件单独不能使用。不仅对线路的过载,短路实现保护,而且对人身触电、线路漏电超过额定值时,漏电断路器能在0.001秒内自动切断电源,保证人身安全和防止发生因泄露电流造成的事故。

  9、断路器工作原理为

  当负载电流大于额定电流时,过电流使双金属片发热而弯曲变形,双金属片弯曲到一定程度时推动脱扣机构,脱扣器迅速脱扣,使动触头动作,分断电路。

  当电路或负载发生短路时,强大的短路电流流过电磁线圈,产生极强的磁场,铁芯推动脱扣机构,脱扣器迅速脱扣,使动触头动作,分断电路。

  10、配电箱结构特点:配电箱主要结构部件有:盖板、面框、底箱、金属支架、安装轨、汇流排、接零排、接地排和电器元件等。画框设有按开键,可自动打开盖板、底箱设有进线孔,电器元件(断路器)任意相合,拆装方便,带电部件安全地设置在底箱内部。

  11、配电箱的安装及使用

  暗装配电箱安装时,须在建筑施工中,预留安装位置,在粉墙之前,预埋箱体,待粉箱后再装进元件安装板,完成电气接线,最后盖上面板。配电箱嵌墙深度,一般与粉后的墙面平齐。

   公共接地板应与保护接地装置,可靠连接,确保确保使用安全。

   配电箱的箱体上下、左右侧板有敲落孔,使用中可任意选择。

   明装配电箱体的箱体底部有安装孔。

  使用中因故障跳闸时,应先拔除故障后再合自动开关,如果发现合不上,则不得强行合闸,应查明原因,否则会扩大事故,发生危险。

  箱体内应保持清洁、散热、干燥,切忌受潮和高温辐射。

  12、配置方法(仅供参考):

  (1)照明回路:对于中小型住宅一般设置1个分路,大型住宅、复式楼可设2个分路。

  (2)插座回路:

  A、起居室、卧室,对于中小型住宅一般设置1个分路,且每个分路所控制的插座不宜超过10个,大型住宅、复式楼可设2个分路。特殊情况可设置两个以上分路。

  B、厨房因用电设备较多,用电量大应单独设置一个分路。

  C、卫生间:一般安装浴霸等设备,应单独设置一个分路。

  D、空调,对挂壁式空调应单独设置一个分路。也可二台空调合用一个分路。

  13、断路器安装方法

  A、安装前应检查标志上基本技术数据是否符合要求

  B、断路器应垂直安装在安装轨上,上端为进线,下端为出线;手柄朝下为断开;安装轨用M5螺钉先固定在胶木板上成金属板口(接线板);接线板再装在铁架上或墙壁的支架上,对多级断路器,还应以左相单级断路器旁边的圆孔中引出接地线

      C、连接导线不得裸露在接线座外面,导线的截面必须与断路器的额定电流符合。

网友A:
都2011了;家里电线还是选BVN-90外面带尼龙的(耐磨防鼠蚁)好些,温度等级90°C(耐老化好些),毕竟自己住一辈子的房子;国外现在都流行尼龙线;BVN-90或美标线UL1316,1452好些;

www.highflexcables.com

网友B:
这可能是才些年头了吧

现在有些都进步了,如现在家装修都有些用上了触摸开关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