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正反转怎么解释会让人家容易明白一点啊?

楼主(2011-10-22):
《转摘》

【求助】 电机的正反转

电机的正反转怎么解释会让人家容易明白一点啊?

问题补充描述:假设电机正转,然后将电机的ac相反接就能反转,为什么?这个原理该怎么描述会让别人容易明白理解?

楼主:
1、大家都见过大街上的彩灯光在移动吧?
2、灯光移动的原理,和磁场旋转的原理一样;

3、灯光移动,是因为彩灯炮按一定顺序排列,然后给一个个彩灯炮按时间先后顺序通电,你就会看到彩光点在移动;

4、如果灯泡是一字排列,从左到右顺序通电,你看到的彩灯光从左到右移动;

5、如果灯泡是上下排列,从上到下顺序通电,你看到的彩灯光从上到下移动;
6、如果灯泡是圆圈排列,按顺时针顺序通电,你看到的彩灯光顺时针旋转;
7、如果灯泡是圆圈排列,按逆时针顺序通电,你看到的彩灯光逆时针旋转;
8、电机里的三相绕组XYZ,就像三个灯泡XYZ在圆周上排列,三相电就是时间顺序不一样的电,时间顺序是A、B、C,分别接三相绕组,XA、YB、ZC,这样你看到三相绕组的磁场在沿着XYZ的方向旋转;
9、电机里的三相绕组XYZ,就像三个灯泡XYZ在圆周上排列,三相电就是时间顺序不一样的电,时间顺序是A、B、C,分别接三相绕组,XA、YC、ZB,这样你看到三相绕组的磁场在沿着XZY的方向旋转;

网友A:
佩服刘老师,你的学生肯定很幸运

网友B:
好!但我不会够

网友C:
 刘志斌老师的比喻非常形象。电动机的反转是将电动机进线任意两相进行调换就可以实现,电动机进线任意两相进行调换后电动机的线圈所产生的磁场方向也就发生了反方向的旋转所产生的力矩也就反方向了,所以将电机的任意两相反接就能反转。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佩服刘老师,你的学生肯定很幸运

网友E:
很羡慕刘老师的学生啊 解释的很生动

网友F:
刘老师这样的师傅一定是好师傅!

网友G(2011-12-10):
很形象 外在特征表明了 对初学者够了 内在的还要靠自个去悟

网友H:
佩服 佩服 很形象 很生动

网友I:
刘志斌老师的比喻非常形象。

         我学电工时老师就说你认为是正的就是正转,与其相反的就是反转, 要反转就调头,电线调头当然只要换线才给调头跑

网友J:
引用 楼主:

1、大家都见过大街上的彩灯光在移动吧?
2、灯光移动的原理,和磁场旋转的原理一样;

3、灯光移动,是因为彩灯炮按一定顺序排列,然后给一个个彩灯炮按时间先后顺序通电,你就会看到彩光点在移动;

4、如果灯泡是一字排列,从左到右顺序通电,你看到的彩灯光从左到右移动;

5、如果灯泡是上下排列,从上到下顺序通电,你看到的彩灯光从上到下移动;
6、如果灯泡是圆圈排列,按顺时针顺序通电,你看到的彩灯光顺时针旋转;
7、如果灯泡是圆圈排列,按逆时针顺序通电,你看到的彩灯光逆时针旋转;
8、电机里的三相绕组XYZ,就像三个灯泡XYZ在圆周上排列,三相电就是时间顺序不一样的电,时间顺序是A、B、C,分别接三相绕组,XA、YB、ZC,这样你看到三相绕组的磁场在沿着XYZ的方向旋转;
9、电机里的三相绕组XYZ,就像三个灯泡XYZ在圆周上排列,三相电就是时间顺序不一样的电,时间顺序是A、B、C,分别接三相绕组,XA、YC、ZB,这样你看到三相绕组的磁场在沿着XZY的方向旋转;

刘老师讲的很形象,佩服。

网友K:
电机的正反转是否可以说成是顺时针或者逆时针。何为正转呢?

一次到施工工地,一个老电工接电机线,我让他按黄绿红顺序接电机,他说到试车时,有反转的再调过来。我把他骂了一顿。让他严格按黄绿红来接,这样从变电室到配电室到配电柜到电机,都是正转。结果,到试车时甲方说有三个电机反转,需马上调过来,我一看,这三个设备是要求逆时针转的。130KW呀,别人都忙着,我们两个老工程师费了半天劲才倒过相来。

网友L:
老刘实际上是绕了一个大弯,六楼说的就很简简单明了。如果一个人连电机转动的基本原理都不懂,你跟他说再多又有何用, 干脆死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