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变频擂台第53期——起重设备变频调试

楼主(2011-10-23):
本周擂台——起重设备变频调试

        对于起重设备而言,很多设备都采用了变频器来拖动。对于起重设备的变频器调试,也有一些注意的地方。在本期擂台,请您分析分析起重设备的变频器调试的一些原则、经验,和大家一起分享。这里所说的起重设备包括起重机、提升类设备等。

1、对于起重类设备而言,在调试时需要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需要遵循一些原则吗?
2、请列举一个实例,详细阐述调试起重机变频器的过程和注意事项。
3、针对以上要求,进行详细阐述。最好能有图片说明,如果能以某品牌举例说明更佳。列举得最全的、阐述得最详细的、原创最多的,作为一等奖。

        变频擂台每周一期,本期擂台的最晚结贴时间为:2011年11月6日。

        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楼主:
敬请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A:
这个非通用变频器行业了

座等高手来教学.

网友B:
对于起重机和升降机所拖动负载而言,绝大多数属于横转矩负载。在起重机和升降机变频调试过程中重点在于升降机构的调试,运行、旋转、变幅等机构调试相对简单!

下面是起重机和升降机变频调试过程中一些必要步骤,同时也涉及一些要注意的问题和遵循的原则,不对之处,希望同行指正。

一、在外部接线(控制线路务必采用屏蔽电线)和链接全部完成情况下,要对各机构的电气绝缘,包括变频器输出线间绝缘的测定,这一点很重要,目的是避免因为电气绝缘有问题,在变频器上电时烧坏变频器。

二、接通电源和显示状态的确认

三、是变频器参数的设定输入,下面是起重机和升降机升降用、运行用参数,我把它贴出,仅供参考。

网友B:
将变频器用于升降机构时应注意事项总结(简要)

1、在紧急和故障信号输出时,务必时制动器闭合;2、减速过程中要设置防止失速功能;3、矢量控制时,在运行前务必实施自学习功能,而且必须在电机与机械脱离状态下进行,时间约一分钟;4、制动电阻器务必设置过热保护功能;5、务设置继续运行功能,确保在运行中发生瞬间停电和故障时,电动机停止运行;6、加减速时间设置要根据现场机械工艺适当调整;7、在变频器和电动机之间不要设置接触器

空载状态下调试运行确认和 注意问题

确认电动机和机械周围安全和紧急停止回路和机械安全装置是否正确动作,电动机旋转是否顺畅,尤其是在加减速过程中是否有异常振动和声音产生。

负载状态下调试运行确认和 注意问题
确认空载运行后无问题,确认电机和机械周围安全,确认电动机已经完全停止 以后把电动机和机械系统连接。

确认安装无松动,且确认紧急停止回路和机械安全是有效状态。

辨认电动机方向是否正确,加减速过程运行是否顺畅。

网友C:
奖品真不错,真想得到。。。。。

www.china-ydgz.com

网友D:
我经常调试芬兰科尼行车,关键是安全,起升的安全,注意避免遛钩发生。大小车并联2只电机运行。

网友E:
学习了...

高手真不少

网友F:
起重机的特点就是位能负载,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选择合适就OK!其他很普通了。

网友G:
我现在赶上一个卷扬机的改造,是属于斜坡提升的这种。

功率是45KW的电机,变频器选用55KW 矢量无PG控制,制动单元4045配俩,制动电阻用10KW 20欧的电阻箱两只

斜坡是300米的距离

想请高手们给一个指点指点

网友H:
这个版块的问题真的是太难了,非工作过的人员不能回啊!

网友I:
我是做起重设备(门座式起重机)维护的,个人感觉整个门机最重要的是起升机构,,现在一般都是PLC+变频器驱动,就像上面说的,位能性负载最重要的是转矩控制要好。比如我们的门机起升机构有2个电机(开闭和支持)尤其是两个电机做相对运动时最关键(自动开闭斗),还有个比较重要的就是追绳问题,真希望这个平台能够找到互相交流学习的同行。我QQ676725260

网友J:
用变频主要目的1、调速;2、节能;如果没有这二点需要,从起重设备的安全角度小功率的不要改造,大功率的可考虑用进口软起动器,用变频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楼主:
快要结贴了,希望大家踊跃发言呀。。。。。。

网友K:
关于起重设备变频调试,仅一家之言!

请看顺序功能图

网友L:
进来好好看认真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进来好好看认真学习.

同是菜菜,小菜菜好!

楼主:
本期擂台评奖结果如下:

一等奖(50MP)0名:

空缺

二等奖(10MP)1名:
Smile         lyc19730508

三等奖(30积分)3名:

xuanyun        xuanyun

shouwang123        shouwang123

hzhpl         hzhp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