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阀门定位器接线

楼主(2011-10-23):
现场定位器控制气缸,定位器的型号为YT—1000,输入和反馈为4-20ma信号,反馈需要外接电源。现在如果是直接24V电源接在定位器反馈的两个端子上,则有反馈信号。如果模块直接选择二线制输入,模块上两根线接到定位器上反馈的两个端子上,则没有反馈信号。请教各位,这是什么原因?模块是西门子331-7KF02-0AB0,谢谢各位了!

网友A:
这样问题,应该是西门子的模块是不供电的纯输入信号形式,而定位器反馈却需要外供电源,可以通过盘后接线排引入外部24V电源,形式是24+—接线端子—外部定位器+电源线—外部定位器-电源线—接线端子—模块输入信号+—模块——模块信号-——电源24V-的形式进行串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