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组下关于变频器的选型问题!!!急!!急!!急!!

楼主(2011-10-23):
大家好 我现在遇见一个问题 电机是1.9KW的2台电机 电机额定频率是 87HZ 选用的伟肯变频器NXL 0012 5C2H1 高过载为9A 最大电流 18A

我想问下 如果电机无负载的情况下可以正常运行么?

现在出现的问题是电机一直在10HZ左右运行!不知道什么原因 想问下大家 求助!!

网友A:
楼主说的不太清楚

1、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大于电机的额定电流是可以运行的,把变频器的保护电流值设定下就行了

2、无负载的时候可以运行

3、楼主没有说明电动机的型号类型,再就是对这个品牌的变频器不了解,也就不太清楚变频器和电机是否匹配了

楼主:
有人吗??急啊!谢谢大家哦!

网友B:
1、楼主错别字不少:“求助”而不是“求组”、“NXL 0012 5C2H1 高过载为9A ”语句不通顺、无标点符号。。。。。。

2、接了电机的话,电机无负载的情况下可以正常运行。

3、现在出现的问题是电机一直在10HZ左右运行————调节变频器参数设定运行频率或外加模拟电位器进行调节。

4、请仔细阅读并分析变频器说明书。

楼主:
haoge_188 你好 电机是ABM的 德国公司!

网友A:
运行在10HZ左右

楼主是用什么给定的?先看参数是否正确,再用面板试下是否能正常启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haoge_188 你好 电机是ABM的 德国公司!

是三相异步电机吗?

如果是的话,就没啥问题的,按照菜鸟的说法试试

楼主:
参数没问题~~~~原来我都这样设置其他电机的!只是把频率调高了!

还有错别字~~不好意思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参数没问题~~~~原来我都这样设置其他电机的!只是把频率调高了!

还有错别字~~不好意思哦~

那这个变频器能提供的最大频率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参数没问题~~~~原来我都这样设置其他电机的!只是把频率调高了!

还有错别字~~不好意思哦~

是320HZ

那这个变频器能提供的最大频率是多少?

楼主:
求助哦~~~我想确定下 无负载的情况下 是不是可以正常运行!!

网友B:
你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助哦~~~我想确定下 无负载的情况下 是不是可以正常运行!!

先去掉负载试下变频器在该频率下是否正常运行。然后接上负载就能确定是谁的原因了

网友A:
应该可以空载运行的,楼主拆下负载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haoge_188
谢谢你~~~~~~~~

我比较关心你的问题解决了没?

说说情况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