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n通信问题

楼主(2011-10-23):
三菱PLCFX1N没有RS-232通信口。怎么实现通信。

网友A:
可以选 FX1N-232BD;FX2N-232BD后者应该也可以的;以前肯定可以;

还可以选 FX0N-232ADP;FX2NC-232ADP为232的适配器;但价格要高;

通信的命令和方式;可以用RS指令;你可以详细看一下手册!

网友A:
你可以加一个FX2N-232BD;或者是一个通信模块;就是价格高点!

网友B:
增加RS232通讯模块

网友C:
FX1N的PLC加个FX1N-232-BD就可以了。

详情来电:13611984775   严

网友D:
1N的PLC 加FX2N232BD

别误导人家了

接口都不一样

用FX1N-232BD

网友A:
FX0N-232ADP;FX2NC-232ADP为232的适配器

FX1N-232BD

网友A:
测试一下;看还可以吗?

谢谢大家的支持!

网友A:
现提交一下;试下啊,希望更多的人来交流!!

网友E:
用编程通讯电缆也可以. 这样更经济些.  QQ: 57577105

网友F(2019-05-14):
我公司提供三菱PLC、西门子、伺服电机等工控板卡单片机<此处内容被屏蔽>、数字反向设计(抄芯片)、门阵列类型芯片定制服务。

<此处内容被屏蔽>后程序功能同原芯片一致。

芯片克隆后管脚与原芯片PIN to PIN兼容。

研发周期短,成本低。

另,以下型号CG46842-107 CG46842-108  CG46842-125  CG47492-115  CG47492-116现货供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