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沃变频器故障

楼主(2011-10-23):
康沃变频器7.5KW,上电运行1小时,突然无显示,1分钟左右又有显示,请教高手这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A:
显示面板接触不良,查查面板的连接线试试?

网友B:
故障表述不太清楚,康沃哪个系列的?一分钟左右又有显示,然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