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VP32EH与编码器怎么联接

楼主(2011-10-23):
LD X0

DCNT C251 K11111

DMOVE C251 D0

     为什么这段程序在台达DVP32ES可以计数,D0的数值会随编码器正转加数随反转减数。而在DVP32EH上却不可以,D0的数值都没有变化。要怎么改才能执行,请高手赐教!我是 把增量编码器A相接X0 ,B相接X1

网友A:
EH主机分软体中断和硬体高速计数两种。C251指定X0为A相输入,X1为B相输入。X0,X1不用作为触点写进程序。直接       LD M1000

DCNT C251 K11111

DMOVE C251 D0。

X2计数复位,X3是计数条件。默认的。你也可以用辅助继电器。说明书有说的。

网友B:
貌似说明书里有介绍的吧,DCNT适应ES/EX/SS/EC,不适应EH的吧

楼主:
对:chenhuiyang1022 关于

貌似说明书里有介绍的吧,DCNT适应ES/EX/SS/EC,不适应EH的吧

内容的回复:那EH的要用什么???

楼主:
对:精芯机械 关于

EH主机分软体中断和硬体高速计数两种。C251指定X0为A相输入,X1为B相输入。X0,X1不用作为触点写进程序。直接       LD M1000

DCNT C251 K11111

DMOVE C251 D0。

X2计数复位,X3是计数条件。默认的。你也可以用辅助继电器。说明书有说的。

内容的回复:你说的用LD1000那个我知道和,但它不计数

网友B:
很遗憾,我没有用过EH机型的,DCNT支持ES/EX/SS/EC, ES2/EX2, SA/SX/SC, EH2/SV ,貌似EH2对伺服来说是相当合适的,基本指令都是支持的

网友A:
你哪里的,你加我Q,我跟你说怎么接怎么计数。。。QQ492484456。

网友C:
高速计数。C251-  C253指定X0为A相输入,X1为B相输入。X0,X1不用作为触点写进程序。直接 LD M1000然后 DCNT C251 K99999  在把C251或C253传送到DO或D多少,多少寄存器里面然后在给辅助继电器或, 继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C:
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各位师傅,我有台达触摸屏和台达PLC我用电脑连接后可以监控到PLC里面程序,触摸屏监控就控不到了怎样才能同时监控到触摸屏和PLC里面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