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电机启动后频率到85Hz

楼主(2011-10-23):
  我们这里有太西门子电机用的是丹佛斯变频器启动后他的频率能达到85Hz,因我以前没接触过进口的电机对这方面不懂,请教高手解释下。

网友A:
如果使用的是变频电机肯定可以,使用普通工频电机85HZ有点高,短时间工作应该没问题。

网友B:
查一下电机的型号,如果是变频电机没有问题,放心用吧,不是变频电机就要降低变频器的输出主频了

网友C:
变频的驱动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如果使用的是变频电机肯定可以,使用普通工频电机85HZ有点高,短时间工作应该没问题。

网友E:
核对电机铭牌频率,无误后,改变频器参数.

网友F:
         如果电机是变频专用电机,看看铭牌上的最高转速,只要不超速,绝对没问题,如果不是,超速的后果是电机轴承很快损坏,对变频器和电机其他问题不大,如果转子扫膛,那就要换电机了。进口轴承转速可以达到16000转,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