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EP7软件授权问题

楼主(2011-10-24):
本人是初学者,有个问题一直解决不了,关于STEP7软件问题

1、我装了STEP 7  V5.5中文版,也安装了授权,但是每当打开后点击“硬件”进行硬件组态时,就会弹出Hardware Config对话框,说是未发现有效的许可证密钥,点确定后,可以继续进行组态并保存。软件的其它地方没弹出过许可证密钥无效。

2、况且运行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时,总是会弹出一个错误对话框,内容如下:

没有连接到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CLKHCommunication - openconnection errorcode=997
errormessage:重叠I/O操作在进行中

此时重启电脑,再运行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可以进入。重新激活密钥后,则进行硬件组态时不会出现第1个问题了,但关闭组态后,再次运行硬件组态时,就会出现了。

STEP7软件授权我也换了好几个了,难道还会是这个问题吗?麻烦哪位高手指点一下迷津呀,急……

只有这么多分数了,谢谢先!

楼主:
用这个软件有一个月了,前段时间没 这个问题,就这几天

网友A:
你的授权装在什么盘,找到AX NF ZZ这个文件夹,把里面的授权全删了,再装。提示,这个文件夹是隐藏的,你在工具,文件夹选项里设置一下,显示隐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授权装在什么盘,找到AX NF ZZ这个文件夹,把里面的授权全删了,再装。提示,这个文件夹是隐藏的,你在工具,文件夹选项里设置一下,显示隐藏。

谢谢你的关注,这个我试过了,刚开始装的是15天的试用版的授权,到期前,将此授权删了,用西门子超级授权,装了STEP7-BISIS  V5.4和STEP7-BISIS V5.5,你看是不是这地方问题。另外你是说我提的这个问题还是由于授权安装问题吗?如果是的话,改天得再弄个授权试试!

网友B:
STEP 7 V5.5与STEP 7 V5.4与STEP 7 V5.3他们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EP 7 V5.5与STEP 7 V5.4与STEP 7 V5.3他们有什么区别吗?

是升级版本,具体有什么不同,V5.4、V5.3我也没用过,不知道,我也是初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