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街流量计分析万用表直流电流部分故障原因与解决方案

楼主(2011-10-24):
检修方法
涡街流量计在检修直流电流量程时,若发现分流电阻因烧坏而断路或短路时,应先粗略地配接好断路或短路电阻,然后从大量程开始逐挡检查和调整。
对于经常出现的分流电阻烧坏变质等故障的检修,可参照下述方法进行。
(1)分流电阻烧坏而未断或断而能分清.可将其取出.根据实物和长度(或把它重新接好用电桥测量一下阻值),估计出大约的阻值,进行更换调整。

序号 常见故障 产生原因
l 被校表各最限的误差有正的也有负的 1表头本身特性改变
分流电阻某挡焊接不良电阻值增大.出现这种情况时一般总是先为正误差后为负误差
分流电限某一挡烧坏而短路。出现这种情况时一般是先负误差.后正误差.正负误差转化那一挡的分流电阻短路了
2 被校表各挡无指示而标
准表有指示 l表头线脱焊或动圈断路与表头串联的电阻报坏或脱焊表头被短路
3 被校表指示极佚.但在较
大最程电流时被校表又无
指示 1中间有一分流电阻断了分流电阻被烧坏
4 被校表和标准表都无指示 l分挡开关没有接通公共线路断了
5 误差大且各挡都是比例
相同的正误差 l与表头申联的电阻有短路现象《或电阻变小了)表头灵敏度偏高.如重绕了动圈或换过游丝分流电限值都偏高
6 各挡量程都是比例相同
的负误差 1表头灵敏度降低
表头串联电阻值增大

(2)也可以从损坏挡上引出的两根导线接电阻箱,涡街流量计按阻值配制新电阻。此方法既简单又准确,但应注意通过电阻箱的电流不能超过其允许值,否则可能把电阻箱内的电阻烧坏。
C3)分流电阻严重烧毁不能鉴别时。可重测表头及串联电阻值,再按计算电流表分流电阻的公式求出。
(4)线路图已给出数据的,可直接按所给出的数据配电阻。但线径应参照实物或根据载流量进行计算。

认真、诚信、踏实、持久 从事仪表销售工作,愿与朋友们携手共同创造更好的明天。

联系人:丁卯15110091747 QQ:175752293

网友A(2011-12-07):
深圳诺顺科技有限公司专业研发、开发、生产销售RS信号隔离系列产品,公司产品主要分为模块式隔离放大器、频率隔离变送器、电量隔离变送器和温度隔离变送器四大系列。广泛应用于信息、电力、能源、交通、工业控制、仪器仪表、医疗设备、工控智能化、智能建筑、汽车电子领域等。主要产品特点:高可靠、低功耗、小体积、宽范围、智能化、网络化。我们的网址是:www.rousun.com欢迎来电垂询 QQ595462661 TEL:13265733543 廖儒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