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KOYO轴承实际配合的精度?

楼主(2011-10-24):
  在考虑如何提高KOYO进口轴承的实际配合精度时,首先我们必须了解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做的目的又是什么,怎样才能达到要求?下面就一一为大家解决这些问题。

  首先精密轴承对相配机件的要求

  由于精密轴承本身的精度在1μm以内,因此要求与其相配机件(轴、轴承座、端盖、挡圈等)有很高尺寸精度和形状精度,特别是配合面精度要控制在与轴承相同的水平内,这一点至关紧要,而也最易被忽视。

  必须还注意精密轴承的相配机件如果达不到上述要求,常使精密轴承在安装后发生比原轴承误差大数倍,甚至10倍以上的误差,完全不成其为精密轴承,原因是相配机件的误差往往不是简单地叠加到轴承的误差上,而是以不同的倍数放大后加上去的。

  其次精密轴承的配合是为了保证轴承在安装后不产生过大的变形,必须做到:

  (1)轴与座孔的圆度以及挡肩的垂直度要按照轴承的相应精度来要求。

  (2)既要精确计算旋转套圈配合的过盈量,也要精确计算固定套圈的合适配合量。

  (3)轴承如在高速条件下运转,而且工作温度较高,应特别注意旋转套圈的配合不可过松,以防止出现偏心振动,以及固定套圈的配合不可出现间隙,以防止套圈在负荷下变形并激发振动。

  (4)对固定圈采取小过盈配合的条件是相配表面双方都有很高形状精度和较小的粗糙度,否则造成安装困难而拆卸更难,此外,还需要考虑主轴热伸长的影响。

  (5)使用成对双联角接触球轴承的主轴,多半载荷较轻,其配合过盈量如偏大,则其内部的轴向预紧量将显著偏大,造成不利影响。

  最后是提高实际配合精度的方法

  为了提高进口轴承安装时的实际配合精度,必须利用不使轴承变形的测量方法和测量工具,对轴承的内孔和外圆的配合表面尺寸进行实际的精密测量,可将有关内径和外径的测量项目全部予以测出,并且对测得数据作出全面分析,以此为据,精密配作轴与座孔的轴承安装部位的尺寸。在实际测量所配作的轴与座孔的相应尺寸和几何形状时,应在与测量轴承时相同的温度条件下进行。为保证有较高的实际配合效果,轴和座孔与轴承相配的表面,其粗糙度应尽可能地小。

  作出两组定向标志的目的,在于对偏差的补偿可以综合考虑,既使两端支承各自的旋转精度有所提高,又使两支承间的座孔和两端轴颈的同轴度误差得到部分消除。对配合表面实行表面强化措施,如喷砂处理,用直径略大的精密塞柱插塞一次内孔等,都有利于提高配合精度。

  如何提高KOYO轴承实际配合的精度?

  作者:西安轴承西安进口轴承 来源:本站原创 日期:2011-10-24 10:06:25 点击:4 属于:行业新闻

  在考虑如何提高KOYO进口轴承的实际配合精度时,首先我们必须了解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做的目的又是什么,怎样才能达到要求?下面就一一为大家解决这些问题。

  首先精密轴承对相配机件的要求

  由于精密轴承本身的精度在1μm以内,因此要求与其相配机件(轴、轴承座、端盖、挡圈等)有很高尺寸精度和形状精度,特别是配合面精度要控制在与轴承相同的水平内,这一点至关紧要,而也最易被忽视。

  必须还注意精密轴承的相配机件如果达不到上述要求,常使精密轴承在安装后发生比原轴承误差大数倍,甚至10倍以上的误差,完全不成其为精密轴承,原因是相配机件的误差往往不是简单地叠加到轴承的误差上,而是以不同的倍数放大后加上去的。

  其次精密轴承的配合是为了保证轴承在安装后不产生过大的变形,必须做到:

  (1)轴与座孔的圆度以及挡肩的垂直度要按照轴承的相应精度来要求。

  (2)既要精确计算旋转套圈配合的过盈量,也要精确计算固定套圈的合适配合量。

  (3)轴承如在高速条件下运转,而且工作温度较高,应特别注意旋转套圈的配合不可过松,以防止出现偏心振动,以及固定套圈的配合不可出现间隙,以防止套圈在负荷下变形并激发振动。

  (4)对固定圈采取小过盈配合的条件是相配表面双方都有很高形状精度和较小的粗糙度,否则造成安装困难而拆卸更难,此外,还需要考虑主轴热伸长的影响。

  (5)使用成对双联角接触球轴承的主轴,多半载荷较轻,其配合过盈量如偏大,则其内部的轴向预紧量将显著偏大,造成不利影响。

  最后是提高实际配合精度的方法

  为了提高进口轴承安装时的实际配合精度,必须利用不使轴承变形的测量方法和测量工具,对轴承的内孔和外圆的配合表面尺寸进行实际的精密测量,可将有关内径和外径的测量项目全部予以测出,并且对测得数据作出全面分析,以此为据,精密配作轴与座孔的轴承安装部位的尺寸。在实际测量所配作的轴与座孔的相应尺寸和几何形状时,应在与测量轴承时相同的温度条件下进行。为保证有较高的实际配合效果,轴和座孔与轴承相配的表面,其粗糙度应尽可能地小。

  作出两组定向标志的目的,在于对偏差的补偿可以综合考虑,既使两端支承各自的旋转精度有所提高,又使两支承间的座孔和两端轴颈的同轴度误差得到部分消除。对配合表面实行表面强化措施,如喷砂处理,用直径略大的精密塞柱插塞一次内孔等,都有利于提高配合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