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上电出现欠电压报警

楼主(2011-10-24):
三菱变频器A540-5.5KW一上电就出现E.Uur欠电压故障。查电源电压正常,单独通控制电压不出现此报警。那位高手能帮忙解决一下。再此,先谢谢了!

网友A:
测7840 6.7脚间电压低于1.1v则换7840.若有1.1v则有可能排线不良.

网友B:
1,进线电压正常的话,那就是你的变频器有故障需要维修呀

2,电源块问题较大

网友C(2011-11-30):
这个应该是线路问题,检查线路是否有接触不良的地方。

楼主(2012-07-13):
51pk说的对,就是7840 坏了,谢谢!

网友D(2012-10-29):
7840是什么东西

网友E:
先顶金钥匙!很多报警EUUT的不是7800,坏了,还是要具体测量一下的。

网友F:
赞同楼上的,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E:
关于光耦7800的资料,先找PDF看看,网上有的。

楼主(2013-08-10):
现有一台F740-S75K的三菱变频器,启动后运行有频率输出但无输出电压,是怎么回事!是通过主回路RS端子输入2线380V 。

网友G:
变频器欠电压报警,有可能是直流主电路的继电器(或接触器)没有吸合,控制电路的电源是通过充电电阻后进入电源模块,能报警说明交流电源及整流、充电电阻、控制无问题,很可能是继电器线圈断线或线圈驱动电路有问题。

楼主:
F740-S75K用的是可控整流

网友H:
还是找一下三菱客服技术支持吧

网友I:
F740-S75K的机器好了没有?我帮你搞定就是了,三菱客户是不会说到哪个电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