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台达人机这个画面该怎么做

楼主(2011-10-25):
就是在配方中为了更方便选择较多的配方,除了有存取组号外另加一个标记的符号,要求先输入组号再输入标记符号按存入键,其标号在组号对应处显示,也就是跟随选组号RCPNO123.......显示。给提示一下该怎么做?

楼主:
有没有好心人指点一下?把我琢磨的给大家看看。

楼主:
上传没成功。

网友A:
用其它的触摸屏应该好做,台达的不是很清楚

楼主:
经研究发现标号(模具型号)同时同【存入提取】一起存入显示是把标号同其他数值输入一样使用一个内部寄存器,只是把它做在这个画面上,对于表格中的显示就要用到宏指令。至于用什么宏指令还在研究中。

网友B: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110/2011102123145300004-1.shtml,参考一下8F吧!宏指令可以用MOV或者BMOV,注意var2是源寄存器,var1是目标寄存器、(var3是长度);强烈建议用“宏精灵”。

楼主:
上面配方已经搞懂。为了把问题说清楚我做了一个画面,画面包含了三个不同页面的画面,就是在存取表格中的显示,当在选组中输入选择1  在模具型号上输入文数值,按存入建,对应表格1 的模具型号文数值显示就显示同组号1 同时存入的数值。当在选组输入2 在模具型号输入其他文数值,按存入按钮在表格2中显示同选组2一同输入的文数值,向下以此类推。这样是为了给配方选组上加上名字,以免提取无用的数据。这需要宏完成,当RCPNO为1 时数据传送到$M20,当RCPNO为2 时数据传送到$M21 以此类推,求这段宏该编到画面时钟宏还是数值输入的执行后宏,我对宏编辑不太熟是否给写一下。

楼主:
再次感谢libcompany热心帮助赏分奉上。经过几个晚上的研究终于完成给大家分享一下;先编子宏1$m20=$m103,2$m21=$m103,3$m22=$m103在编存入执行后宏if(v1=v2)then.call(macro)就可完成。

网友B:
文数值在台达PLC的存储:字符是8位的,两个字符组成一个串:例如上面的大写TR,就是RT,然后分别把R和T对应的数值按照b15-b0排列,转换成10进制;即可得到寄存器的数值!

网友(2015-02-26):
还没用过配方功能呢,这个应该学习了,也许不久就要用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