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方案:工件移动机械手距离1米2,3秒内完成一个循环

楼主(2011-10-25):
从磨床中把工件(外径38mm,内径34mm,长68mm,钢件,横放)移动到塑料箱(长380mm,宽280mm,竖放,高度可以装2层)装箱,整个最长行程1200mm ,磨床出件频率4S。

目的:避免工件外圆被刮伤,提供劳动效率。

现在想用直线导轨每次取一个工件然后摆放在塑料箱中,为X轴。塑料箱水平移动,为Y轴。

步骤为,1.X轴移动到位(到达工件位),2.抓工件(这个时候工件是横向的),3.X轴移动到塑料箱(具体位子通过计算定位),4.抓取头转向(把工件由横向转竖向),5.放工件,6.放件气缸回退 ,7.抓取头转向(由竖向转横向),,,,,Y轴在X轴放完一排工件后移动一下。

感觉出料速度太快了,主要是X轴有点困难,时间上好像来不及。

请大家帮我看看这个方案,还有其它啥放案不?

网友A:
如果抓取头转向动作和X 轴能够同时动作,差不多

单独的一个X 轴恐怕不行,在塑料箱里如何摆放呢

网友B:
比较有意思的动作,帮楼主顶一下。这个磨床也太快了吧,多工位的?

网友C:
转头可以抓起后就转向,X轴运动时就完成,这样就省了转头转动的时间了。

楼主:
转向和X轴移动可以同时进行。

论坛人气旺,帖子沉得快,再顶!

网友D:
用机械手应该可以。

网友E:
做机械手太复杂。还不如在纯机械方面想办法,比如做多个接料口围绕一个中心圆周均布,用一个动力源驱动接料口做圆转动,每次转动一个固定的间距,使得各个接料口顺次去接料,其转动速度可以较快以跟上磨床的工作节奏,而各个接料口下面是一个“螺旋滑梯”,最终都通向塑料箱子即可

网友F:
直接借鉴现在注塑机的三轴伺服机械手不就OK了,已经很成熟了

楼主:
Piston  这个方案想过,现在是用个滑道直接从磨床中滑出,不能用,会给工件带来划痕,虽然划痕很小但却是不允许的。现在只能是人工从内部拿件装箱。

深圳伺服Mr.江 注塑机的三轴伺服机械手,主要是这速度要求太快,并且还要自动装箱。

现在准备使用同步带线性模组,要跟上速度的话,要达到10m的加速度,这个有点担心!

网友G:
不要移动塑料箱,快装满时太重,很难起速!

另,工件横向和竖向转换时,其轴线是否存在水平面和垂直面的转换?

网友H:
0.120444935kg 的一个小工件上下料循环在4s 的时间分配 从启动到抓住工件如果等待位置距离工件足够近的话可以在0.3s内完成,但是要抓手设计的速度足够快。移动的速度玩全可以达到。1200mm 的行程如果电机的功率足够大。每秒钟三千的电机的话配置一个适合的减速机,可以做到在0.2秒内完成加速,水平运动时间可以在1s 内完成, 那么你还有1.3s 的变姿和放件的时间。理论上是能达到的 本人用过 500mm行程在两秒完成一个来回的滑台。感觉速度不算块。

网友I:
3秒钟时间比较紧张,系统的加速度有可能达不到,不过可以把动作分解成两个部分,在中间设计一个暂存位。

楼主:
对:波恩关于不要移动塑料箱,快装满时太重,很难起速!另,工件横向和竖向转换时,其轴线是否存在水平面和垂直面的转换?内容的回复:

工件是小段钢管,需要从水平转向垂直。

料箱装满工件最大重量是15kg,最多两个料箱。对料箱的移动问题不大,最大速度也不过是2cm/s,并且不需要大的加速度。考虑移动料箱的目的是受磨床位置限制,必须把工件移动出磨床(X)后才能横向(Y)移动,这样时间更来不及了,才考虑移动料箱,这样两个轴能同时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J:
的一个小工件上下料循环在4s 的时间分配 从启动到抓住工件如果等待位置距离工件足够近的话可以在0.3s内完成,但是要抓手设计的速度足够快。移动的速度玩全可以达到。1200mm 的行程如果电机的功率足够大。每秒钟三千的电机的话配置一个适合的减速机,可以做到在0.2秒内完成加速,水平运动时间可以在1s 内完成, 那么你还有1.3s 的变姿和放件的时间。理论上是能达到的 本人用过 500mm行程在两秒完成一个来回的滑台。感觉速度不算块。

500mm/s包括启动停止,应该问题不大,加速度不高。但这个1200mm实在是担心,计算来行,但设计参数几乎在临界点上,出点意外就麻烦,不可靠是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