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放大器差分脉冲信号输出,用通讯还是采集卡

楼主(2011-10-25):
伺服放大器的编码器脉冲信号(差分形式),可以用485通讯连接电脑(要用RS232/485转换器),也可以用采集卡采集差分信号,连接到电脑(NI USB9234,24位精度)。现在的疑问是,这两种方式哪种方式要好呢!!精度高,对这个脉冲信号,我要进行细分和脉冲计数处理的(在PC机内部)。现在被这个弄的烦死了,请各位前辈,指点啊!!!

楼主:
什么情况啊,都没人理睬啊!!! 能出来个明白人说说吗??

楼主:
额,,,研究一整夜,就看出了用通讯要麻烦,而且实时性差点!!!另外 信号的精度还是没弄懂,汗颜!!1

网友A:
脉冲信号不可能用通讯的.

楼主:
额,不会吧!!应该是要转换成数字信号之后,进行的通讯!!1

网友B:
都成方波了还怎么细分?顶多四倍频。如果采用通讯方式,计数是在发送之前就进行的,PC端根本不用也不能计数,但刷新率是个问题,因为485的波特率很低。

楼主:
哎,郁闷啊,各种不可行么!!!

网友C:
你想说的是编码器输出的AB相吧,差分5V信号输出,如果单纯是为计数只要选一相就够了,根据编码器的精度不同电机每转一圈输出的编码器脉冲数也不同,而且他的细分在驱动器内部就有相关参数设定,接受的话就用差分信号采集卡好了,也可以自己用光耦转换成集电极信号24V接收

网友D:
真是创新的搞法。估计搞到世界末日的那一天也不会有结果。建议你花点钱去买块编码器读数卡,十来分钟搞定。

网友E:
楼主,您好!用RS485通讯来处理,如果你要求适时性不高与精度不高还能实现,因为RS485通讯偶尔的数据异常是很正常的事情。而脉冲控制的话,有几种接口,如线驱动差分输入(这种抗干扰能力强,从硬件上防止干扰丢步)与集电极开路输入,我们现在主要是采用差分输入,是通过一个专用的运动控制器(用DSP开发)来控制的,可同时控制8路。如果有兴趣,欢迎交流。
我公司是专业从事单片机、ARM、DSP等嵌入式专用工业控制器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你提到的该系统,我公司有一个很成熟的专用多轴控制器对应,该控制器采用TI公司32BIT DSP来做为中央处理器,主频达到了150MHz (6.67ns周期时间),一台控制器可以同时控制8台伺服电机(联动/点动均可),8台联动时,脉冲输出频率可达120KHZ(可做PTO多段管线控制),控制器有9路编码器高速采集接口(A、B、Z三相),可通过采集回伺服电机反馈编码器的信号,实现闭环控制。控制器还有2路RS485信号,可与任意触摸屏进行通讯,一路CAN信号,8路DI,6路DO,2路AD,2路DA,有专用的金属外壳。如果需要再扩展伺服轴,可以再加一个这种模块,可以走RS485或CAN总线来进行通讯联接。软件部份可以由贵公司来编写,也可以贵公司提控制要求,我公司来编写。当然,价格比用西门子300PLC要便宜很多了。
如果对此产品感兴趣或需要了解详细资料,请进一步联系:
联系人:杨工 QQ:534419821 EMIAL:534419821@QQ.COM 电话:0731-84826079 /13874842294

网友F(2012-04-10):
楼主选好了没有,我也想用差分输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