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制动电阻(ACS-BRK-B)的电阻丝发红,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楼主(2011-10-25):
变频器、电机(2.2KW)停车很长时间后(一天以上),制动电阻丝仍然发红,是什么原因导致?原来使用很正常,没见到电阻发红状态。另外一台与其一样的设备,工作时间也与其一致,电阻也没见发红,请专家解答。

网友A:
变频器内部制动单元坏掉,保护监测部分也坏掉,使得不报警,制动电阻长时间通电发热。

网友B:
楼主的ABB制动电阻有问题可以将设备序列号告知给我,确定是产品自身问题并且在质保期内,我可以给您做免费保质更换新机或者免费维修,我是ABB授权售后服务站,13911393725刘

网友C:
ABB制动电阻???????????????

网友D:
对:小浪人 关于

楼主的ABB制动电阻有问题可以将设备序列号告知给我,确定是产品自身问题并且在质保期内,我可以给您做免费保质更换新机或者免费维修,我是ABB授权售后服务站,13911393725刘

内容的回复:我厂用的也是ABB变频器,用于翻车机上。在一速正翻到二速时有时会突然回翻(失速)。能帮我分析一下原因吗?谢谢!

楼主:
对:青岛黄工关于变频器内部制动单元坏掉,保护监测部分也坏掉,使得不报警,制动电阻长时间通电发热。 内容的回复:

我用的是老式的制动电阻,制动单元和电阻一体的ACS-BRK-B,制动单元没有集成在变频器内;这种情况不知能否自己修复,是哪个元件坏了,长时间使用会有什么后果,我发现这种情况已经有三四个月了。

网友E:
应该是产品自身的问题,如果没有长时间过载运行的话。在保质期内,可做质保。

网友F:
            一般是制动单元击穿,电阻直接接到直流母线上了,更换即可。好在你的制动电阻阻值比较大,否则烧你的整流模块,哈哈。

网友F:
对:小浪人 关于

楼主的ABB制动电阻有问题可以将设备序列号告知给我,确定是产品自身问题并且在质保期内,我可以给您做免费保质更换新机或者免费维修,我是ABB授权售后服务站,13911393725刘

内容的回复:

兄弟你是哪的?江苏江阴有没有做售后的,周期长不长啊?

网友G:
密切关注,事态发展/

网友H:
我是江苏江阴的

单位江阴市华意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是ABB一级代理商及授权售后服务站

楼上有需要的老兄可以联系我们售后负责人13861662866,叶经理

楼主(2011-11-30):
引用 网友I:
一般是制动单元击穿,电阻直接接到直流母线上了,更换即可。好在你的制动电阻阻值比较大,否则烧你的整流模块,哈哈。

这种情况应该如何修复呢,老的制动电阻已经停产,采购不到了;只能用新的,但是新的制动电阻又不集成制动单元,如果换制动电阻的话要将变频器一块换掉,很麻烦。这种制动电阻长时间发热使用,电阻还能坚持使用多长时间,发现这种情况已经快半年了。

网友J(2012-02-01):
买个其他厂家的制动单元一样能用,只要告诉厂家变频器的型号和电机工作时制以及电机大小。制动单元厂家很用配置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J:
买个其他厂家的制动单元一样能用,只要告诉厂家变频器的型号和电机工作时制以及电机大小。制动单元厂家很用配置的

这个说法比较,那个,呵呵,制动单元需要从变频器过来的信号进行开启的,不同牌子的,能不能配套,不是专业搞这个的,怕使用起来有点困难,建议楼主,送修制动单元。

网友J:
外置的制动单元控制信号是通过直流母线电压的检测,这个是木有问题的 我想如果外置制动斩波器不会连直流母线UDC+ UDC-不接那就傻了吧

又不是没用过,如果需要外置制动电阻的过温检测的话,让厂家提供接口就是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J:买个其他厂家的制动单元一样能用,只要告诉厂家变频器的型号和电机工作时制以及电机大小。制动单元厂家很用配置的 这个说法比较,那个,呵呵,制动单元需要从变频器过来的信号进行开启的,不同牌子的,能不能配套,不是专业搞这个的,怕使用起来有点困难,建议楼主,送修制动单元。

又见老黄  误认子弟   外接的制动单元是测量 直流电压的 高低来 打开和关闭制动斩波器的  和变频器无关 逍遥问天说的不错

网友A:
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J:买个其他厂家的制动单元一样能用,只要告诉厂家变频器的型号和电机工作时制以及电机大小。制动单元厂家很用配置的 这个说法比较,那个,呵呵,制动单元需要从变频器过来的信号进行开启的,不同牌子的,能不能配套,不是专业搞这个的,怕使用起来有点困难,建议楼主,送修制动单元。 又见老黄  误认子弟   外接的制动单元是测量 直流电压的 高低来 打开和关闭制动斩波器的  和变频器无关 逍遥问天说的不错

原理上是这么回事,你真随便买个牌子试验试验。

网友K: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K: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J:买个其他厂家的制动单元一样能用,只要告诉厂家变频器的型号和电机工作时制以及电机大小。制动单元厂家很用配置的 这个说法比较,那个,呵呵,制动单元需要从变频器过来的信号进行开启的,不同牌子的,能不能配套,不是专业搞这个的,怕使用起来有点困难,建议楼主,送修制动单元。 又见老黄  误认子弟   外接的制动单元是测量 直流电压的 高低来 打开和关闭制动斩波器的  和变频器无关 逍遥问天说的不错 原理上是这么回事,你真随便买个牌子试验试验。

日了  不会就别叨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