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iew威纶通MT500触摸屏常见问题

楼主(2011-10-25):
                                                     eview威纶通MT500触摸屏常见问题

1、 为什么我做的画面中文不能正常显示,显示的却是乱码?
答:这种情况一般都是由于没有选择正确的中文字体造成的,只要选择一下中文字体就可以了,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在EasyBuilder软件中选择“选项/语言/东方语言”;

2) 在“编辑/系统参数/编辑器/选择字体”,在选择字体对话框中选择一个需要的中文字体,比如宋体等等。并且选择字
符集为“Chinese-GB2312”。

3) 存盘,编译,离线模拟,你就可以看到中文字体显示正常了。

2、 为什么触摸屏下载后出现屏幕无显示的情况呢?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答:这很可能是你的触摸屏的硬件版本跟你使用的软件版本不匹配造成的。eView MT500系列触摸屏从2004年2月份就开始陆续将CPU由
原来的133MHZ升级到200MHZ,这样硬件版本号由原来的MT5***V3升级为现在的MT5***V4。这样相应的软件版本也由原来的2.3.0升级到
现在的V2.5.1直到V2.5.2。所以,如果你手上拿到的如果是V4版本的触摸屏,则必须使用V2.5.0以上之版本软件才可以对V4版本硬件的
触摸屏有效,否则如果使用了以前的低版本的软件(比如V2.3.0等)下载程序,就会出现LCD无显示,CPU灯不亮等情况。并且现在的V2.5.0
以上之版本软件对以前的V1/V2/V3硬件版本的触摸屏是兼容的。

如果出现了这个情况如何恢复呢?你只需要将触摸屏设置为RDS模式,重新使用V2.5.0以上版本的软件下载一次程序就可以了。具体操作
步骤如下:

1) 将触摸屏后面的第二个止拨开关拨到“ON”的位置;

2) 按一下“RESET”按钮或者重新上电;

3) 使用V2.5.0以上版本软件下载程序;

4)下载完之后将第二个止拨开关拨到“OFF”的正常位置;

5)再按一下“RESET”按钮或者重新上电。

这样就可以恢复正常了,之后下载程序的时候就直接使用V2.5.0以上版本之软件,不必再去动后面的止拨开关了。

3、 为什么使用V4硬件的触摸屏跟PLC通讯的时候偶尔会出现“PLC NO RESPONSE”的提示,但是换成V3硬件的就没有问题呢?

答:这个现象往往是由于跟通讯指令处理比较慢的PLC出现的。由于V4硬件的触摸屏CPU已经换成200MHZ,它往PLC发送指令速度就比V3的
更快,如果PLC响应不过来的话,就出现了这个现象。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现在的V2.5.2版本的软件中,“系统参数”的“参数2”里面可以填上一个范围在“0~10”之间的延时时间,
单位是ms,再重新下载一次程序,即可解决这个问题。

4、 如何使用密码功能?

答:MT500系列触摸屏具有密码保护功能。它可分为工程密码和窗口安全密码。具体设置方法如下:

工程密码:该密码为整个工程的保护密码,当您编辑的工程设置了该密码,在下载到触摸屏后,如果有人想上传您编辑的工程文件,
必须提供正确的密码才可以,否则就无法上传。这样就很好的保护了您的劳动成果。工程密码是在EB500软件的“系统参数”里设置的,
设置过程为:编辑->系统参数->一般——>密码。在密码栏内输入你需要的密码,然后将你的工程下载到触摸屏就可以了。

安全密码:该密码只对基本窗口有效,对弹出窗口、直接窗口、间接窗口等是无效的。安全密码分为三级:0级、1级、2级,其中2级
最高,0级最低,所有没有设置安全等级的基本窗口,其等级都是0级,可以随意打开。设置了安全等级的基本窗口,当要从等级比它低的
基本窗口切换到高一级的窗口时,只有提供正确的密码后才能打开,否则无法进入。

安全密码也是在“系统参数”里设置的,其设置过程为:编辑->系统参数->安全等级,在安全等级各栏内填入你
需要的密码。接着,只要将你需要的基本窗口设置为你需要的等级就可以了。比如你将10号窗口定为1级,16号窗口定为2级等等。

有关详细使用过程,可以从本网站上下载演示程序。

5、 如何使用实时时钟功能?

答:MT500系列触摸屏带有实时时钟功能。时钟来源可以为触摸屏的内部RTC,也可以是跟触摸屏通讯的PLC。这也是在“系统参数”里设置的。
其设置过程为:编辑->“系统参数”->一般->RTC来源,在“RTC来源”栏内选择你需要的来源。

一、选择“内部RTC”:当时钟来源选择“内部RTC”时,若要正确显示时间,最好将其地址设为数值输入元件,地址类型设为“RW”,数据
格式为“BCD”,地址为从60000开始,即RW60000->秒,RW60001为->分,依次类推。

二、选择“PLC”:当时钟来源选择“PLC”时,必须将该PLC的时钟地址传到触摸屏中,相应的地址为:LW9010->秒,LW9011->分等等。
其数据格式也必须为“BCD”格式。

详细说明请参照说明书的第十二章“系统保留字”的相关说明或从网站上下载相关DEMO程序参考。另外,当你发现时间显示有误差时,你
可以用键盘给它修改成正确的时间就可以了。

6、 如何使用EB500的压缩/解压缩及反编译功能?

答:EB500组态软件具有压缩及解压缩功能,当编写好的程序需要发送到异地时(比如通过mail的方式发给使用者等等),如果使用了压缩
功能,就可以在收件人打开程序时,可以很方便的打开。如果没有使用压缩功能,直接将“*.eob”文件发送出去的话,在异地打开时,
就有可能因为异地的电脑上没有与该文件同样的图库而打不开的现象。为此需要使用压缩功能。其使用方法如下:

一、首先关闭EB500的当前画面;

二、选择菜单的“工具”->“压缩”,然后选择需要压缩的“*.eob”文件或者“*.epj”文件,点击“压缩”就可以了。

压缩后的文件格式为“*.cmp”的压缩文件,如果要打开的话,操作方式与压缩方法一样,只是选择“解压缩”就可以了。

对于从触摸屏中上传的文件,其格式均为“*.eob”文件。如果需要打开就要使用EB500的反编译功能,将其反编译成“*.epj”工程文件。
其操作方法与压缩/解压缩类似,具体如下:

一、 关闭EB500当前画面;

二、 选择菜单中的“工具”->“反编译”,然后选择需要反编译的“*.eob”文件就可以了。

反编译后的文件格式为“*.epj”文件,可以用EB500直接打开。

7、 EB500触摸屏可以和西门子S7/300通过RS485方式通讯吗?

答:可以的。这需要先在EB500的“系统参数”里设置通讯口类型为“RS485-默认”或者“RS485 4W”,其它设置与通过RS232方式通讯时
设置一样。然后需要从MT500系列触摸屏的RS485口接一根连接线到485转232的转换器的485端,其具体接线方式如下:

MT500 HMI RS485口 “RS485转RS232”转换器485口端

Rx- 1―――――――――――――――――――Tx-

Rx+2―――――――――――――――――――Tx+

Tx- 3―――――――――――――――――――Rx-

Tx+4―――――――――――――――――――Rx+

其它的接线及设置方式均与通过RS232通讯时一样,有关MT500系列触摸屏与西门子S7/300通过RS232方式通讯的详细设置请参阅说明书的附录。

8、 怎样使用EB500软件和PLC实现在线模拟功能?

答、EB500的软件具有在线模拟的功能。可以在手头没有触摸屏的情况下,实现与PLC的通讯功能。这样就方便了工程的调试及减少调试时刷
新触摸屏的FLASH ROM的次数,大大节约了调试时间。其具体使用方法如下:

1)将你编辑好的工程文件存盘、编译,编译后的文件均为“*.eob”文件。

2)用PLC的编程电缆跟电脑连接起来。

3)打开“EasyManager”,将“Direct Online-Simulator”前面打勾,然后点击第二项的“OnLine -Simulator”,进入对话框。

在对话框内找到刚刚编译后的“*.eob”文件,然后点击“打开”就可以了。

9 触摸屏与PLC不能正确通讯的原因: 通讯参数设置是否正确,连接线做法,有些PLC拨码开关位置要正确,触摸屏的电源容量是否足够。触摸屏画面程序有PLC不存在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