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油发动机润滑系统故障处理

楼主(2011-10-25):
                                                                 汽油发动机润滑系统故障处理

      目前,在汽车的使用过程当中,由于车辆技术状况参差不齐,车主或司机使用、保养、维护不当引发的故障频繁,而且因为市场上润滑油品牌繁多,消费者对其优劣往往无从辨别,由此造成的发动机润滑系统故障也相当多,了解一些润滑油的基本常识,特别是润滑系统的结构,工作原理以及常见故障的诊断/排除方法是非常必要的。
  引起润滑系统故障的因素有很多,正确的判断与处理对于设备正常运行有着重要的意义。对于发动机润滑系统故障处理,科学和系统分析方法是最为重要和现实的。一般来讲,应遵循“先系统后零部件,先工艺后材质(包括零件的材质和润滑油等)”的一般思路。 以下针对常见的汽油发动机润滑系统故障进行分析,并介绍处理方法。

  一.机油报警灯亮,机油压力过低

  1.机油油面过低。需要添加机油,并检查是否有密封不严造成机油泄漏;
  2.机油限压阀弹簧失效,必须清除阀门上的杂质,清洗机油泵,更换弹簧;
  3.机油泵转速过慢或间隙过大,不能提供足够的润滑油。可以先减档以提高发动机转速,再检查机油泵;
  4.机油过热,粘度过稀。需要检查是否使用了合适粘度的润滑油,同时水温过热对此影响也很大,尤其是夏季高温下长时间怠速或爬坡,此时因车速较慢,冷却效果差,发动机温度容易过高。
  5.轴瓦磨损。轴瓦磨损造成了机油通过间隙被泄压,造成机油压力低。常见于刚大修完或较旧的车辆;
  6.燃油稀释了润滑油。一般由于燃烧室内可燃气通过活塞组与缸壁的间隙进入曲轴箱造成,部分车辆用柴油或煤油清洗过发动机,也易造成该故障。可通过检测油样的闪点和粘度检测出;
  7.只是怠速时压力才低,一给油就正常了。这一般不是故障,因为在车辆启动时,需要有足够的润滑油快速流入需要润滑的零部件,正常行驶时表现出的油压更准确;
  8.机油压力传感器损坏。多数车辆有高低压2个油压传感器,分别探测高、低转速的机油压力。如有损坏,需更换;
  9.有异物阻塞油路。需要清洗油路。
  维修实例
  1. 一辆桑塔纳轿车低速行驶时一切正常;当速度超过60km/h,机油压力警告灯闪亮,蜂鸣器也响起,停车重新启动,一切恢复正常,但车速一高,上述现象又会出现,经检查,是高压开关损坏。更换新开关后故障消除。
  2. 东北地区一客户的6辆金龙大客车(使用康明斯柴油发动机)普遍发生怠速时机油压力略低于限值的现象,后发现,客户为节省燃油,将怠速调低了,低于车辆要求的怠速转速。由于机油泵是由曲轴带动的,发动机转速降低,必然造成机油泵泵送能力下降,使得机油压力低于规定值。后将怠速调至正常水平,怠速时机油压力恢复正常。

  二.车辆机油消耗过大(或烧机油)

  1.发动机各密封面和油封损坏,将造成润滑油的渗漏。一旦渗漏发生,在发动机外部就可以观察到。如排气管冒兰烟,则是润滑油进入燃烧室被烧掉。润滑油可以通过三个途径进入燃烧室:(1)导管与气门杆之间--二者之间发生磨损,间隙过大,在进气行程时,气门罩中的润滑油滴就会沿间隙进入燃烧室;如发生这一故障或扩大了气门导管孔径,应选配大一号气门气门杆的进气门。(2)气门挡油圈失效,不能有效组织机油通过气门进入燃烧室。(3)活塞环与气缸壁磨损过大,油环刮油作用减弱,使机油进入燃烧室。
  2.曲轴箱通风阀发生粘结而不能移动,失去控制通风量的作用,曲轴箱中过多的润滑油蒸气便通过曲轴箱通风管进入进气管。
  3.发动机漏机油,尤其需注意曲轴前后油封泄露。
  4.添加了过多的机油或使用了伪劣机油滤清器。
  维修实例
  1. 丰田( TOYOTA ) 3Y型发动机多处机油渗漏
  一辆丰田汽车行驶10 万公里,发现排气管冒兰烟,虽经多此更换曲轴密封也无济于事。经解体检查废气循环系统发现,气门摇臂罩盖内壁的进气孔和两个排气孔完全堵塞,怠速单向阀机油胶结卡死。因此引发曲轴箱内废气压力过高,高压使机油从各接合部位向外渗漏,造成机油消耗。后经疏通清洗废气循环系统并重新装配,故障根本消除。现代汽车,无论哪种型号的发动机都有完善的废气循环系统。在使用和维修时务必注意定期检查和清洗;否则,一旦堵塞,就会引起费机油,窜气等故障。
  2. 东北用户捷达车发动机烧机油
  3辆捷达车烧机油,拆检发动机缸体、气门及密封均正常,但活塞磨损较多,且连杆轴瓦磨损较多,露铜。最终发现用户使用了伪劣机油滤清器。伪劣机油滤清器造成机油不能顺利并迅速地流到需要润滑的零部件,如缸体、轴瓦,同时,大颗粒的燃烧附产物也不能充分过滤,导致磨料磨损,最终使活塞组与缸壁见产生间隙,造成窜机油、烧机油。

  发生以上情况时,应从发动机部件检修入手,盲目更换机油无济于事。

       三.发动机配气系统有异响

  1.由于液压气门挺柱与凸轮(或气门座)产生间隙造成的。产生间隙多数情况是由于液压挺柱磨损过多,造成挺柱内部机油泄压较快造成。需更换液压挺柱。
  2.曲轴箱油面过高或过低。需检查发动机油位。
  3.挺柱脏污。需清理液压挺柱。
  4.气门导管磨损。需铰气门导管并安装加粗气门杆的气门。
  5.气门座或气门锥面失圆。需研磨气门座和气门锥面。
  6.机油太稀。需换更合适粘度的机油。
  7.机油压力低。需检查机油压力低的原因。
  维修实例
  一辆桑塔纳行驶10万公里后,三缸气门始终有响声,随着发动机温度的变化,响声的轻重也不相同。经检验发现液压挺杆磨损严重,其三缸最为严重。更换后,声音恢复正常。
  液压装置对粘度是极为敏感的,混用不同品牌的机油(添加剂类型也往往不同) 会造成气门部位的沉积物加剧,改变密封状态,从而引起响声。另外因为桑塔纳轿车液压系统在设计上的原因,其原厂也认可在冷启动时有轻微响声,当属正常。

  四.发动机发生卡环现象,这是什么原因?

  1.缺油;
  2.润滑油质量不好,环槽积碳严重,造成活塞环卡死甚至折断。
  3.活塞环装配不当,需重新装配。
  4.空气滤清器虽不属于发动机润滑系统,但劣质的空气滤清器和不健全的保养常常是引发发动机重大故障的罪魁祸首,尤须引起注意;同时滤清器过脏还会造成燃烧不良,排黑烟,积碳严重,车辆动力不足。

  五.发动机轴瓦烧坏了(俗称烧瓦)

  1.润滑油变质,润滑油质量不好。
  2.润滑油粘度选择不当。
  3.机油压力过低,如前面所述,原因很多;发动机缺油,冷却系统故障造成发动机过热。但这些故障出现时,机油灯,水温表一般都会及时反映,司机应及时停车。如司机忽视,特别在车辆高速时很快会发生烧瓦,甚至拧断连杆,敲坏缸体。
  4.轴瓦装配不当。轴瓦配合间隙过大易造成机油压力低,过小则迅速抱瓦。
  5.油路阻塞。长期不换机油滤清器或使用劣质机油滤清器,造成异物进入油道,夹在轴与轴瓦间造成抱瓦。
  6.发动机过热。冷却系统散热不良,较高环境温度下长时间爬坡,节温器损坏不能实现冷却大循环。这些都使发动机油温过高,机油粘度变稀,油压下降,甚至导致抱瓦故障。
  7.使用劣质空气滤清器,造成空气中的颗粒物大量进入发动机,产生磨料磨损,甚至产生抱瓦现象。可以通过检测油样中硅的含量得出结论。
  装配工艺的高下直接影响轴瓦的寿命;润滑系统的正常工作与其他系统,如冷却、进气系统的状况密切相关。
  六.发动机拉缸的原因
  一般情况下,如果润滑油不好,烧瓦的可能性比拉缸早发生。因为轴瓦润滑条件比较苛刻,需压力润滑;而缸套材质比较好,除非特殊情况,不太会拉伤。发动机拉缸一般发生在大修时,因装配不当引起拉缸。
  切记!
  汽油发动机在高速运转过程中,会因为各种意想不到的原因造成润滑系统的故障,一定要立即停车检查并排除。绝对不能侥幸行驶,以免造成更大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