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海泰克触摸屏死机

楼主(2011-10-25):
我单位有一台设备,使用的是海泰克hitech pws3260 触摸屏和三菱的PLc,现出现故障,开始时工作正常,当出现报警时,屏幕显示浅蓝色背景,屏幕上方显示92180F9005 72BA77CC 00456398,然后点击屏幕无任何动作,像死机一样,此时关机重启,又能正常工作,报警后死机。请问这是什么东西坏了,如何维修。谢谢

网友A:
我想应该是通信的问题;

1.看屏的设置问题;

2.换通信电缆试一下;如果在其他台很好;那就不是线的问题;用排除法!

3.可能是软件的版本问题;屏的设计和软件也不关系;

4.屏本的BUG!

网友B:
可能是硬件故障,返厂维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