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电机AB系列的速度问题?

楼主(2011-10-25):
台达伺服电机AB系列速度模式中p1-9到p1-11参数为什么不能设置负数?但我查使用手册设置范围是-5000~+5000啊。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您好!这些参数是可以设置成负数的,您具体怎么操作提示不能设成负数的?

。。。。。。

网友:
手册很强大。。。。。。。。。。。。。。。

网友B:
进入P1-9设置中,按加键数字加,按减键,直至到0,在按就不动了,怎么设置负数?回复内容:
引用 网友A:
关于您好!这些参数是可以设置成负数的,您具体怎么操作提示不能设成负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