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与组态王通讯失败,求解释

楼主(2011-10-25):
       大家好,本人最近学习PLC,在学习组态王软件是遇到问题,组态王无法和PLC正常通讯,信息窗口提示打开通讯设备失败,以及exit ThreadId = 656(有的时候是652)。我对着视频反复检查,感觉设置没出什么问题,包括COM口,波特率的更改。各位前辈以前是不是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能不能给晚辈点提示,谢谢。PLC是S7-200,组态王软件是6.55版本,系统是WIN7。

网友A:
没有出现这个问题;

1,通信的参数设置;

2.电缆线;

3.PLC一定打到RUN状态;

网友A:
组态王中的通信帮助写的真的很详细啊!
仔细看一下吧!

楼主:
对:bhdxzgp 关于组态王中的通信帮助写的真的很详细啊!
仔细看一下吧!
内容的回复:

哦,谢谢,我看了下,但是还是没能找出原因啊。我把详细步骤贴上来吧,

楼主:
额,竟然没法发图~这个这个........

楼主:
个人感觉设置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楼主:
真的没人帮帮我吗~好伤心啊

网友B:
 从头再来吧   过几天就能解决了 很简单的    确定变量没错 在检查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 从头再来吧   过几天就能解决了 很简单的

从头再来?重新装一遍吗?还是重新做一遍~不管什么程序都是一样的。

网友C:
你的PLC跟组态王通信是通过什么方式连接?走什么通信协议?

应该描述更清楚点。

还有组态王的通信参数,除了通信口波特率外还校验方式,停止位等等。

如果是用编程电缆连接PC和PLC,走PPI的话

默认设置:

地址:2

波特率:根据你的编程电缆上的波特率来设置,默认是:9600

奇偶校验方式:偶校验

数据位:8

停止位:1

楼主:
对:icegrave 关于

你的PLC跟组态王通信是通过什么方式连接?走什么通信协议?

应该描述更清楚点。

还有组态王的通信参数,除了通信口波特率外还校验方式,停止位等等。

如果是用编程电缆连接PC和PLC,走PPI的话

默认设置:

地址:2

波特率:根据你的编程电缆上的波特率来设置,默认是:9600

奇偶校验方式:偶校验

数据位:8

停止位:1

谢谢提醒,我本来是按着配套的视频教程做的,以为是USB的,结果是PPI。现在可以了。谢谢

内容的回复:

网友D(2015-05-20):
组态王读取s7-200的程序 ,只能读V寄存器,其他都读不了,所以你把M和Q转换成V寄存器应该就可以了,试试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 对:网友C 关于 你的PLC跟组...

楼主,我也碰到和你一样的问题了,请问你用的编程电缆是USB-PPI的吗?

网友F:
系统换成xp吧!不晓得是用的是不是win7 64bit的?好像可以支持win7 32bit的。

网友G(2017-08-28):
我也遇见类似问题   你是怎么解决的 可以分享下吗

网友H(2017-11-09):
楼主,我也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了,请你帮我解决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I:
问题解决了就好,长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