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变频擂台第54期——变频器恒转矩的讨论

楼主(2011-10-25):
本周擂台:变频器恒转矩的讨论

1、 大家知道,变频器在恒转矩方式下,被控制电机的输出转矩是恒定的,如果反过来会怎样?比如我想测试另一台电机(速度控制方式)的性能,是否可以把个这恒转矩的电机当做提供恒转矩的负载来用呢?

2、如能?请列举一个实例,详细阐述应用方案和注意事项。
3、针对以上要求,进行详细阐述。最好能有图片说明,如果能以某品牌举例说明更佳。列举得最全的、阐述得最详细的、原创最多的,作为一等奖。

        变频擂台每周一期,本期擂台的最晚结贴时间为:2011年11月13日。

       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

老采鸟对楼主的问题进行的补充说明:

1、现有一个矢量变频器拖动的电机处于恒转矩运行模式,这是一个电机拖动系统。

2、还有一个通用变频器拖动的电机处于速度运行模式,这是另外一个电机拖动系统。

3、由于工艺需要,需要测试另外一台电机的性能,或者测试另外一台变频器重负载的拖动能力,这就需要恒转矩负载。

4、楼主提出的问题是:把第二个系统作为动力,第一个系统作为负载——两个系统采用机械连接来对拖,那么能否实现第一个系统作为恒转矩负载的功能?

5、如果补充说明不正确,请楼主指正!以便作出修改。

网友A:
先站个位置

网友B:
曾经非常想从一电机厂家得到  转速和电机输入电压大小及测速电机信号频率的 实际曲线图.

因为我要通过测量PG信号的频率来计算电机的带负载时的实际转速                                                                                                    (大家会说60f/2p不就是了吗,实际的转速与这个会差很多的.所以不适用)

所谓实际转速也就是带负载时的转速. 这种情况下,我是多么的希望有一个这么的负载啊.

不知道楼主的意思,是否定值转矩 来测量电机  在 不同负载(转矩值)情况下的

测速线圈电压信号值大小及频率,电机电枢电压情况.

结果电机厂家提供了一个非正式报告. 偶问你负载是怎么来的,他说以配重块来做的(具体机构未见)

且不论 变频器所谓的恒转矩模式下的  频率是否与电机的输出转矩 是否成函数关系.假设成离 N=y(f).

这个轴输出转矩  如何 与被 测试电机的 轴 进行比较, 这才是最重要的 .感觉挺难的.

两个轴不管怎么连接,都是要考虑牛力方向的问题.

如果我对楼主题目的意思理解的是对的话,估计这样的测试是不太现实的.

如果被测电机的输入转矩与 定转矩值相等 ,机械连接处 会是什么情况?平衡不动.理论上的 ,放弃此条.

如果小于定转矩值, 被测电机反向,反之,正向.  此时. 这个差值的大小 似乎 要超过电机克服静摩擦所需要的转矩才有意义..

网友C:
不好意思,看不懂楼主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D:
我来补充一下楼主的意思:

1、现有一个矢量变频器拖动的电机处于恒转矩运行模式,这是一个电机拖动系统。

2、还有一个通用变频器拖动的电机处于速度运行模式,这是另外一个电机拖动系统。

3、由于工艺需要,需要测试另外一台电机的性能,或者测试另外一台变频器重负载的拖动能力,这就需要恒转矩负载。

4、楼主提出的问题是:把第二个系统作为动力,第一个系统作为负载——两个系统采用机械连接来对拖,那么能否实现第一个系统作为恒转矩负载的功能?

5、如果我的补充说明不正确,请楼主指正!

网友E:
先占个位置……

网友F:
楼主让我想起一个朋友,hellfire!!!!!!!!!!!!!!!!!!!!!!!!!!!!!!!!!!!!!!!!!!!!!!!!!!!!!!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楼主让我想起一个朋友,hellfire!!!!!!!!!!!!!!!!!!!!!!!!!!!!!!!!!!!!!!!!!!!!!!!!!!!!!!

这个帖子很有意义啊

咋木人从技术上来回答?

网友H:
占个位置,个人觉得此方法对变频器制造厂家做负载测试有相当大的启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来补充一下楼主的意思:1、现有一个矢量变频器拖动的电机处于恒转矩运行模式,这是一个电机拖动系统。2、还有一个通用变频器拖动的电机处于速度运行模式,这是另外一个电机拖动系统。3、由于工艺需要,需要测试另外一台电机的性能,或者测试另外一台变频器重负载的拖动能力,这就需要恒转矩负载。4、楼主提出的问题是:把第二个系统作为动力,第一个系统作为负载——两个系统采用机械连接来对拖,那么能否实现第一个系统作为恒转矩负载的功能?5、如果我的补充说明不正确,请楼主指正!

对,不好意思,没说明白

网友I:
本人认为不能。没有这种做法的,两个电机相对运行,对电网不利,对变频器也是种伤害。正常做实验一个电机是无源的负载发电机,很多种方法可以做负载,归结为能耗方法最优。有源逆变方法不可取。

网友J:
首先,电机一般正常工作的恒扭矩区,只有在达到一定转速的时候,有可能转入恒功率区,既是速度上升,扭矩下降。我以前做过这个测试系统,可以这样搭建:

   需要测试的电机,用变频器驱动,作为负载的那一台可以不用变频器来驱动,直接加电感接上电网就可以,或者你可以使用西门子的G120带有能量反馈的变频器来驱动(比较贵)。

  测试原理就是利用电机的转速差来达到带载的目的,比如先让负载电机以1000转方式转动,然后再把被测电机以999.9转来转动,来达到带载的目的。

  此测试方式在我测试37kw电机的使用过程应用,效果非常好!!

网友A:
不能实现恒转矩负载。
应该用专业的测功机来实现,在测功机有很多种模式,其中有一种叫做扭矩/油门控制方式(M/P),即扭矩和油门为设定值,转速根据设定值自动变化。变频器很难实现这种方式。建议用测功机来进行测试。

网友K:
这里有几个概念问题:

1、恒转矩负载,恒功率负载,既负载的性质;

2、调速的性质是恒转矩调速,或恒功率调速性质;

网友L:
有点乱,期待答案!

网友M:
恒转矩控制与速度控制在一起使用的一个拖动系统,关键的问题是控制好两者之间的张力保持恒定就OK了。在使用速度控制侧的电动机需要张力传感器给变频器一个反馈信号,如此才能保证它们之间的同步运行!当然各自相关的参数必须要设置的,

网友K:
1、从变频调速的性质看,频率下降,电机额定转矩不变,功率下降;

2、如果变频器拖动的负载不是恒转矩的,频率下降,电机额定转矩不变额定功率下降,但是负载转矩可能增大电机过载,也可能减小电机轻载;

3、如果变频器拖动的负载是恒转矩的,频率下降,电机额定转矩不变额定功率下降,这时负载转矩恒定不变;

网友N:
作为恒转矩负载的电动机和驱动变频器工作在能量倒送回电网的状态所以对变频器性能要求不低,但现在的技术应该能实现,如果只是简单的测试50HZ的工作状况,被测电机和作为负载的电机通过皮带轮连接,电机带轮直径略大于负载电机的,再将负载电机直接接到市电网络上应该也可以非常粗糙的实现电机带载测试.此时负载电机工作在超同步转速的发电状态,能量回馈到电网.两个电机的启动顺序先变频驱动测试电机到50HZ再接通负载电机的市电,可以通过小幅度向上调节变频的输出频率增加负载转矩,但需监视负载电机的电流避免过载.

网友O:
关于擂主提出的问题,应该说是不清晰的,因而不可能有所谓的解答。

1、何为恒转矩负载,这是由负荷特性决定,当阻力恒定(工程上近似为常量)电机驱动一个飞轮(尺寸一定的转盘)就是恒转矩负载。因为无论速度快慢,转矩不变。

2、对于恒转矩负载,电机的电流近似不变,要求变频输出电压必须满足当输出频率变化时的电流近似不变的要求,这样定义变频器恒转矩特性。

3、变频器恒转矩负载特性要求对应于恒转矩负载,变频器电压频率关系近似线性。

4、如果变频器是恒转矩特性,而负载不为恒转矩负载,则不能保证电机电流近似不变。

5、对于变频拖动,一般可以按如下原则进行特性曲线优化,首先假定其为恒转矩负载,记录不同频率设定点,电压和电流数值,保证其在所有频率设定点其电流都不超过额定值,下一步调整负载特性,做同样的记录,在保证负载正常工作情况下电流值最小者为最优。

网友L:
我认为可以,变频器在恒转矩方式下,被控制电机的输出转矩是恒定的,而现在就需要一个转矩恒定的负载,变频器如何变化那是变频器的事,我们要的是恒定的转矩,那么有何不可。根据力的作用是相互的,恒定负载和恒定转矩又有何区别。------------------------------------这个衡转矩负载不可能凭空产生,总得用电动机来产生,不过我感觉连接一台减速机较好,输出更加平稳,能减缓冲击。

网友P:
概念错误!你能让变频器驱动的电机零转速吗?不能!注意电机的旋转方向。二电机同方向旋转能测什么?二电机旋转方向相反,把轴连接起来行么?转矩平衡是零转速。

网友O:
我认为,“大家知道,变频器在恒转矩方式下,被控制电机的输出转矩是恒定的”这句话本身就是错误的,那么由此而引出的问题都是不成立的。但是作为变频器恒转矩的讨论还是有意义的。

1、我们讨论辊道电机的传动情形,根据变频调速原理,只要改变电机频率电机转速就跟随其做线性改变,但是要保证电机运行稳定应该保证其磁场为稳定所以要求电压和频率成正比。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变频器输出频率为20HZ(额定频率50HZ),电压输出应该160V左右,,由于辊道电机在速度变化时运行电流近似不变,当电压与频率正比变化时,由于电机的阻抗近似与电源频率成正比,根据欧姆定律,可以维持电流基本不变。于是将电压与频率成正比率,或带有提升转矩的线性压频曲线称为恒转矩负载曲线。另外变频器缩写VVVF的意思就是变压变频。

2、假设变频器设定为恒转矩负载特性,但是负载为风机,情况会如何?这与风机的机械特性有关。当风机转速下降10%,转矩19%,功率下降27%.对于上述20HZ频率输出时电压输出只需要70V左右就可以保证风机稳定运行。所以这个时候仍然用恒转矩特性曲线来拖动风机,就是不经济的。只要调整变频器负载特性为风机特性或平方特性就可以节能。

3、上面两个例子足以澄清变频器的负载特性是指变频器电压与频率的关系,而电机的负载特性是指电机拖动的机械特性,两者是不同的概念。良好的应用必须使两者匹配,但是如果不匹配也并不意味机械不能运动,但是可能出现启动过流,不明原因的马达烧毁。在我维修的案例有由于参数设定错误,两个月内烧七次电机的案例。

网友N:
电机拖动重物上下行可以看做恒转矩负载只是转矩的方向和转动方向由相同变成了相反,后者的转矩是超同步转速产生的发电制动转矩

网友Q:
真不知道楼主是怎么想出来的       你的两个电机要怎么连接到一起呢     你这么测试    我是想破头也想不出来什么理由能用     你么侧的结果应该是转矩小的电机一侧不是电机损坏就是变频器的逆变模块损坏    如果你点子够高了话可能不会坏

网友R:
这是两个概念:

1:恒转矩负载:指那些负载转矩的大小,仅仅取决于负载的轻重,而和转速大小无关的负载。带式输送机是恒转矩负载的典型例子之一,其基本结构和工作情况如图1-a所示。

见图1-a,负载阻转矩TL的大小决定于:TL=Fr

式中 F—皮带与滚筒间的摩擦阻力;

r—滚筒的半径。

2,电机的输出扭矩:T=力F×半径r

是否恒转矩,取决于扭力F是否恒定,F=质量m*加速度a。而这里的加速度应该是角加速度。所以要想保持恒扭矩,必须保持恒力F,也就是要保持恒定角加速度。也就是说,只有在加减速过程中,才是恒扭矩,恒速运行时,几乎无扭矩。

网友R:
最后结论:只有在直线的加减速过程中,才是恒扭矩,恒速运行时,几乎无扭矩。

网友B:
密切微观此贴.

网友B:
偶同学做的那啥  伺服扭力计 倒是做成功了.

有需要的请联系................................................跟贴,

网友N:
28楼的说法只是一种理想中存在的,就算不考虑电机和机械传动损耗,带式输送机如果并非完全水平的匀速输送物料就要克服重力而做功,从而需要电机输出扭矩.

网友S:
引用 网友A:
不能实现恒转矩负载。
应该用专业的测功机来实现,在测功机有很多种模式,其中有一种叫做扭矩/油门控制方式(M/P),即扭矩和油门为设定值,转速根据设定值自动变化。变频器很难实现这种方式。建议用测功机来进行测试。

网友T:
对:老菜鸟 关于

我来补充一下楼主的意思:

1、现有一个矢量变频器拖动的电机处于恒转矩运行模式,这是一个电机拖动系统。

2、还有一个通用变频器拖动的电机处于速度运行模式,这是另外一个电机拖动系统。

3、由于工艺需要,需要测试另外一台电机的性能,或者测试另外一台变频器重负载的拖动能力,这就需要恒转矩负载。

4、楼主提出的问题是:把第二个系统作为动力,第一个系统作为负载——两个系统采用机械连接来对拖,那么能否实现第一个系统作为恒转矩负载的功能?

5、如果我的补充说明不正确,请楼主指正!

内容的回复:

老菜鸟补充的很对,应该这么理解,比如我们修变频器的时候,为了测试修好的变频器的带载能力,就需要这种装置,但不能像楼主这么设计,我们是用直流调速器控制直流电机来给变频器拖动的电机提供恒力矩作为负载的。

网友T:
不可以这么设计,因为这样设计,无疑是要恒转距输出的变频器的电机反转,且要保持恒力矩输出,要待测试的速度模式的变频器正转,且恒速度,最终二者将不能维持平衡,总是各自不停的调整输出中,产生正反转交替快速震荡。

如果楼主为了测试变频器的带载能力,需要这种装置,可以用直流调速器控制直流电机来给变频器拖动的电机提供恒力矩作为负载来测试,因为直流电机控制方式与变频器不同,它是靠调速器输出励磁电流的大小来调节直流电机力矩输出大小的,速度可以和变频器的电机同速,二者不互相影响,各司其职。

如ABB维修间用的负载测试试验用设备:

网友U:
看了很久不是很明白擂主所问,我也式着回答下?

擂主的题目是否可以这样理解:两台电机一台速度控制与另一台转矩控制。

首先要做测试要满足以下要求1:两台电机各带一个变速箱,变速箱再分别连接一个辊轮。

2:做力矩控制的电机的辊轮上放一颗带卷,带头缠绕在速度控制电机的辊轮上。

3:两台电机要有机械刹车。

4:现在说控制 速度控制的电机没运行时刹车是刹住的,输入一个负的力矩信号给恒转矩电机,这时两个电机之间产生一个恒定的张力。输入一个速度信号给速度控制的电机拉着转矩控制的电机,这时两台电机一起运转,速度给定可以控制电机的运转速度。速度控制电机的力矩反馈在送给转矩控制电机,来控制转矩控制电机的速度,要保证转矩电机输出一个恒定的转矩也就是说要保证张力恒定,这可就一两句话说不完了。

不知道我描述的是否是擂主的所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Q:
真不知道楼主是怎么想出来的       你的两个电机要怎么连接到一起呢     你这么测试    我是想破头也想不出来什么理由能用     你么侧的结果应该是转矩小的电机一侧不是电机损坏就是变频器的逆变模块损坏    如果你点子够高了话可能不会坏

两电机对接,在西门子看到一个电机实验台就这样,不过他们用的变频器是带反馈功能的,具体不知他们怎么控制的

网友V:
我来说一句,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就是第一台电机能不能提供恒转矩的问题,如果能,这肯定是没问题的,也就是跟用其它转矩测试之仪器测试是一个性质,但必须保证测试电机与转矩电机机械连接同步运行,且在转矩电机变频器的承载范围内使前者之设定同步转速大于后者。但是这种状况变频器内部实现的恒转矩我却始终是想不明白,没用检测力矩的反馈装置只能利用设定的频率跟输出电流与实际电流的变化来对比实现,这应该是跟不同电机的不同性质而不同的,也就是上叙说的粗糙的测试

网友O:
越看越糊涂。没有清晰的表述,就不可能有清晰的答案。不存在变频期带载能力的问题,因为变频器带载能力是额定的的由产品型号参数决定,这由厂家设计和测试。不需要客户测试。如果测试负载特性,都是选取匹配功率参数后,先假定为压频关系为正比例关系,来测试电流频率曲线,并比较在其它压频特性下电流频率曲线,经过比较计算选定运行最平稳,能耗最小的曲线为该拖动的最佳调节曲线。(注意在其他压频特性下,也必须测定压频实际的曲线。用以上方式我解决了大部分由于参数设定引起的故障

网友W:
两个输出转矩的设备进行硬链接,互相对抗,终会造成两个设备两败俱伤或者报废,因为单纯的变频器控制很难做到两个电机输出转矩同时相等或者转矩输出增速相同,那么势必造成两者之间相互打架,引起电机的频繁正反转或者两者都不懂,造成电机过电流烧坏。我想如果真的想测试电机都会选择一个参照负载进行相同状态下的测试,然后进行比较,这就是测试台设置的必要性,而不是看谁拖动谁的方式来测试。

偶不由的想起先前的一首歌:等咱有了钱,航空母舰买两艘,一艘打沉另一艘。。。。。。。

网友O:
再论主题:摘录如下

1、 大家知道,变频器在恒转矩方式下,被控制电机的输出转矩是恒定的,如果反过来会怎样?比如我想测试另一台电机(速度控制方式)的性能,是否可以把个这恒转矩的电机当做提供恒转矩的负载来用呢?

2、如能?请列举一个实例,详细阐述应用方案和注意事项。
3、针对以上要求,进行详细阐述。最好能有图片说明,如果能以某品牌举例说明更佳。列举得最全的、阐述得最详细的、原创最多的,作为一等奖。

针对以上问题阐述如下:

1、变频器在恒转矩方式下,被控制电机的输出转矩并不一定是恒定的,如前所述,所谓变频器恒转矩负载特性对应压频特性是线性关系,如果额定频率为50HZ,额定电压380V情况下,20HZ频率对应输出电压160V左右如果这时转速变化,电机电流近似不变,那么我们就说负载近似恒转矩。如果你将恒转矩特性的变频器驱动风机,那么风机是否就变成恒转矩负载呢?逻辑上肯定是错误的,因为风机特性不会因为电源特性而改变。关于恒转矩的概念可以参考27搂的看法和刘志斌的观点“这里有几个概念问题:

1、恒转矩负载,恒功率负载,既负载的性质;

2、调速的性质是恒转矩调速,或恒功率调速性质; ”

2、那么反过来确定电机的转速转矩特性的测试方法见我在21楼和24楼发表的观点和方法。

3、变频器恒转矩调节特性应用于V/F控制方式,对于矢量控制方式,一般不再提恒转矩控制方式。以西门.masterDRIVERS VC系列变频器为例,它将控制方式分为转速/频率控制方式<主传动>和转矩控制方式<从传动>,这是因为对于变频器速度调节器总是外环而电流调节器总是内环的缘故。而本论提所谓“速度控制方式”我不加评论,除非指明哪种情形,才可以加以讨论。

网友D:
1、就要结贴了,我也头大。我也研究了很久这个擂台题目,没有实践的理论确实有很多不到位之处。不过据说有人做成功了。

2、其实研究这个问题,有很大的意义。网上讨论相关问题的也非常多,下面我给出一些参考网址,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

对拖实验:http://www.gkong.com/gkong_cobbs/dispbbs.asp?Boardid=4&ID=113793

关于两台电机的对拖试验问题讨论:http://www.ad.siemens.com.cn/club/bbs/post.aspx?b_id=18&a_id=347987

电机对拖试验能否实现恒转矩负载?: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164901886.html

请教两个直流电机的恒转矩对拖试验:http://bbs.simol.cn/thread-62082-1-1.html

电气传动实验研究中电动机恒转矩负载的模拟: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DQCD603.013.htm

恒转矩负载的模拟试验: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DQCZ196503004.htm

气传动实验研究中多种电机负载模拟方式的探讨: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ASGT199904006.htm

        其中,最后3个是知网的资料下载,需要RMB。

网友D:
本期擂台评奖结果如下:

一等奖(50MP)1名:

ly_milan               ly_milan

二等奖(10MP)5名:

青岛黄工           dingdan258

最多两年          flyyu2000

winter938          winter938

welfare87          welfare87

jona         oycf

三等奖(30积分)9名:

Smile        lyc19730508

ntsd2003        ntsd2003

刘志斌        binzhiliu

今生缘        zwl763824690

李纯绪        lcx_jia

myinverter        kaden_wong

素地方工会       晓李

张十          张小光

jiaoanpeng          jiaoanpeng

网友D:
评奖说明:

        由于这个系统需要理论及实践支持,因此评奖排名并不代表所有获奖者的观点是正确的,这里的评奖吸收了正反两方面的观点,目的也是让大家积极努力去探讨擂台题目。希望大家理解,并多多支持中国工控网,也支持我们这个擂台,谢谢!

网友D:
1、由于没做过试验,也没做过相应工程设备,因此多吸收盆友们的经验是很重要的。

2、最多两年 所说恒转矩负载模拟测试采用配重块,这个看起来也是有道理的。

3、网上和Smile 所说的采用专业测功机这个确实是对的,但测功机的体积比较大而且成本也比较高。

4、我上面的第一个链接是在网上查到的比较早讨论这个问题的贴,那个楼主是电机厂的,据说这个设备已经成功,而且比水力负载省电很多。这个没去做测试,所以结论还待考证。

5、楼主看到的那个西门子展台,没有提供照片及其参数,所以也不能说服大家。

网友D:
虽然这期擂台结束了,为了非常有力的以实践来说服大家,这个还希望各位盆友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网友D:
顺便啰嗦一句,这期擂台出题和结贴真累。。。。。。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顺便啰嗦一句,这期擂台出题和结贴真累。。。。。。

本期讨论非常积极,希望以后如此

网友J:
对:Smile 关于不能实现恒转矩负载。
应该用专业的测功机来实现,在测功机有很多种模式,其中有一种叫做扭矩/油门控制方式(M/P),即扭矩和油门为设定值,转速根据设定值自动变化。变频器很难实现这种方式。建议用测功机来进行测试。
内容的回复:

测功机一般比较贵,特别是大功率的测功机就更贵了!我们根据以往的工作经验,设计一款在研发伺服驱动器使用的测功机,可以测量各种曲线,可以准确的测试出驱动器性能,有需要的大侠可以和我联系(目前这款系统在一跨国大企业中等到很好的应用)

Ly_milan@yahoo.com.cn

网友J:
对:welfare87 关于引用 a632101105 的回复内容:真不知道楼主是怎么想出来的       你的两个电机要怎么连接到一起呢     你这么测试    我是想破头也想不出来什么理由能用     你么侧的结果应该是转矩小的电机一侧不是电机损坏就是变频器的逆变模块损坏    如果你点子够高了话可能不会坏

两电机对接,在西门子看到一个电机实验台就这样,不过他们用的变频器是带反馈功能的,具体不知他们怎么控制的

内容的回复:

哈哈,南京的?西门子的测试台就是我在哪里的时候搞出来的?主要是利用转速差来控制的,但是那是比较简单的,更高级可以测试电机的各种动态和静态曲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J:
回复内容:
对:welfare87 关于引用 a632101105 的回复内容:真不知道楼主是怎么想出来的       你的两个电机要怎么连接到一起呢     你这么测试    我是想破头也想不出来什么理由能用     你么侧的结果应该是转矩小的电机一侧不是电机损坏就是变频器的逆变模块损坏    如果你点子够高了话可能不会坏

两电机对接,在西门子看到一个电机实验台就这样,不过他们用的变频器是带反馈功能的,具体不知他们怎么控制的

内容的回复:

哈哈,南京的?西门子的测试台就是我在哪里的时候搞出来的?主要是利用转速差来控制的,但是那是比较简单的,更高级可以测试电机的各种动态和静态曲线!!!

钦佩钦佩!能否透露一些技术细节,我们也了解了解?

网友J:
对:老菜鸟关于顺便啰嗦一句,这期擂台出题和结贴真累。。。。。。 内容的回复:

什么时候MP能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