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速电机跟普通电机有区别吗?

楼主(2011-10-25):
昨天用一新的调压调速的电机作为普通电机使,结果不到一天电机就烧了,转子接地。这是不是电机的问题?调速电机跟普通电机区别在哪?向各位大侠请教一下!!

网友A:
电动机没区别,就是在电动机的前面加变频器控制!

网友B:
变频电机的散热风扇是独立的,这是防止电机长时间低频运行导致 散热不足而专门设计的,而普通电机的散热风扇与电机的转子是一体的,这就是外观上的最大区别!!!

网友C:
是不是过载了,或电压太高

网友D:
转子接地?那你用的是绕线式电机吗?

网友E:
“昨天用一新的调压调速的电机”,什么电机?额定电压是多少?说详细一点儿!

网友F:
一般来说调速电机是不允许长时间运行的,只能在点动的情况下短时间运行的,如果长时间运行的话就会烧坏电动机的。

网友G:
2楼的说法的错误的,变频电机分为自冷变频和强冷变频,强冷变频的散热风扇才是带独立的接线盒!

网友G:
楼主说的调速电机是不是指的YCT励磁调速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动机没区别,就是在电动机的前面加变频器控制!网友A的签名档欢迎大家光临校园版块,参与活动http://bbs2.gongkong.com/topiclist-2010080705524700002.html

那为什么电机型号是YZR280S-6C,而普通电机型号后面怎么没C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说的调速电机是不是指的YCT励磁调速电机???

电机型号是YZR280S-6C定子调压调速的

网友J:
你说的电压调速电机是滑差电机?

网友K:
YZR280S-6C是绕线转子式电动机,即使做普通电动机用也需要定子接稳定的三相交流电压,而不是降压调速使用,只是这时候需要把转子三相封起来(即直接短接即可),如果没有短接而是仍旧串入调速电阻,电动机的输出扭矩和输出功率都要打折扣,需要仔细分析工况,否则就有可能过载烧毁转子绝缘(这种电机转子绝缘相对于定子绝缘更容易被击穿)

网友L:
你所使用的电机为冶金起重用绕线电动机。此系列电动机的冷却方式机座号在112-132的为自冷却方式、机座号在160-355的为自带风扇冷却方式

该电动机如果将转子的三相绕组短接,利用变频器调速使用没问题。但是如果转子短接后按照普通电机使用就有问题了。在转子短接的情况下,定子直接通上额定电压(此电机的定子星点在线圈内部封接,不引入接线盒),在转子线圈上会感应出很高的电压,这个电压会破坏线圈的绝缘,造成转子的损坏。

网友M:
普通异步电机是不能用调压的方法来调速的

网友N:
如是变频电机做普通电机使用应该是没问题的但普通电机做变频调速用必须叫排风扇冷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