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电子齿轮比能改变伺服的精度吗?

楼主(2011-10-26):
改变电子齿轮比就能改变每个脉冲的精度,但是精度不是靠编码器决定的吗?具体精度该这么定义,有点糊涂了,请高手解答

网友A:
分辨率不等于精度

楼主:
可以具体解释下吗?我不是很清楚

网友B:
可以的把伺服驱动器分母的数字增大即可,但上位机的脉冲频率要高才行。

楼主:
增大到比编码器的每个脉冲的精度高,那精度就跟编码器没关系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