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台18.5kw的风机,空开选多大的好?

楼主(2011-10-26):
现场有2台18.5KW的除尘风机,都是选用的直接启动方式启动电机,风机是单台逐次启动的,不是一起启动的。总开关我选多大的好呢?我直接从总开关引出线来接到接触器上好呢?还是说我在总开关后面再加2个空开单独控制风机呢?单独控制风机的话,空开我选择DZ47-60A的可以吗?会不会跳闸呢?

网友A:
如何控制,这个你自己选择,单独一台用DZ47-60A是可以的

网友B:
单独控制风机的话,用DZ47-60也会跳闸。

网友C:
很容易跳闸啊,选个100A的吧

网友D:
1、18.5K风机的额定电流为35A左右,所以单台风机可以选择50A的空开;直接启动冲击电流在7倍左右,选择D脱扣曲线;即选择D50A。

即使两台不同时启动,60A的空开也带不动两台风机,况且没有60A这一规格

楼主可以选择100A的电机专用塑壳断路器。

2、总开关后边必须加装分支开关,一是以后检修方便,二是总开关不能保护单台风机。在总开关和分支开关之间可以加接触器控制风机的启停。

楼主:
总开关我用100A的现在,在总开关后面单独分支出2只DZ47-60A的空开单独来控制风机的电源,然后这个60A空开后面再挂接触器和热继,这样启动风机时60A的这个分支空开会不会跳闸?

网友E:
100A够了!!!!!!!!!!!!!11

楼主:
总开关100A的我知道够了,我现在就想知道,60A的这个分支开关会不会跳

网友F:
60A分支开关是不会跳闸的,单台风机电流大约35A,所以没问题!

网友G:
选额定电流的1.3到1.5倍就行了

网友H:
DZ47-60很容易跳闸 18.5KW离心风机启动时间长,电流比较大,还是直接启动 如果星-三角启动可能会可以,不过还是建议用DZ20 NM1等断路器,DZ47大电流不耐用,除非用进口品牌

网友I:
直接启动就要100A的空开好些,可以减少很多的启动跳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