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变频器控制电机转速问题

楼主(2011-10-26):
使用ACS800变频器控制电机运行,电机运行启动后,实际转速与设定转速不一致,总是低于设定转速几十转左右。

求哪位高手指点下?

网友A:
你用的是直接转矩控制吧,他只追求转矩一致

楼主:
对:jq477834166 关于

你用的是直接转矩控制吧,他只追求转矩一致

内容的回复:

是啊,电机控制是采用DTC模式,但是变频器26.01组参数设定值是1,速度控制模式

楼主:
有没有哪位仁兄比较懂啊 求大家帮忙解答啊 谢谢

网友B:
如果这么较真的话,又要力矩控制又要速度控制,最好用闭环吧,编码器加DTC。

网友C:
ACS800备件,RMIO-01 、RMIO-01C、RMIO-02、RMIO-02C、RMIO-11、RMIO-11C、RMIO-12、RMIO-12C、RINT6512C、RBUB5611、RRFC6641、RVAR5511、RCHO5250、SKKH42/16E、TD162N16KOF、SKD146/18-L75、TD140N18KOF、7MBR50SB-120、SKM145GB124DN、FF150R12KE3G

FF200R12KE3

FF300R12KE3

RMIO-01 WITHOUT SOFTWARE

RMIO-01C WITHOUT SOFTWARE
RMIO-02 WITHOUT SOFTWARE

RMIO-02C WITHOUT SOFTWARE

Standard Software US ACS800

Standard Software ACS800

PFC Software ACS800

Master/Follower Macro ACS800
Master/Follower Macro US ACS800

System Software ACS800

Extruder Software ACS800

Decanter Software ACS800

Oil Software ACS800

Crane Software ACS800

Template Software ACS800

Inline Software ACS800

Spinning Software ACS800

Center Winder/Unwinder Software ACS800

Special Software ACS800

Traverse Software ACS800

Centrifuge Application Software ACS800

OEM Crane Control Software DEXX4100

RINT2311

RINT5211

RINT5311

RINT5411

RINT5512

RINT5513

RINT6611

RINT6411

RINT6512

RINT6621

RINT2311C

RINT5211C

RINT5311C

RINT5411C

RINT5512C

RINT5513C

RINT6611C

RINT6411C

RINT6512C

RINT6621C

RBUB5611

RRFC6641

RRFC6641

RRFC5211

RRFC5221

RRFC5311

RRFC5411

RRFC5511

RRFC5521

RRFC5513

RRFC5611

RRFC5621

RRFC6411

RRFC6511

RRFC6622

RRFC6651

RVAR5211

RVAR5311

RVAR5411

RVAR5511

RVAR5512

RVAR5611

RVAR6411

RVAR6511

RVAR6612

M/F fiber optical cables

FIBER OPTIC CABLE RASI/RINT 690V

NRED-61

RCHO5210

RCHO5220

RCHO5230

RCHO5240

RCHO5250

RCHO5310

RCHO5320

RCHO5330

RCHO5410

RCHO5420

RCHO5510

RCHO5520

RCHO5530

RCHO5610

RCHO5620

RCHO5630

RCHO6420

RCHO6440

RCHO6460

RCHO6520

RCHO6620

RCHO6630

RCHO5615

RCHO5625

RCHO5635

RCHO6625

RCHO6635

DDB6U100N16R

SKKH42/16E

SKKH57/16E

SKKH72/16E

TD162N16KOF

SKD116/18-L75

SKD146/18-L75

SKKH42/18E

TD140N18KOF

7MBR10SA-120

7MBR15SA-120

7MBR25SA-120

7MBR35SB-120

7MBR50SB-120

6MBI75S-120

SKM145GB124DN

SKM195GB124DN

FF150R12KE3G

FF200R12KE3

FF300R12KE3

BSM50GD170DL

BSM75GD170DL

SKM100GB173D

SKM145GB174DN

SKM200GB174D

6MBI35S-120

SKM145GAL124DN

SKM195GAL124DN

FF300R12KE3

SKM145GAL174DN

SKM200GB174D

NS4B/1034

NS4B/1035

ALS30A1331KJ

ALS30A1330KF

ALS30C1024NP

ALS30C1023NP

MKP C4BSWBX3470ZA0J

Fan ACS801 R2, IP21

Fan ACS801 R3, IP21

Fan ACS801 R4, IP21

Fan ACS801 R5, IP21

Fan ACS801 R6, IP21

Fan ACS801 R2, IP55

Fan ACS801 R3, IP55

Fan ACS801 R4, IP55

Fan ACS801 R5, IP55

Fan ACS801 R6, IP55

Fan ACS801 IP21 internal

Fan ACS801 IP21 internal

Fan ACS801 IP55 internal

Current Transducers R6

NTC TERMISTOR 10K (R200)

NTC TERMISTOR 10K (R200)

R6 Discharging Resistor

R6 Charge Resistor

Panel Cable R2-R3 With LED`s

Panel Cable R4-R5 With LED`s

Panel Cable R6 With LED`s

Panel Cable R2-R3

Panel Cable R4-R5

Panel Cable R6

RMIO power cable R2 R3

RMIO power cable R4

RMIO power cable R4

RMIO power cable R5

RMIO signal cable R2 R3 R4 R6

RMIO signal cable R5

RMIO optical cable

R3 DC+ WIRE

R3 DC- WIRE

Gate Driver Wire R5

Gate Driver Wire R5

Gate Driver Wire R6

Input Bridge Wire R5

Input Bridge Wire R6

Input Bridge Control Wire R6

Gate Driver Wire R5 for Brake

R6 Current Transducers Wire Set

R5 Discharging resistor Wire Set 230-500V

R5 Discharging resistor Wire Set 690V

R6 Discharging resistor Wire Set

R6 690V Discharging resistor Wire Set

R6 RINT Power Cable

R5 NRED-61 Wire

R6 NRED-61 Wire

ACS800-01 R6 NTC ADAPTER

Main Fan Cable R2

Main Fan Cable R3

Main Fan Cable R4

Main Fan Cable R5

Main Fan Cable R6

R5 Main Cables U2 V2 W2 R+

R6 Bus Bar Kit SEMI

R6 R- Bus Bar for Brake Option

R6 Bus Bar In U1,V1,W1

R6 Bus Bar DB L11-Input Bridge

R6 Bus Bar UDC+

R6 Bus Bar UDC-

R6 Bus Bar U2

R6 Bus Bar V2

R6 Bus Bar W2

R6 DC Capacitors Bus Bar

R6 Insulate Plate

R6 DC Capacitors Bus Bar

R6 IGBT Insulate

R6 Bus Bar R-

R6 Bus Bar R-

R6 R- Bus Bar Insulate

R6 UDC- Bus Bar

R6 UDC+ Bus Bar

R6 IGBT Insulate

RMIO Board Customer Connectors Kit

R5 Power Terminals

R6 Power Terminals

R6 Power Terminals

Fan Fastener R2

Fan Fastener R3

Finger Guard IP20 Internal Fan

Finger Guard R4

Finger Guard R5 R6

Capacitors Sealing and Fixing Gaskets R4 R5

Capacitors Sealing and Fixing Gaskets R6

Choke Cable Sealing Ring R5

Choke Cable Sealing Ring R6

R4 Plastic Capacitor/PCB Holder

R5 Plastic Capacitor/PCB Holder

R6 Plastic Capacitor/PCB Holder

R6 Plastic Heatsink and Body Frame

R5 Power Connectors IP20 Screen

R6 Power Connectors IP20 Screen

R2 Inductors insulate plate

R4 RRFC/RVAR insulate plate

FRONT COVER R2 IP21

FRONT COVER R3 IP21

FRONT COVER R4 IP21

FRONT COVER R5 IP21

TOP COVER R6 IP21

OPTION COVER R6 IP21

FRONT COVER R2 & R3 IP55

FRONT COVER R4 & R5 IP55

FRONT COVER R6 IP55

SKELETON R2

SKELETON R3

SKELETON R4

SKELETON R5

SKELETON R6

SKELETON R6 DEMAG

Connection Box ACS801 R2 IP21 EUR

Connection Box ACS801 R3 IP21 EUR

Connection Box ACS801 R4 IP21 EUR

Connection Box ACS801 R5 IP21 EUR

Connection Box ACS801 R6 IP21 EUR

Connection Box ACS801 R2 IP21 US

Connection Box ACS801 R3 IP21 US

Connection Box ACS801 R4 IP21 US

Connection Box ACS801 R5 IP21 US

Connection Box ACS801 R6 IP21 US

Connection Box ACS800-104 R2 IP20

Connection Box ACS800-104 R3 IP20

Connection Box ACS800-104 R4 IP20

Connection Box ACS800-104 R5 IP20

R2 R3 IP55 Lead-In Plate EUR

R2 R3 IP55 Conduit Plate US

R4 R5 IP55 Lead-In Plate EUR

R4 R5 IP55 Conduit Plate US

R6 IP55 Lead-In Plate EUR

R6 IP55 Conduit Plate US

Cable Shield Clamps and Screws R2 R3

Cable Shield Clamps and Screws R4 R5 R6

Ferrite Holder R5

Ferrite Holder R6

Ferrite Holder R6 New Bus Bar Mec.

OPTION BOARD BASE ACS801

CONTROL PANEL HOLDER ACS801

CDP-312R

RAIO-01, Analogue I/O extension

RAIO-01C, Analogue I/O extension

RDIO-01, Digital I/O extension

RDIO-01C, Digital I/O extension

RTAC-01, Encoder Interface

RTAC-01C, Encoder Interface

RDNA-01,DeviceNet

RDNA-01C,DeviceNet

RLON-01.LonWorks

RLON-01C, LonWorks

RIBA-01, Interbus

RIBA-01C, Interbus

RPBA-01, PROFIBUS-DP

RPBA-01C, PROFIBUS-DP

RMBP-01, Modbus Plus

RCAN-01, CANopen

RCAN-01C, CANopen

RMBA-01, Modbus

RMBA-01C, Modbus

RCNA-01, Controlnet

RETA-01, Ethernet

RDCO-03

RDCO-02

RDCO-01

RDCO-03C

RDCO-02C

RDCO-01C

NPLC-00C OPTION/SP KIT (0,5 m; screened; crossed)

NPLC-02C OPTION/SP KIT (2 m; screened; crossed)

NPLC-03C OPTION/SP KIT (3 m; screened; crossed)

NPMP-01 OPTION/SP KIT (Platform)

NPMP-03 OPTION/SP KIT (Platform with CDP 312)

ACS200-MP-010A Telephone Connector 34mm

NAIO-03 OPTION/SP KIT

NDIO-02 OPTION/SP KIT

NTAC-02 OPTION/SP KIT (5Mbit/s optic link) from software V4.2

NBCI-02 OPTION/SP KIT

NDNA-02 OPTION/SP KIT

NIBA-01 OPTION / SP-KIT

NPBA-12 OPTION/SP KIT

NCAN-02 OPTION/SP KIT

NMBA-01 OPTION/SP KIT

NCSA-01 OPTION/SP KIT

NISA-03 OPTION/SP KIT

NPCM-01 OPTION/SP KIT

NPCU-01 OPTION/SP KIT

NLWC-02 OPTION/SP KIT (2 m)

NLWC-03 OPTION/SP KIT (3 m)

NLWC-05 OPTION/SP KIT (5 m)

NLWC-07 OPTION/SP KIT (7 m)

NLWC-10 OPTION/SP KIT (10 m)

AGPS-11C

AGPS-wireset R2i - R3i

AGPS-wireset R4i

AGPS-wireset R5i

Kontactor BC30-30-22/24

Relay RT1P4012

Charging circuit wireset R5i

Charging circuit wireset R5i

Charging circuit wireset R5i

请找我购买,大量 现货,刘先生139113937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