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的编码器分辨率问题

楼主(2011-10-26):
我现在用的MR J3的电机,编码器分辨率是26万(这是经过伺服放大器4细分过的),也就是脉冲当量为360*3600/260000=4.98角秒。。。我希望能把这分辨率提高到0.2角秒,应该怎么细分。编码器信号通过伺服放大器,用的是RS485通讯线和电脑连接,希望通过labview软件实现细分!!

网友A:
以電來說應該是無解(不改變其架構)

外接編碼器 解析度高達0.2 "

另外使用減速機構 25比 那分辨率也可達0.2"

楼主:
就在原有信号上,对信号进行处理,达不到要求么?

网友B:
这还有什么意思,你人为把它处理好了,想多少就多少,有意义吗?

网友B:
用的还是485通讯,那个口慢得要命,还有什么实时性可言!

网友A:
若用在大盤面之分度(C軸定位) 怎會沒意義 這樣的運用 理論上 是極慢速運用 只是樓主買錯了電機 又不想多花錢(要花很多錢)

訊號是無法處理

楼主:
这么说吧,我要检测的是一个变速箱的传动误差,两个编码器分别输出的是输入轴和输出轴的角度,但是编码器的分辨率又不够高,我希望用信号处理的方法,把这分辨率提高点。

楼主:
实时性要求没那么高,别丢失数据就行了!!

网友B:
re:变速箱的传动误差 就是一弧分的减速器已经指标很高了,你搞个零点几秒的精度没有意义。

楼主:
要测的精密伺服变速的,误差都相当小的!!

网友C:
按“笨鸟”的方法外接更高分辨率的编码器吧!

J3的18位是内部电子细分完的数字结果,没有再细化的余地了,传统4倍频的概念对其不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