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松下伺服电机好坏的判断

楼主(2011-10-26):
  情况是这样的:小弟这边有一台设备调试完成,没问题了。之后有位客户说他们那边设备上有一台松下伺服电机不行,要拿到我们厂里来看看。于是乎,我就把这个有问题的伺服电机换到我们调试好的设备上(型号是一模一样的),结果设备不能工作,但是驱动器也没报警。。。。 再之后,我用JOG试运行这台伺服电机,奇怪的是电机正反转都没有问题。 我想问的是,JOG是否能判断伺服电机好坏与否。。。 若不能,此电机有可能是哪方面存在问题呢?? 请大虾们指教。。。。

网友A:
JOG正常可以断定电机及其编码器没问题,应该是那边设备的驱动器或电路有问题。

楼主:
谢谢楼上回答。但奇怪的是:两台电机型号是一样的,我只把电机换了下,驱动器和电路都没有动;结果就是一台电机可以,另外一台就是不行。

网友B:
是挺奇怪的!!!在电机不转时,用手转动一下电机的轴,以确定伺服ON有没有打开?再测一下U、V、W是否对外壳短路?

网友C:
JOG正常可以断定电机及其编码器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