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ice net 支持星型网络结构吗?

楼主(2011-10-26):
device net 支持星型网络结构吗?

网友A:
NS260系列协议型CAN总线桥式光纤中继器

(兼容SDS、NMEA2000、SAE J1939、SAE J2284等标准总线)

主要特点和优势:

--------------------------------------------------------------------------------

Ÿ 突出特征:解决CAN高速传输时的距离限制

Ÿ 总线结构:全对等总线,多点对多点通信,支持突发数据传输

Ÿ 流量控制:基于帧的负压流量控制算法(FRR),实现CGNTP协议

Ÿ 网络结构:星型、链型、双纤环、点对点,级连站数可达200台

Ÿ 传输延时:光到光的延时最小为200ns,最大为8.7us

Ÿ 解环方式:采用LisRing专有解环技术,自动协商生成根结点,无需任何配置

Ÿ 解环速度:高达1ms的环网自愈时间,光纤连接时能自动恢复

Ÿ 总线接口:5线欧式接线端子,内有可选的120欧匹配电阻,可通过端子连线选用

Ÿ 传输类型:协议型,CAN帧传输,桥式转换

Ÿ 帧 类 型:支持CAN2.0A、CAN2.0B

Ÿ 支持速率:见后面附表

Ÿ 速率设置:拔码开关

Ÿ 转发模式:存贮转发

Ÿ 存贮深度:发送器160帧缓冲

Ÿ 光口形式:ST,可定制FC或SC接口形式

Ÿ 发光功率:>-13dbm(单模系统) ,>-20dbm(多模系统)

Ÿ 收光灵敏度:<-28dbm(单模系统),<-34dbm(多模系统)

Ÿ 传输距离:单模,0km ~ 20km; 多模,0km ~ 3km

Ÿ 输入电源:DC9V-DC30V, < 2W ;空载典型值DC24V@80mA 连续

Ÿ LED状态:光口线路、数据口、运行指示等

Ÿ 告警输出:继电器接口,24V@1A,125VAC@0.2A

Ÿ 机壳结构:D35mm导轨式,40x 110 x 74(mm)

Ÿ 机壳工艺:金属铸造;防护等级:IP40

Ÿ 振动特性:符合IEC68-2-6

Ÿ 重 量:约500g

Ÿ 温湿特性:工作温度,-25℃ ~ +75℃;湿度:95%无凝露;

Ÿ 存贮温度:-45℃ ~ +85℃

Ÿ 符合标准:CAN Standard

Ÿ 电磁兼容:EN61000-4-2(8KV机壳静电)

EN61000-4-3,ENV50204(抗电磁干扰10V/m在10KHz-1GHz)

EN61000-4-4(2KV快速脉冲群)

EN61000-4-5(共模1KV,差模2KV浪涌)

EN55022(辐射符合 class B)

专为CAN总线光传输提供的完善的产品和技术解决方案
--------------------------------------------------------------------------------

NS26系列产品是我公司专为解决CAN总线无法长距离传输问题,采用多项最新技术研发而成的桥式总线光纤中继器。它可以完成通过光纤传输CAN现场总线,继承并保留了CAN总线的突出优点:对等传输、突发数据、总线仲裁等,同时实现了高速率时长距离传输、电气及地线隔离、提高抗干扰能力等。此产品还具有如下优点:低功耗、工业级设计、电源适应性、优美的外观与导轨式安装机壳等。
在应用时,采用NS26产品通过光纤网络连接两个或多个(最多为200个,在增强安全模式时,最多可级连64个)CAN的现场总线网段,不同的网段可以采用不同速率工作(在增强安全模式时,需使用同一速率),开关配置工作速率。本系统可以将任一网段上的数据转发到(依协议的方式,不破坏CAN的总线传输规则)其他的所有网段
www.gougunsk.com

网友B(2019-07-25):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转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8)CC-LINK转光纤

(9)485 CAN PRIFIBUS  转网口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