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POR松下PLC在用F171命令时候总是提示运算错误

楼主(2011-10-26):
我想用F171命令来输出脉冲信号,如图的设置,但是用FPOR-C32T在线运行后,总是提示运算错误,错误就是在F171命令上,希望有大神来帮忙解答下,谢谢!

网友A:
系统寄存器设置中,把CHO,设置为YO,Y1脉冲输出

楼主:
这个是我改了系统内存后的,然后,我改了后还是报错!额,能不能给我你的QQ号,我好直接去问下你啊?或者你直接加我QQ :493128233,谢谢

引用 网友A:
关于

系统寄存器设置中,把CHO,设置为YO,Y1脉冲输出

楼主:
额,我的原因应该是刚开始没有设置脉冲,然后,更改设置脉冲后后,没有断电,plc寄存器里面可能一直保存着错误的状态!不知道我的分析对不对,不过以后更改寄存器状态后,一定要断电后重新改

网友A:
你是说现在好了??你把R1和那个微分指令直接用R9010就好,运行F171前,是不能脉冲数为零的,如果报故障,清除内部错误后,如果是硬件问题,最好断下电,我手机15863064965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现在好了??你把R1和那个微分指令直接用R9010就好,运行F171前,是不能脉冲数为零的,如果报故障,清除内部错误后,如果是硬件问题,最好断下电,我手机15863064965

没错,应该是这样。

网友C:
对,松下会报错。

系统区一定要设定,不设定会报错,中断也是。

网友D:
青岛黄工

说得很对的,如果这样试都不行,多半是硬件问题了。

网友E(2018-06-15):
改下系统寄存器设置为脉冲就行了

网友F:
我试过了,好用。同样的问题已解决。谢谢

网友G(2019-05-07):
no.407  位置控制模式设置选择FP-X兼容指令模式,f171可用于找原点和位置控制,找原点的话,主单元输入设置要选择一个输入点x用于接收原点输入信号。

网友H(2019-09-09):
引用 网友G:
no.407  位置控制模式设置选择FP-X兼容指令模...

大哥,我目前用FP XHC30T的PLC也遇到这样的问题。NO.407设置了FP-X兼容模式,下面的CH0通道也改为脉冲输出模式。NO.403,404也设置了脉冲捕捉和脉冲中断的输入点。现在程序写进去按下启动中间继电器就报警。运算错误就是F171这,搞了好久就是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大哥要是知道,麻烦您给我支支招,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H:
回复内容:对: 网友G  n...

你多半是参数输入的不对,F171内填的参数。

网友I(2019-11-18):
学习了,多谢大佬分享

网友J(2021-09-03):
多半是控制代码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