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2011-10-16-电力变压器的绕组排序

楼主(2011-10-26):
请教下:

一台三绕组变压器,什么叫做按阻抗电压uk%的第一种组合方式?什么是第二种方式?
两种方式对应的高、中、低三个绕组的排列顺序自铁芯向外依次分别为??

要求:结合实际例子的回答、原创最多、阐述最全的将得大奖。

本帖日期后一周结贴,9个最优回帖分别获得20MP、10MP、10MP、10MP、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

网友A:
所谓的按阻抗电压uk%的第一种组合方式一般应该认为是升压变压器的的一种绕组排列方式:即由内向外的顺序为

中压绕组——低压绕组——高压绕组。

此种方式中压绕组的阻抗最大

所谓的按阻抗电压uk%的第二种组合方式一般应该认为是降压变压器的的一种绕组排列方式:即由内向外的顺序为

低压绕组——中压绕组——高压绕组

此种方式低压绕组的阻抗最大

排列方式的原则是为了绝缘结构的合理,一般的是将低压、中压绕组排在最里面,高压绕组必须在最外面。

网友B:
变压器的工作原理是电磁感应原理;一个交变的电压产生一个交变的磁场。变压器工作时由于线圈导线存在直流电阻。同时又有感抗的存在,线圈的匝数不同产生的阻抗不同。变压器的用途不同要求的结构也不同。线圈的排列也不一样。

在生产制造上变压器两种组合方式:升压结构和降压结构。

升压型变压器要求中压绕组的阻抗最大;所以绕组排列顺序自铁芯向外依次为中—低—高。

降压型变压器要求低压绕组的阻抗最大;因此绕组排列顺序自铁芯内向外依次为低—中—高。

网友C:
按阻抗电压uk%的第一种组合方式是升压变压器的一种绕组排列方式:内向外的顺序为

中压绕组——低压绕组——高压绕组。

此种方式中压绕组的阻抗最大

按阻抗电压uk%的第二种组合方式是降压变压器的的一种绕组排列方式:内向外的顺序为

低压绕组——中压绕组——高压绕组

此种方式低压绕组的阻抗最大

排列方式的原则是为了绝缘结构的合理,一般的是将低压、中压绕组排在最里面,高压绕组必须在最外面。

网友D:
三绕组变压器有高压、中压、低压三个绕组,每相的三个绕组套在一个铁心柱上,为了便于绝缘,高压绕组通常都置于最外层。升压变压器的低压绕组放在高、中压绕组之间,这样布置的目的是使漏磁场分布均匀,漏抗分布合理,不致因低压和高压绕组相距太远而造成漏磁通增大以及附加损耗增加,从而保证有较好的电压调整率和运行性能。降压变压器主要从便于绝缘考虑,将中压绕组放在高压、低压绕组之间。

 某一侧的等值阻抗等于与该侧有关的两个试验所得值之和,减去与该侧无关的试验所得值,得数除二。   如一次侧的等值阻抗等于一、二次间的试验所得值加上一、三次间的试验所得值,减去二、三次间的试验所得值,得数再除二。   由此可知,要减小一次侧的等值阻抗,就必须减小一、二次间的等值阻抗和一、三次间的等值阻抗,增大二、三次间的等值阻抗值,升压变压器之所以将低压绕组放在中间,就是为了使原边具有较小的等值阻抗。   三绕组变压器高压绕组和低压绕组的线端标志与双绕组变压器相同,中压绕组的首、末端下标换成了m。

网友E:
 阻抗电压    阻抗电压是将变压器的二次绕组短路,使一次绕组电压慢慢加大,当二次绕组的短路电流达到额定电流时,一次绕组所施加的电压(短路电压)与额定电压的比值百分数。阻抗电压Uk (%)是涉及到变压器本钱、效率和运行的重要经济指标和对变压器进行状态诊断的主要参数依据之一。   同容量的变压器,阻抗电压小的本钱低,效率高,价格便宜,另外运行时的压降及电压变动率也小,电压质量轻易得到控制和保证,因此从电网的运行角度考虑,希看阻抗电压小一些好。但从变压器限制短路电流条件考虑,则希看阻抗电压大一些好,以免电气设备(如断路器、隔离开关、电缆等)在运行中经受不住短路电流的作用而损坏。不同容量的变压器对应的阻抗电压值国标是有相关规定的。

双绕组变压器中一个绕组短路,以额定频率的电压施加于另一个绕组上,并使其中流过额定电流时的施加电压值。对多绕组变压器,除试验的一对绕组外,其余绕组开路,并使其中流过与该对绕组中的额定容量较小的绕组相对应的额定电流时的施加电压值。各对绕组的阻抗电压是指相应的参考温度下的数值且用施加电压绕组的额定电压值的百分数来表示。

将变压器的等值电路图进行简化,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当采用标么值表达时,变压器的阻抗电压与变压器的短路阻抗是完全相同的。设变压器的一次额定电压为Ue,如上述实验时二次绕组达到额定 电流时所加的电压为UK,变压器的内部漏阻抗为ZK,一次额定电流为Ie,则有:
uk`=UK / Ue = Ie *ZK / Ue = ZK / (Ue / Ie ) = ZK /Ze = ZK`
所以这个阻抗电压反映了变压器内部阻抗的大小。
从上式中也可以得出,在运行的变压器二次突发短路时,变压器中的短路电流 IK = Ie / ZK`

阻抗电压百分比
  阻抗电压百分比又称短路电压百分比,表明变压器内阻抗的大小。对于双绕组变压器来说,当副边被人为的短路,原边施加一个降低了的电压,待原边和副边的电流都达到额定值时,这个原边降低了的电压的数值,成为阻抗电压或短路电压。把这个数值于额定电压相比用百分数表示,即为该台双绕组变压器的阻抗电压百分比数。
  变压器的短路电压百分比是一个很重要的数值,是计算短路电流的依据。他表明变压器在满载(额定负荷)运行时变压器本身的阻抗压降大小,对于变压器二次测发生突然短路时,将会产生多大的短路电流有决定性的意义,对于变压器并联运行也有重要的意义。
  阻抗电压百分比的大小,于变压器的容量有关。当变压器容量小时,阻抗电压百分比数也小;变压器容量大时,阻抗电压百分比数应较大。我国生产的电力变压器,阻抗电压百分比一般在4~24%的范围内。

在交流电路中,除电阻外,还有电感和电容等皆有阻碍电流作用,通常将阻止交流电流作用的部分,总称为「阻抗」。 而根据欧姆定律,阻抗所分得的电压就是阻抗电压,变压器在运行中绕组通过额定电流时,本身阻抗所产生的电压降。阻抗电压...阻抗电压相同,若不同其差值不得超过±10
两台阻抗电压不等的变压器并联时,阻抗电压大的负载分配少。当这台变压器满载时,另一台阻抗电压小的变压器就要过载,因而要求并联变压器阻抗相等。

网友F:
由于三绕组变压器中的三个绕组共用一个铁心,因此三个绕组通过铁心在磁路上相互耦合,每个绕组都有自感和与其他绕组之间的互感。因此任一绕组的电压方程式包括本身的自感电动势和与其它绕组之间的互感电动势,所以变压器的三个绕组的电路彼此关联,在运行时一绕组负荷电流变化会影响另外绕组的电压,这样的三绕组变压器的等效电路个绕组的等效阻抗包括本身绕组的电抗和个绕组之间的互感电抗。

三绕组变压器采用同心式绕组,按照绕组的排列和制造方式分为升压型和降压型两种结构,其共有的形式是高压绕组都排列在最外层。

升压型排列顺序:铁心—中压绕组—低压绕组—高压绕组,高压绕组与中压绕组之间的阻抗最大,升压型通常用在低压向高压送电为主的场所。

降压型排列顺序:铁心—低压绕组—中压绕组—高压绕组,高压绕组与低压绕组之间的阻抗最大。,降压型通常用在高压向中压供电为主,低压供电为辅的场所,其无功损耗约为升压型160%—170%。

网友G:
     在三绕组升压变压器中,低压绕组是一次侧,高、中压绕组是二次侧,低压绕组排列在高、中压绕组的中间位置,即从铁心柱往外排列的绕组,依次为中压绕组、低压绕组和高压绕组。
  在三绕组降压变压器中,高压绕组是一次侧,中、低压绕组均为二次侧,中压绕组排列在高、低压绕组的中间位置,即从铁心柱往外排列的绕组,依次为低压绕组、中压绕组和高压绕组。图1a和图1b分别表示三绕组升压变压器和降压变压器的绕组排列。

 三绕组变压器绕组排列
(a)升压变压器   (b)降压变压器

  为了叙述方便起见,我们把高、中、低压绕组分别编号为1、2、3。高、中压绕组间的电抗用x12表示,中、低压绕组间的电抗用x23表示,高、低压间的电抗则用x13表示,而各绕组的等值电抗则分别用x1、x2和x3来表示。
  在三绕组升压变压器中,x12最大,x13次之,x23最小。而在三绕组降压变压器中,x13最大,x12次之,x23最小。例如,某一110kV三绕组降压变压器的电抗分别为x12=10.53%,x13=18.60%,x23=6.64%。

网友H:
根据国标GB/T 6451-2008,降压变压器阻抗高-低>高中>中低,这种情况下从铁心依次向外为低压、中压、高压,升压变压器阻抗高中>高低>中低,这种情况下从铁心依次向外为中压、低压、高压。

网友E:
“M”是全密封的意思,“S11-M变压器就是三相全密封型变压器,从外观上看,就是没有了变压器上的油枕,全密封变压器技术与普通型变压器相比,全密封变压器的可靠性、使用寿命、运行维护等方面占有明显优势;

例如干式变压器(SCB10-1000KVA/10KV/0.4KV):

S的意思表示此变压器为三相变压器,如果S换成D则表示此变压器为单相。

C的意思表示此变压器的绕组为树脂浇注成形固体。

B的意思是箔式绕组,如果是R则表示为缠绕式绕组,如果是L则表示为铝绕组,如果是Z则表示为有载调压(铜不标)。

10的意示是设计序号,也叫技术序号。

1000KVA则表示此台变压器的额定容量(1000千伏安)。

10KV的意思是一次额定电压,0.4KV意思是二次额定电压。

电力变压器产品型号其它的字母排列顺序及涵义。

(1)绕组藕合方式,涵义分:独立(不标);自藕(O表示)。

(2)相数,涵义分:单相(D);三相(S)。

(3)绕组外绝缘介质,涵义分;变压器油(不标);空气(G):气体(Q);成型固体浇注式(C):包绕式(CR):难燃液体(R)。

(4)冷却装置种类,涵义分;自然循环冷却装置(不标):风冷却器(F):水冷却器(S)。

(5)油循环方式,涵义:自然循环(不标);强迫油循环(P)。

(6)绕组数,涵义分;双绕组(不标);三绕组(S);双分裂绕组(F)。(7)调压方式,涵义分;无励磁调压(不标):有载调压抑(Z)。

(8)线圈导线材质,涵义分:铜(不标);铜箔(B);铝(L)铝箔(LB)。(9)铁心材质,涵义;电工钢片(不标);非晶合金(H)。

(10)特殊用途或特殊结构,涵义分;密封式(M);串联用(C);起动用(Q);防雷保护用(B);调容用(T);高阻抗(K)地面站牵引用(QY);低噪音用(Z);电缆引出(L);隔离用(G);电容补偿用(RB);油田动力照明用(Y);厂用变压器(CY);全绝缘(J);同步电机励磁用(LC)。

变 压 器 型 号

一、电力变压器型号说明如下:

变压器的型号通常由表示相数、冷却方式、调压方式、绕组线芯等材料的符号,以及变压器容量、额定电压、绕组连接方式组成。请问下列电力变压器型号代号含义是什么?

D    S    J    L Z SC SG    JMB    YD    BK(C)    DDG

D-单相 S-三相 J-油浸自冷 L-绕组为铝线 Z-又载调压     SC-三相环氧树脂浇注

SG-三相干式自冷 JMB-局部照明变压器     YD-试验用单相变压器    BF(C) -控制变压器(CC型铁芯结构)    DDG-单相干式低压大电流变压器

1:变压器的型号和符号含义

型号中符号排列顺序

代表符号

1(或末数)

线圈耦合方式

自耦降压(或自耦升压)

D

S

冷却方式

油浸自冷

J

干式空气自冷

G

干式浇注绝缘

C

油 浸 风 冷

F

油 浸 水 冷

S

强迫油循环风冷

FP

强迫油循环水冷

SP

线 圈 数

双 线 圈

三 线 圈

S

线圈导线材质

L

调压方式

无励磁调压

有载调压

Z

加强干式

Q

干式防火

H

移 动 式

D

T

注:电力变压器后面的数字部分:斜线左边表示额定容量(千伏安);斜线右边表示一次侧额定电压(千伏)。

例如1SJL-1000/10,为三相油浸自冷式铝线、双线圈电力变压器,额定容量为1000千伏安、高压侧额定电压为10千伏

电力变压器的型号表示方法:基本型号+设计序号--额定容量(KVA)/高压侧电

例如2:S7-315/10变压器

即三相(S)铜芯10KV变压器,容量315KVA,设计序号7为节能型.

例如3scr9-500/10s11-m-100/10

S--三相 C--浇注成型(干式变压器) r缠绕型 911--设计序号 500100--容量(KVA     10--额定电压(KV    m--密闭

型号含义: SCZ(B)9-XXXX/**    SC--三相固体成型 (环氧浇注)    Z--有载调压    B--低压箔式线圈   9--性能水平代号    XXXX--额定容量(kVA    **--额定高压电压(按额定值填入)

变压器的型号:

变压器绕组数+相数+冷却方式+是否强迫油循环+有载或无载调压+设计序号+“-”+容量+高压侧额定电压组成。

例如4SFPZ9-120000/110

指的是三相(双绕组变压器省略绕组数,如果是三绕则前面还有个S)双绕组强迫油循环风冷有载调压,设计序号为9,容量为120000KVA,高压侧额定电压为110KV的变压器。

例如5 SCB9-2000/10

SC----三相固体成型(环氧浇注)

B-----低压箔式线圈

9-----性能水平代号

2000--额定容量

10----额定高压电压

例如6SCB9-2000/0.4~0.23 Dyn11

此为干式变压器的型号表示    S是代表三相;     C代表环氧树脂浇注绝缘;    B配电变压器;      2000是容量KVA      0.4-0.23KV低压侧额定线电压、额定相电压;     Dyn11 接线方式表示的是一次侧三相三角形接线,低压侧星形接线,低压侧线电压为11点,即:低压侧线电压超前高压侧线电压30度。

二、关于中频变压器和低频变压器型号说明如下:

1)中频变压器的命名方法晶体管收音机 (调幅) 中的中频变压器命名方法由三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主称,用几个字母组合表示名称、特征、用途。

   第二部分:外形尺寸, 用数字表示。

  第三部分:序号,用数字表示。"1"表示第一中放电用中频变压器,"2"表示第二中放电路用中频变压器;"3"表示和三中放电路用中频变压器,型号中的主称所用字母、外形尺寸所用数字的意义,如表1所示.

  表1所示中频变压器型号主称用字母与外形尺寸用数字的意义表

字 母

名称、用途、特征

数 字

外形尺寸/mm ×mm×mm

T

中频变压器

7×7×12

L

线圈或振荡线圈

10×10×14

T

磁性瓷心式

12×12×16

F

调幅收音机用

20×25×36

S

短 波 段

  例如:

  TTF11表示调幅收音机用的磁性瓷心式中频变压器,第一个“1”表示外形尺寸为7x7x12,第二个“1”表示序号(1)是第一级中放用中频变压器。

  (2)低频变压器的型号命名方法低频变压器的型号命名法由三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主称,用字母表示。

  第二部分:功率,用数字表示。

  第三部分:序号,用数字表示。

   表2是低频变压器型号主称所用字母的意义。

主 称 所 用 字 母

DB

电源变压器

CB

音频输出变压器

RBTB

音频输入变压器

GB

高压变压器

HB

灯丝变压器

SBZB

音频(定阻式)输送变压器

SBEB

音频(定压式或自耦式)输送变压器

KB

开关变压器

  例如:

  DB203表示: DB表示主称电源变压器,“20”表示功率2OW“3”表示序号(3),即表示20W的电源变压器。

电流互感器及电压互感器型号含义说明
PT型号含义说明
1位:J—PT
2位:D—单相;S—三相;C—串级;W—五铁芯柱
3位:G—干式;J—油浸;C—瓷绝缘;Z—浇注绝缘;R—电容式;S—三相
4位:W—五铁芯柱;B—带补偿角差绕组;
连字符号后面:GH—高海拔;TH—湿热区
CT型号含义说明
1位:L—CT
23位:A—穿墙式;M—母线型;B—支柱式;C—瓷绝缘;S—塑料注射绝缘;
D—
单匝贯穿式;W—户外式;F—复匝式;G—改进型;Y—低压式;Z—浇注绝缘
式支柱式;Q—母线型;K—塑料外壳;J—浇注绝缘或加大容量
45位:B—保护级;C—差动保护;D—D级;J—加大容量;Q—加强型
例:
LZZBJ9-10A3G
L 电流互感器 Current transformer
Z 支柱式 Post type
Z 浇注式 Casting type
B 带保护级 Wity protective class
J 加强型 Reinforced type
9 设计序号 Design Number
额定电压(kV Highest voltage for equipment(kV)
A3G
结构代号 Structure code

LFZ-10Q
L
电流互感器 Current transformer
F
复匝式
Z
浇注式 Casting type
额定电压(kV Highest voltage for equipment(kV)
Q
结构代号 Structure code

LZZ-10
L
电流互感器 Current transformer
Z
支柱式 Post type
Z
浇注式 Casting type
额定电压(kV Highest voltage for equipment(kV)

LMZB7-10GYW1
L
电流互感器 Current transformer
M
母线式 Busbar type
Z
浇注式 Casting type
B
带保护级 Wity protective class
设计序号 Design Number
额定电压(kV Highest voltage for equipment(kV)
GYW1
高原污秽 Plateau Dirty

LDZB6-10Q
来源:www.tede.cn
L
电流互感器 Current transformer
D
单匝式
Z
浇注式 Casting type
B
带保护级 Wity protective class
设计序号 Design Number
额定电压(kV Highest voltage for equipment(kV)
Q
结构代号 Structure code

LDJ2-10
L
电流互感器 Current transformer
D
带触头盒
J
加强型 Reinforced type
设计序号 Design Number
额定电压(kV Highest voltage for equipment(kV)

LZZJ-10
L
电流互感器 Current transformer
Z
支柱式 Post type
Z
浇注式 Casting type
J
加强型 Reinforced type
额定电压(kV Highest voltage for equipment(kV)

LFSQ-10Q
L
电流互感器 Current transformer
F
封闭式 Hermetical type
S
手车式 Handcart type
Q
加强型 Reinforced type
额定电压(kV Highest voltage for equipment(kV)
Q
结构代号 Structure code

LCZ-35Q
L
电流互感器 Current transformer
C
手车式 Handcart type 请登陆:输配电设备网浏览更多信息
Z
浇注式 Casting type
额定电压(kV Highest voltage for equipment(kV)
Q
结构代号 Structure code

JDZ(X)-3,6,10
J
电压互感器 Voltage transformer
D
单相 Single phase
Z
浇注式 Casting type
X
带剩余电压绕组 With residual voltage winding
3,6,10
电压等级(kV Voltage class(kV)

JDZ(X)10-3,6,10
J
电压互感器 Voltage transformer
D
单相 Single phase
Z
浇注式 Casting type
X
带剩余电压绕组 With residual voltage winding
设计序号 Design Number
3,6,10
电压等级(kV Voltage class(kV)

JDZF7-10GYW1
J
电压互感器 Voltage transformer
D
单相 Single phase
Z
浇注式 Casting type
F
带剩余电压绕组 With residual voltage winding
设计序号 Design Number
电压等级(kV Voltage class(kV)
GYW1
高原污秽 Plateau Dirty

LM2-06.05
型电流互感器是树脂浇注式电流互感器
L--
电流互感器
M--
母线型
2--
设计序号
06--
额定电压为0.6KV
05--
额定电压为0.5KV

AS12/150b/2S
型电流互感器是环氧树脂全封闭支柱式电流互感器
它的国内型号为:LZZBJ9-12150b/2S
L—
电流互感器
Z—
支柱式
Z—
浇注绝缘
B—
带保护级
J—
加大容量
9—
设计序号
12—
额定电压(12KV
150b—
浇注体宽度为150mm
2S—热稳定电流时间

AS12/175b/2S
型电流互感器也是环氧树脂全封闭支柱式电流互感器
它的国内型号为:LZZBJ9-12175b/2S
与上面的区别在于它的浇注体宽度变为175mm

LAZBJ-12型电流互感器是穿墙式全封闭电流互感器
L—
电流互感器
A—
穿墙式
Z--
浇注绝缘
B—
带保护级
J—
加大容量
12—
额定电压(12KV

一般来说,国产电流互感器型号字母的含义如下:
第一个字母:L--电流互感器
第二(或三)个字母:A--穿墙式;M--母线型;B--支柱式;绝缘方面,C为瓷绝缘,S为塑料注射绝缘;D--单匝贯穿式;W--户外式;F--复匝式;G--改进型;Y--低压式;Z--浇注绝缘或支柱式;Q--母线型;K--塑料外壳;J--浇注绝缘或加大容量。
第四(或五)个字母:B--保护级;C--差动保护;D--D级;J--加大容量;Q--加强型。连字符后的字母:GH--高海拔地区使用;TH--湿热地区使用。

二、电压互感器型号

JDZ(X)-3,6,10
J
电压互感器 Voltage transformer
D
单相 Single phase
Z
浇注式 Casting type
X
带剩余电压绕组 With residual voltage winding
3,6,10
电压等级(kV Voltage class(kV)

互感器在供配电系统中主要分为两种:电压互感器和电流互感器。

在供配电系统中,大电流、高电压有时不能直接用电流表和电压表来测量,必须通过互感器按比例减小后测量。

互感器的内部结构就是变压器。按照变压器的原理运行。

电压互感器的工作原理相当于2次侧开路的变压器,用来变压,在二次侧接入电压表测量电压(可以并联多个电压表)。电压互感器的二次侧不能短路。

电流互感器的工作原理相当于2次侧短路的变压器,用来变流,在二次侧接入电流表测量电流(可以串联多个电流表)。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不能开路。

电压表相当于电压互感器大负载(阻抗大)测量装置。电流表相当于电流互感器小负载(阻抗小)测量装置。

     电压互感器在正常运行中,二次负载阻抗很大,电压互感器是恒压源,内阻抗很小,容量很小,一次绕组导线很细,当互感器二次发生短路时,一次电流很大,若二次熔丝选择不当,保险丝不能熔断时,电压互感器极易被烧坏。

      当运行中电流互感器二次侧开路后,一次侧电流仍然不变,二次侧电流等于零,则二次电流产生的去磁磁通也消失了。这时,一次电流全部变成励磁电流,使互感器铁芯饱和,磁通也很高,将产生以下后果:
      (1)
由于磁通饱和,其二次侧将产生数千伏高压,且波形改变,对人身和设备造成危害。
      (2)
由于铁芯磁通饱和,使铁芯损耗增加,产生高热,会损坏绝缘。

      (3)将在铁芯中产生剩磁,使互感器比差和角差增大,失去准确性,所以电流互感器二次侧是不允许开路的。

    电流互感器二次侧不许开路运行。接在电流互感器副线圈上的仪表线圈的阻抗很小,相当于在副线圈短路状态下运行。互感器副线圈端子上电压只有几伏。因而铁芯中的磁通量是很小的。原线圈磁动势虽然可达到几百安或上千安匝或更大。但是大部分被短路副线圈所建立的去磁磁动势所抵消,只剩下很小一部分作为铁芯的励磁磁动势以建立铁芯中的磁通。如果在运行中时副线圈断开,副边电流等于零,那么起去磁作用的磁动势消失,而原边的磁动势不变,原边被测电流全部成为励磁电流,这将使铁芯中磁通量急剧,铁芯严重发热以致烧坏线圈绝缘,或使高压侧对地短路。另外副线圈开路会感应出很高的电压,这对仪表和操作人员是很危险的所以电流互感器二次侧不许断开。

  如果电压互感器的二次侧运行中短路,二次线圈的阻抗大大减小,就会出现很大的短路电流,使副线圈因严重发热而烧毁。因此在运行中电压互感器不允许短路。一般电压互感器二次侧要用熔断器。只有35千伏及以下的互感器中,才在高压侧有熔断器其目的是当互感器发生短路时把它从高压电路中切断.

1)电流互感器二次可以短路,但不得开路;电压互感器二次可以开路,但不得短路;
2)相对于二次侧的负荷来说,电压互感器的一次内阻抗较小以至可以忽略,可以认为电压互感器是一个电压源;而电流互感器的一次却内阻很大,以至可以认为是一个内阻无穷大的电流源。
3)电压互感器正常工作时的磁通密度接近饱和值,故障时磁通密度下降;电流互感器正常工作时磁通密度很低,而短路时由于一次侧短路电流变得很大,使磁通密度大大增加,有时甚至远远超过饱和值.

  电流互感器是电力系统中很重要的一个一次设备,其原理是根据电磁感应原理而制造的.它的一次线圈匝数很少,通常采用单匝线圈,即一根铜棒或一根铜排.二次线圈主要接测量仪表或继电器的线圈.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不能开路运行,当二次侧开路时,一次侧的电流主要用于激磁,这样会在二次侧感应出很高的电压,从而危及二次设备和人身的安全,也会造成电流互感器烧毁.
其主要作用是: 1、将很大的一次电流转变为标准的5安培; 2、为测量装置和继电保护的线圈提供电流; 3、对一次设备和二次设备进行隔离。

       电压互感器是一种电压变换装置。它将高电压变换为低电压,以便用低压量值反映高压量值的变化。因此,通过电压互感器可以直接用普通电气仪表进行电压测量。 1、电压互感器又称仪用变压器,是一种电压变换装置; 2、电压互感器的容量很小,通常只有几十到几百伏安; 3、电压互感器一次侧电压即电网电压,不受二次负荷影响,并且大多数情况下其负荷是恒定的; 4、二次侧负荷主要是仪表、继电器线圈,它们的阻抗很大,通过的电流很少。如果无限期增加二次负荷,二次电压会降低,造成测量误错增大; 5、用电压互感器来间接测量电压,能准确反映高压侧的量值,保证测量精度; 6、不管电压互感器初级电压有多高,其次级额定电压一般都是100V,使得测量仪表和继电器电压线圈制造上得以标准化。而且保证了仪表测量和继电保护工作的安全,也解决了高压测量的绝缘、制造工艺等困难; 7、电压互感器常用于变配电仪表测量和继电保护等回路。

PT,电压互感器,英文拼写Phase voltage Transformers,是将一次侧的高电压按比例变为适合仪表或继电器使用的额定电压为100V的变换设备。电磁式电压互感器的工作原理和变压器相同。也称作TV
工作特点和要求:
、一次绕组与高压电路并联。
、二次绕组不允许短路(短路电流烧毁PT,装有熔断器。
、二次绕组有一点直接接地。
、变换的准确性

接线形式有:单相接线、V-V接线、Y-Y接线、Y0/Y0/△接线。

使用电压互感器应注意以下事项:
)电压互感器的二次侧在工作时不能短路。在正常工作时,其二次侧的电流很小,近于开路状态,当二次侧短路时,其电流很大(二次侧阻抗很小)将烧毁设备。
)电压互感器的二次侧必须有一端接地,防止一、二次侧击穿时,高压窜入二次侧,危及人身和设备安全。
)电压互感器接线时,应注意一、二次侧接线端子的极性。以保证测量的准确性。
)电压互感器的一、二次侧通常都应装设熔丝作为短路保护,同时一次侧应装设隔离开关作为安全检修用。
)一次侧并接在线路中

CT,电流互感器,英文拼写Current Transformer,是将一次侧的大电流,按比例变为适合通过仪表或继电器使用的,额定电流为5A1A的变换设备。它的工作原理和变压器相似。也称作TA

工作特点和要求:
、一次绕组与高压回路串联,I1只取决于所在高压回路电流,而与二次负荷大小无关。
、二次回路不允许开路,否则会产生危险的高电压,危及人身及设备安全。
CT二次回路必须有一点直接接地,防止一、二次绕组绝缘击穿后产生对地高电压,但仅一点接地。
、变换的准确性。
接线形式有:三相完全星形接线、两相不完全接线、两相差动式接线、两相三完全星形接线、单相接线。
要注意:电流互感器供测量用的铁芯在一次侧短路时应该容易饱和,以限制二次侧电流增长的倍数;
供继电保护用的铁芯,在一次侧短路时不应饱和,使二次侧的电流与一次侧的电流成正比例增加。
使用电流互感器应注意以下内容:
)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在使用时绝对不可开路。使用过程中拆卸仪表或继电器时,应事先将二次侧短路。安装时,接线应可靠,不允许二次侧安装熔丝;
)二次侧必须有一端接地。防止一、二次侧绝缘损坏,高压窜入二次侧,危及人身和设备安全;
)接线时要注意极性。电流互感器一、二次侧的极性端子,都用字母表明极性。
)一次侧串接在线路中,二次侧

网友I:
引用 网友E:
“M”是全密封的意思,“S11-M变压器”就是三相全密封型变压器,从外观上看,就是没有了变压器上的油枕,全密封变压器技术与普通型变压器相比,全密封变压器的可靠性、使用寿命、运行维护等方面占有明显优势; 例如干式变压器(SCB10-1000KVA/10KV/0.4KV):S的意思表示此变压器为三相变压器,如果S换成D则表示此变压器为单相。C的意思表示此变压器的绕组为树脂浇注成形固体。B的意思是箔式绕组,如果是R则表示为缠绕式绕组,如果是L则表示为铝绕组,如果是Z则表示为有载调压(铜不标)。10的意示是设计序号,也叫技术序号。1000KVA则表示此台变压器的额定容量(1000千伏安)。10KV的意思是一次额定电压,0.4KV意思是二次额定电压。电力变压器产品型号其它的字母排列顺序及涵义。(1)绕组藕合方式,涵义分:独立(不标);自藕(O表示)。(2)相数,涵义分:单相(D);三相(S)。(3)绕组外绝缘介质,涵义分;变压器油(不标);空气(G):气体(Q);成型固体浇注式(C):包绕式(CR):难燃液体(R)。(4)冷却装置种类,涵义分;自然循环冷却装置(不标):风冷却器(F):水冷却器(S)。(5)油循环方式,涵义:自然循环(不标);强迫油循环(P)。(6)绕组数,涵义分;双绕组(不标);三绕组(S);双分裂绕组(F)。(7)调压方式,涵义分;无励磁调压(不标):有载调压抑(Z)。(8)线圈导线材质,涵义分:铜(不标);铜箔(B);铝(L)铝箔(LB)。(9)铁心材质,涵义;电工钢片(不标);非晶合金(H)。(10)特殊用途或特殊结构,涵义分;密封式(M);串联用(C);起动用(Q);防雷保护用(B);调容用(T);高阻抗(K)地面站牵引用(QY);低噪音用(Z);电缆引出(L);隔离用(G);电容补偿用(RB);油田动力照明用(Y);厂用变压器(CY);全绝缘(J);同步电机励磁用(LC)。变 压 器 型 号一、电力变压器型号说明如下:变压器的型号通常由表示相数、冷却方式、调压方式、绕组线芯等材料的符号,以及变压器容量、额定电压、绕组连接方式组成。请问下列电力变压器型号代号含义是什么?D    S    J    L Z SC SG    JMB    YD    BK(C)    DDGD-单相 S-三相 J-油浸自冷 L-绕组为铝线 Z-又载调压     SC-三相环氧树脂浇注SG-三相干式自冷 JMB-局部照明变压器     YD-试验用单相变压器    BF(C) -控制变压器(C为C型铁芯结构)    DDG-单相干式低压大电流变压器表1:变压器的型号和符号含义 型号中符号排列顺序 含             义 代表符号 内    容 类     别 1(或末数) 线圈耦合方式 自耦降压(或自耦升压) 0 2 相    数 单    相 D 三    相 S 3 冷却方式 油浸自冷 J 干式空气自冷 G 干式浇注绝缘 C 油 浸 风 冷 F 油 浸 水 冷 S 强迫油循环风冷 FP 强迫油循环水冷 SP 4 线 圈 数 双 线 圈 — 三 线 圈 S 5 线圈导线材质 铜 — 铝 L 6 调压方式 无励磁调压 — 有载调压 Z   加强干式 Q 干式防火 H 移 动 式 D 成   套 T 注:电力变压器后面的数字部分:斜线左边表示额定容量(千伏安);斜线右边表示一次侧额定电压(千伏)。例如1:SJL-1000/10,为三相油浸自冷式铝线、双线圈电力变压器,额定容量为1000千伏安、高压侧额定电压为10千伏电力变压器的型号表示方法:基本型号+设计序号--额定容量(KVA)/高压侧电压例如2:S7-315/10变压器即三相(S)铜芯10KV变压器,容量315KVA,设计序号7为节能型.例如3:scr9-500/10,s11-m-100/10S--三相 C--浇注成型(干式变压器) r缠绕型 9(11)--设计序号 500(100)--容量(KVA)     10--额定电压(KV)    m--密闭型号含义: SCZ(B)9-XXXX/**    SC--三相固体成型 (环氧浇注)    Z--有载调压    B--低压箔式线圈   9--性能水平代号    XXXX--额定容量(kVA)    **--额定高压电压(按额定值填入)变压器的型号:变压器绕组数+相数+冷却方式+是否强迫油循环+有载或无载调压+设计序号+“-”+容量+高压侧额定电压组成。例如4:SFPZ9-120000/110指的是三相(双绕组变压器省略绕组数,如果是三绕则前面还有个S)双绕组强迫油循环风冷有载调压,设计序号为9,容量为120000KVA,高压侧额定电压为110KV的变压器。 例如5: SCB9-2000/10SC----三相固体成型(环氧浇注)B-----低压箔式线圈9-----性能水平代号2000--额定容量10----额定高压电压 例如6:SCB9-2000/0.4~0.23 Dyn11 此为干式变压器的型号表示    S是代表三相;     C代表环氧树脂浇注绝缘;    B配电变压器;      2000是容量KVA ;     0.4-0.23KV低压侧额定线电压、额定相电压;     Dyn11 接线方式表示的是一次侧三相三角形接线,低压侧星形接线,低压侧线电压为11点,即:低压侧线电压超前高压侧线电压30度。二、关于中频变压器和低频变压器型号说明如下:(1)中频变压器的命名方法晶体管收音机 (调幅) 中的中频变压器命名方法由三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主称,用几个字母组合表示名称、特征、用途。   第二部分:外形尺寸, 用数字表示。  第三部分:序号,用数字表示。"1"表示第一中放电用中频变压器,"2"表示第二中放电路用中频变压器;"3"表示和三中放电路用中频变压器,型号中的主称所用字母、外形尺寸所用数字的意义,如表1所示.  表1所示中频变压器型号主称用字母与外形尺寸用数字的意义表 主      称 尺    寸 字 母 名称、用途、特征 数 字 外形尺寸/(mm ×mm×mm) T 中频变压器 1 7×7×12 L 线圈或振荡线圈 2 10×10×14 T 磁性瓷心式 3 12×12×16 F 调幅收音机用 4 20×25×36 S 短 波 段       例如:  TTF一1一1表示调幅收音机用的磁性瓷心式中频变压器,第一个“1”表示外形尺寸为7x7x12,第二个“1”表示序号(1)是第一级中放用中频变压器。  (2)低频变压器的型号命名方法低频变压器的型号命名法由三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主称,用字母表示。  第二部分:功率,用数字表示。  第三部分:序号,用数字表示。   表2是低频变压器型号主称所用字母的意义。 主 称 所 用 字 母 意      义 DB 电源变压器 CB 音频输出变压器 RB或TB 音频输入变压器 GB 高压变压器 HB 灯丝变压器 SB或ZB 音频(定阻式)输送变压器 SB或EB 音频(定压式或自耦式)输送变压器 KB 开关变压器   例如:  DB一20一3表示: DB表示主称电源变压器,“20”表示功率2OW,“3”表示序号(3),即表示20W的电源变压器。      电流互感器及电压互感器型号含义说明PT型号含义说明 第1位:J—PT第2位:D—单相;S—三相;C—串级;W—五铁芯柱第3位:G—干式;J—油浸;C—瓷绝缘;Z—浇注绝缘;R—电容式;S—三相第4位:W—五铁芯柱;B—带补偿角差绕组;连字符号后面:GH—高海拔;TH—湿热区CT型号含义说明 第1位:L—CT第2或3位:A—穿墙式;M—母线型;B—支柱式;C—瓷绝缘;S—塑料注射绝缘;D—单匝贯穿式;W—户外式;F—复匝式;G—改进型;Y—低压式;Z—浇注绝缘式支柱式;Q—母线型;K—塑料外壳;J—浇注绝缘或加大容量第4或5位:B—保护级;C—差动保护;D—D级;J—加大容量;Q—加强型例:LZZBJ9-10A3GL 电流互感器 Current transformerZ 支柱式 Post typeZ 浇注式 Casting typeB 带保护级 Wity protective classJ 加强型 Reinforced type9 设计序号 Design Number10 额定电压(kV) Highest voltage for equipment(kV)A3G 结构代号 Structure codeLFZ-10QL 电流互感器 Current transformerF 复匝式Z 浇注式 Casting type10 额定电压(kV) Highest voltage for equipment(kV)Q 结构代号 Structure codeLZZ-10L 电流互感器 Current transformerZ 支柱式 Post typeZ 浇注式 Casting type10 额定电压(kV) Highest voltage for equipment(kV)LMZB7-10GYW1L 电流互感器 Current transformerM 母线式 Busbar typeZ 浇注式 Casting typeB 带保护级 Wity protective class7 设计序号 Design Number10 额定电压(kV) Highest voltage for equipment(kV)GYW1 高原污秽 Plateau DirtyLDZB6-10Q 来源:www.tede.cnL 电流互感器 Current transformerD 单匝式Z 浇注式 Casting typeB 带保护级 Wity protective class6 设计序号 Design Number10 额定电压(kV) Highest voltage for equipment(kV)Q 结构代号 Structure codeLDJ2-10L 电流互感器 Current transformerD 带触头盒J 加强型 Reinforced type6 设计序号 Design Number10 额定电压(kV) Highest voltage for equipment(kV)LZZJ-10L 电流互感器 Current transformerZ 支柱式 Post typeZ 浇注式 Casting typeJ 加强型 Reinforced type10 额定电压(kV) Highest voltage for equipment(kV)LFSQ-10QL 电流互感器 Current transformerF 封闭式 Hermetical typeS 手车式 Handcart typeQ 加强型 Reinforced type10 额定电压(kV) Highest voltage for equipment(kV)Q 结构代号 Structure codeLCZ-35QL 电流互感器 Current transformerC 手车式 Handcart type 请登陆:输配电设备网浏览更多信息Z 浇注式 Casting type35 额定电压(kV ) Highest voltage for equipment(kV)Q 结构代号 Structure codeJDZ(X)-3,6,10J 电压互感器 Voltage transformerD 单相 Single phaseZ 浇注式 Casting typeX 带剩余电压绕组 With residual voltage winding3,6,10 电压等级(kV) Voltage class(kV)JDZ(X)10-3,6,10J 电压互感器 Voltage transformerD 单相 Single phaseZ 浇注式 Casting typeX 带剩余电压绕组 With residual voltage winding10 设计序号 Design Number3,6,10 电压等级(kV) Voltage class(kV)JDZF7-10GYW1J 电压互感器 Voltage transformerD 单相 Single phaseZ 浇注式 Casting typeF 带剩余电压绕组 With residual voltage winding7 设计序号 Design Number10 电压等级(kV) Voltage class(kV)GYW1 高原污秽 Plateau DirtyLM2-06.05型电流互感器是“树脂浇注式电流互感器”L--电流互感器M--母线型2--设计序号06--额定电压为0.6KV05--额定电压为0.5KVAS12/150b/2S型电流互感器是“环氧树脂全封闭支柱式电流互感器”它的国内型号为:LZZBJ9-12150b/2SL—电流互感器Z—支柱式Z—浇注绝缘B—带保护级J—加大容量9—设计序号12—额定电压(12KV)150b—浇注体宽度为150mm2S—热稳定电流时间AS12/175b/2S型电流互感器也是“环氧树脂全封闭支柱式电流互感器”它的国内型号为:LZZBJ9-12175b/2S与上面的区别在于它的浇注体宽度变为175mmLAZBJ-12型电流互感器是“穿墙式全封闭电流互感器”L—电流互感器A—穿墙式Z--浇注绝缘B—带保护级J—加大容量12—额定电压(12KV)一般来说,国产电流互感器型号字母的含义如下:第一个字母:L--电流互感器第二(或三)个字母:A--穿墙式;M--母线型;B--支柱式;绝缘方面,C为瓷绝缘,S为塑料注射绝缘;D--单匝贯穿式;W--户外式;F--复匝式;G--改进型;Y--低压式;Z--浇注绝缘或支柱式;Q--母线型;K--塑料外壳;J--浇注绝缘或加大容量。第四(或五)个字母:B--保护级;C--差动保护;D--D级;J--加大容量;Q--加强型。连字符后的字母:GH--高海拔地区使用;TH--湿热地区使用。二、电压互感器型号JDZ(X)-3,6,10J 电压互感器 Voltage transformerD 单相 Single phaseZ 浇注式 Casting typeX 带剩余电压绕组 With residual voltage winding3,6,10 电压等级(kV) Voltage class(kV)      互感器在供配电系统中主要分为两种:电压互感器和电流互感器。      在供配电系统中,大电流、高电压有时不能直接用电流表和电压表来测量,必须通过互感器按比例减小后测量。      互感器的内部结构就是变压器。按照变压器的原理运行。      电压互感器的工作原理相当于2次侧开路的变压器,用来变压,在二次侧接入电压表测量电压(可以并联多个电压表)。电压互感器的二次侧不能短路。      电流互感器的工作原理相当于2次侧短路的变压器,用来变流,在二次侧接入电流表测量电流(可以串联多个电流表)。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不能开路。      电压表相当于电压互感器大负载(阻抗大)测量装置。电流表相当于电流互感器小负载(阻抗小)测量装置。     电压互感器在正常运行中,二次负载阻抗很大,电压互感器是恒压源,内阻抗很小,容量很小,一次绕组导线很细,当互感器二次发生短路时,一次电流很大,若二次熔丝选择不当,保险丝不能熔断时,电压互感器极易被烧坏。      当运行中电流互感器二次侧开路后,一次侧电流仍然不变,二次侧电流等于零,则二次电流产生的去磁磁通也消失了。这时,一次电流全部变成励磁电流,使互感器铁芯饱和,磁通也很高,将产生以下后果:      (1)由于磁通饱和,其二次侧将产生数千伏高压,且波形改变,对人身和设备造成危害。      (2)由于铁芯磁通饱和,使铁芯损耗增加,产生高热,会损坏绝缘。      (3)将在铁芯中产生剩磁,使互感器比差和角差增大,失去准确性,所以电流互感器二次侧是不允许开路的。     电流互感器二次侧不许开路运行。接在电流互感器副线圈上的仪表线圈的阻抗很小,相当于在副线圈短路状态下运行。互感器副线圈端子上电压只有几伏。因而铁芯中的磁通量是很小的。原线圈磁动势虽然可达到几百安或上千安匝或更大。但是大部分被短路副线圈所建立的去磁磁动势所抵消,只剩下很小一部分作为铁芯的励磁磁动势以建立铁芯中的磁通。如果在运行中时副线圈断开,副边电流等于零,那么起去磁作用的磁动势消失,而原边的磁动势不变,原边被测电流全部成为励磁电流,这将使铁芯中磁通量急剧,铁芯严重发热以致烧坏线圈绝缘,或使高压侧对地短路。另外副线圈开路会感应出很高的电压,这对仪表和操作人员是很危险的所以电流互感器二次侧不许断开。  如果电压互感器的二次侧运行中短路,二次线圈的阻抗大大减小,就会出现很大的短路电流,使副线圈因严重发热而烧毁。因此在运行中电压互感器不允许短路。一般电压互感器二次侧要用熔断器。只有35千伏及以下的互感器中,才在高压侧有熔断器其目的是当互感器发生短路时把它从高压电路中切断.1)电流互感器二次可以短路,但不得开路;电压互感器二次可以开路,但不得短路;2)相对于二次侧的负荷来说,电压互感器的一次内阻抗较小以至可以忽略,可以认为电压互感器是一个电压源;而电流互感器的一次却内阻很大,以至可以认为是一个内阻无穷大的电流源。3)电压互感器正常工作时的磁通密度接近饱和值,故障时磁通密度下降;电流互感器正常工作时磁通密度很低,而短路时由于一次侧短路电流变得很大,使磁通密度大大增加,有时甚至远远超过饱和值.  电流互感器是电力系统中很重要的一个一次设备,其原理是根据电磁感应原理而制造的.它的一次线圈匝数很少,通常采用单匝线圈,即一根铜棒或一根铜排.二次线圈主要接测量仪表或继电器的线圈.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不能开路运行,当二次侧开路时,一次侧的电流主要用于激磁,这样会在二次侧感应出很高的电压,从而危及二次设备和人身的安全,也会造成电流互感器烧毁.其主要作用是: 1、将很大的一次电流转变为标准的5安培; 2、为测量装置和继电保护的线圈提供电流; 3、对一次设备和二次设备进行隔离。       电压互感器是一种电压变换装置。它将高电压变换为低电压,以便用低压量值反映高压量值的变化。因此,通过电压互感器可以直接用普通电气仪表进行电压测量。 1、电压互感器又称仪用变压器,是一种电压变换装置; 2、电压互感器的容量很小,通常只有几十到几百伏安; 3、电压互感器一次侧电压即电网电压,不受二次负荷影响,并且大多数情况下其负荷是恒定的; 4、二次侧负荷主要是仪表、继电器线圈,它们的阻抗很大,通过的电流很少。如果无限期增加二次负荷,二次电压会降低,造成测量误错增大; 5、用电压互感器来间接测量电压,能准确反映高压侧的量值,保证测量精度; 6、不管电压互感器初级电压有多高,其次级额定电压一般都是100V,使得测量仪表和继电器电压线圈制造上得以标准化。而且保证了仪表测量和继电保护工作的安全,也解决了高压测量的绝缘、制造工艺等困难; 7、电压互感器常用于变配电仪表测量和继电保护等回路。  PT,电压互感器,英文拼写Phase voltage Transformers,是将一次侧的高电压按比例变为适合仪表或继电器使用的额定电压为100V的变换设备。电磁式电压互感器的工作原理和变压器相同。也称作TV。工作特点和要求:1、一次绕组与高压电路并联。2、二次绕组不允许短路(短路电流烧毁PT),装有熔断器。3、二次绕组有一点直接接地。4、变换的准确性   接线形式有:单相接线、V-V接线、Y-Y接线、Y0/Y0/△接线。   使用电压互感器应注意以下事项:   1)电压互感器的二次侧在工作时不能短路。在正常工作时,其二次侧的电流很小,近于开路状态,当二次侧短路时,其电流很大(二次侧阻抗很小)将烧毁设备。   2)电压互感器的二次侧必须有一端接地,防止一、二次侧击穿时,高压窜入二次侧,危及人身和设备安全。   3)电压互感器接线时,应注意一、二次侧接线端子的极性。以保证测量的准确性。   4)电压互感器的一、二次侧通常都应装设熔丝作为短路保护,同时一次侧应装设隔离开关作为安全检修用。   5)一次侧并接在线路中  CT,电流互感器,英文拼写Current Transformer,是将一次侧的大电流,按比例变为适合通过仪表或继电器使用的,额定电流为5A或1A的变换设备。它的工作原理和变压器相似。也称作TA。   工作特点和要求:1、一次绕组与高压回路串联,I1只取决于所在高压回路电流,而与二次负荷大小无关。2、二次回路不允许开路,否则会产生危险的高电压,危及人身及设备安全。3、CT二次回路必须有一点直接接地,防止一、二次绕组绝缘击穿后产生对地高电压,但仅一点接地。4、变换的准确性。接线形式有:三相完全星形接线、两相不完全接线、两相差动式接线、两相三完全星形接线、单相接线。要注意:电流互感器供测量用的铁芯在一次侧短路时应该容易饱和,以限制二次侧电流增长的倍数;供继电保护用的铁芯,在一次侧短路时不应饱和,使二次侧的电流与一次侧的电流成正比例增加。使用电流互感器应注意以下内容:   1)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在使用时绝对不可开路。使用过程中拆卸仪表或继电器时,应事先将二次侧短路。安装时,接线应可靠,不允许二次侧安装熔丝;   2)二次侧必须有一端接地。防止一、二次侧绝缘损坏,高压窜入二次侧,危及人身和设备安全;   3)接线时要注意极性。电流互感器一、二次侧的极性端子,都用字母表明极性。   4)一次侧串接在线路中,二次侧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E:“M”是全密封的意思,“S11-M变压器”就是三相全密封型变压器,从外观上看,就是没有了变压器上的油枕,全密封变压器技术与普通型变压器相比,全密封变压器的可靠性、使用寿命、运行维护等方面占有明显优势; 例如干式变压器(SCB10-1000KVA/10KV/0.4KV):S的意思表示此变压器为三相变压器,如果S换成D则表示此变压器为单相。C的意思表示此变压器的绕组为树脂浇注成形固体。B的意思是箔式绕组,如果是R则表示为缠绕式绕组,如果是L则表示为铝绕组,如果是Z则表示为有载调压(铜不标)。10的意示是设计序号,也叫技术序号。1000KVA则表示此台变压器的额定容量(1000千伏安)。10KV的意思是一次额定电压,0.4KV意思是二次额定电压。电力变压器产品型号其它的字母排列顺序及涵义。(1)绕组藕合方式,涵义分:独立(不标);自藕(O表示)。(2)相数,涵义分:单相(D);三相(S)。(3)绕组外绝缘介质,涵义分;变压器油(不标);空气(G):气体(Q);成型固体浇注式(C):包绕式(CR):难燃液体(R)。(4)冷却装置种类,涵义分;自然循环冷却装置(不标):风冷却器(F):水冷却器(S)。(5)油循环方式,涵义:自然循环(不标);强迫油循环(P)。(6)绕组数,涵义分;双绕组(不标);三绕组(S);双分裂绕组(F)。(7)调压方式,涵义分;无励磁调压(不标):有载调压抑(Z)。(8)线圈导线材质,涵义分:铜(不标);铜箔(B);铝(L)铝箔(LB)。(9)铁心材质,涵义;电工钢片(不标);非晶合金(H)。(10)特殊用途或特殊结构,涵义分;密封式(M);串联用(C);起动用(Q);防雷保护用(B);调容用(T);高阻抗(K)地面站牵引用(QY);低噪音用(Z);电缆引出(L);隔离用(G);电容补偿用(RB);油田动力照明用(Y);厂用变压器(CY);全绝缘(J);同步电机励磁用(LC)。变 压 器 型 号一、电力变压器型号说明如下:变压器的型号通常由表示相数、冷却方式、调压方式、绕组线芯等材料的符号,以及变压器容量、额定电压、绕组连接方式组成。请问下列电力变压器型号代号含义是什么?D    S    J    L Z SC SG    JMB    YD    BK(C)    DDGD-单相 S-三相 J-油浸自冷 L-绕组为铝线 Z-又载调压     SC-三相环氧树脂浇注SG-三相干式自冷 JMB-局部照明变压器     YD-试验用单相变压器    BF(C) -控制变压器(C为C型铁芯结构)    DDG-单相干式低压大电流变压器表1:变压器的型号和符号含义 型号中符号排列顺序 含             义 代表符号 内    容 类     别 1(或末数) 线圈耦合方式 自耦降压(或自耦升压) 0 2 相    数 单    相 D 三    相 S 3 冷却方式 油浸自冷 J 干式空气自冷 G 干式浇注绝缘 C 油 浸 风 冷 F 油 浸 水 冷 S 强迫油循环风冷 FP 强迫油循环水冷 SP 4 线 圈 数 双 线 圈 — 三 线 圈 S 5 线圈导线材质 铜 — 铝 L 6 调压方式 无励磁调压 — 有载调压 Z   加强干式 Q 干式防火 H 移 动 式 D 成   套 T 注:电力变压器后面的数字部分:斜线左边表示额定容量(千伏安);斜线右边表示一次侧额定电压(千伏)。例如1:SJL-1000/10,为三相油浸自冷式铝线、双线圈电力变压器,额定容量为1000千伏安、高压侧额定电压为10千伏电力变压器的型号表示方法:基本型号+设计序号--额定容量(KVA)/高压侧电压例如2:S7-315/10变压器即三相(S)铜芯10KV变压器,容量315KVA,设计序号7为节能型.例如3:scr9-500/10,s11-m-100/10S--三相 C--浇注成型(干式变压器) r缠绕型 9(11)--设计序号 500(100)--容量(KVA)     10--额定电压(KV)    m--密闭型号含义: SCZ(B)9-XXXX/**    SC--三相固体成型 (环氧浇注)    Z--有载调压    B--低压箔式线圈   9--性能水平代号    XXXX--额定容量(kVA)    **--额定高压电压(按额定值填入)变压器的型号:变压器绕组数+相数+冷却方式+是否强迫油循环+有载或无载调压+设计序号+“-”+容量+高压侧额定电压组成。例如4:SFPZ9-120000/110指的是三相(双绕组变压器省略绕组数,如果是三绕则前面还有个S)双绕组强迫油循环风冷有载调压,设计序号为9,容量为120000KVA,高压侧额定电压为110KV的变压器。 例如5: SCB9-2000/10SC----三相固体成型(环氧浇注)B-----低压箔式线圈9-----性能水平代号2000--额定容量10----额定高压电压 例如6:SCB9-2000/0.4~0.23 Dyn11 此为干式变压器的型号表示    S是代表三相;     C代表环氧树脂浇注绝缘;    B配电变压器;      2000是容量KVA ;     0.4-0.23KV低压侧额定线电压、额定相电压;     Dyn11 接线方式表示的是一次侧三相三角形接线,低压侧星形接线,低压侧线电压为11点,即:低压侧线电压超前高压侧线电压30度。二、关于中频变压器和低频变压器型号说明如下:(1)中频变压器的命名方法晶体管收音机 (调幅) 中的中频变压器命名方法由三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主称,用几个字母组合表示名称、特征、用途。   第二部分:外形尺寸, 用数字表示。  第三部分:序号,用数字表示。"1"表示第一中放电用中频变压器,"2"表示第二中放电路用中频变压器;"3"表示和三中放电路用中频变压器,型号中的主称所用字母、外形尺寸所用数字的意义,如表1所示.  表1所示中频变压器型号主称用字母与外形尺寸用数字的意义表 主      称 尺    寸 字 母 名称、用途、特征 数 字 外形尺寸/(mm ×mm×mm) T 中频变压器 1 7×7×12 L 线圈或振荡线圈 2 10×10×14 T 磁性瓷心式 3 12×12×16 F 调幅收音机用 4 20×25×36 S 短 波 段       例如:  TTF一1一1表示调幅收音机用的磁性瓷心式中频变压器,第一个“1”表示外形尺寸为7x7x12,第二个“1”表示序号(1)是第一级中放用中频变压器。  (2)低频变压器的型号命名方法低频变压器的型号命名法由三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主称,用字母表示。  第二部分:功率,用数字表示。  第三部分:序号,用数字表示。   表2是低频变压器型号主称所用字母的意义。 主 称 所 用 字 母 意      义 DB 电源变压器 CB 音频输出变压器 RB或TB 音频输入变压器 GB 高压变压器 HB 灯丝变压器 SB或ZB 音频(定阻式)输送变压器 SB或EB 音频(定压式或自耦式)输送变压器 KB 开关变压器   例如:  DB一20一3表示: DB表示主称电源变压器,“20”表示功率2OW,“3”表示序号(3),即表示20W的电源变压器。      电流互感器及电压互感器型号含义说明PT型号含义说明 第1位:J—PT第2位:D—单相;S—三相;C—串级;W—五铁芯柱第3位:G—干式;J—油浸;C—瓷绝缘;Z—浇注绝缘;R—电容式;S—三相第4位:W—五铁芯柱;B—带补偿角差绕组;连字符号后面:GH—高海拔;TH—湿热区CT型号含义说明 第1位:L—CT第2或3位:A—穿墙式;M—母线型;B—支柱式;C—瓷绝缘;S—塑料注射绝缘;D—单匝贯穿式;W—户外式;F—复匝式;G—改进型;Y—低压式;Z—浇注绝缘式支柱式;Q—母线型;K—塑料外壳;J—浇注绝缘或加大容量第4或5位:B—保护级;C—差动保护;D—D级;J—加大容量;Q—加强型例:LZZBJ9-10A3GL 电流互感器 Current transformerZ 支柱式 Post typeZ 浇注式 Casting typeB 带保护级 Wity protective classJ 加强型 Reinforced type9 设计序号 Design Number10 额定电压(kV) Highest voltage for equipment(kV)A3G 结构代号 Structure codeLFZ-10QL 电流互感器 Current transformerF 复匝式Z 浇注式 Casting type10 额定电压(kV) Highest voltage for equipment(kV)Q 结构代号 Structure codeLZZ-10L 电流互感器 Current transformerZ 支柱式 Post typeZ 浇注式 Casting type10 额定电压(kV) Highest voltage for equipment(kV)LMZB7-10GYW1L 电流互感器 Current transformerM 母线式 Busbar typeZ 浇注式 Casting typeB 带保护级 Wity protective class7 设计序号 Design Number10 额定电压(kV) Highest voltage for equipment(kV)GYW1 高原污秽 Plateau DirtyLDZB6-10Q 来源:www.tede.cnL 电流互感器 Current transformerD 单匝式Z 浇注式 Casting typeB 带保护级 Wity protective class6 设计序号 Design Number10 额定电压(kV) Highest voltage for equipment(kV)Q 结构代号 Structure codeLDJ2-10L 电流互感器 Current transformerD 带触头盒J 加强型 Reinforced type6 设计序号 Design Number10 额定电压(kV) Highest voltage for equipment(kV)LZZJ-10L 电流互感器 Current transformerZ 支柱式 Post typeZ 浇注式 Casting typeJ 加强型 Reinforced type10 额定电压(kV) Highest voltage for equipment(kV)LFSQ-10QL 电流互感器 Current transformerF 封闭式 Hermetical typeS 手车式 Handcart typeQ 加强型 Reinforced type10 额定电压(kV) Highest voltage for equipment(kV)Q 结构代号 Structure codeLCZ-35QL 电流互感器 Current transformerC 手车式 Handcart type 请登陆:输配电设备网浏览更多信息Z 浇注式 Casting type35 额定电压(kV ) Highest voltage for equipment(kV)Q 结构代号 Structure codeJDZ(X)-3,6,10J 电压互感器 Voltage transformerD 单相 Single phaseZ 浇注式 Casting typeX 带剩余电压绕组 With residual voltage winding3,6,10 电压等级(kV) Voltage class(kV)JDZ(X)10-3,6,10J 电压互感器 Voltage transformerD 单相 Single phaseZ 浇注式 Casting typeX 带剩余电压绕组 With residual voltage winding10 设计序号 Design Number3,6,10 电压等级(kV) Voltage class(kV)JDZF7-10GYW1J 电压互感器 Voltage transformerD 单相 Single phaseZ 浇注式 Casting typeF 带剩余电压绕组 With residual voltage winding7 设计序号 Design Number10 电压等级(kV) Voltage class(kV)GYW1 高原污秽 Plateau DirtyLM2-06.05型电流互感器是“树脂浇注式电流互感器”L--电流互感器M--母线型2--设计序号06--额定电压为0.6KV05--额定电压为0.5KVAS12/150b/2S型电流互感器是“环氧树脂全封闭支柱式电流互感器”它的国内型号为:LZZBJ9-12150b/2SL—电流互感器Z—支柱式Z—浇注绝缘B—带保护级J—加大容量9—设计序号12—额定电压(12KV)150b—浇注体宽度为150mm2S—热稳定电流时间AS12/175b/2S型电流互感器也是“环氧树脂全封闭支柱式电流互感器”它的国内型号为:LZZBJ9-12175b/2S与上面的区别在于它的浇注体宽度变为175mmLAZBJ-12型电流互感器是“穿墙式全封闭电流互感器”L—电流互感器A—穿墙式Z--浇注绝缘B—带保护级J—加大容量12—额定电压(12KV)一般来说,国产电流互感器型号字母的含义如下:第一个字母:L--电流互感器第二(或三)个字母:A--穿墙式;M--母线型;B--支柱式;绝缘方面,C为瓷绝缘,S为塑料注射绝缘;D--单匝贯穿式;W--户外式;F--复匝式;G--改进型;Y--低压式;Z--浇注绝缘或支柱式;Q--母线型;K--塑料外壳;J--浇注绝缘或加大容量。第四(或五)个字母:B--保护级;C--差动保护;D--D级;J--加大容量;Q--加强型。连字符后的字母:GH--高海拔地区使用;TH--湿热地区使用。二、电压互感器型号JDZ(X)-3,6,10J 电压互感器 Voltage transformerD 单相 Single phaseZ 浇注式 Casting typeX 带剩余电压绕组 With residual voltage winding3,6,10 电压等级(kV) Voltage class(kV)      互感器在供配电系统中主要分为两种:电压互感器和电流互感器。      在供配电系统中,大电流、高电压有时不能直接用电流表和电压表来测量,必须通过互感器按比例减小后测量。      互感器的内部结构就是变压器。按照变压器的原理运行。      电压互感器的工作原理相当于2次侧开路的变压器,用来变压,在二次侧接入电压表测量电压(可以并联多个电压表)。电压互感器的二次侧不能短路。      电流互感器的工作原理相当于2次侧短路的变压器,用来变流,在二次侧接入电流表测量电流(可以串联多个电流表)。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不能开路。      电压表相当于电压互感器大负载(阻抗大)测量装置。电流表相当于电流互感器小负载(阻抗小)测量装置。     电压互感器在正常运行中,二次负载阻抗很大,电压互感器是恒压源,内阻抗很小,容量很小,一次绕组导线很细,当互感器二次发生短路时,一次电流很大,若二次熔丝选择不当,保险丝不能熔断时,电压互感器极易被烧坏。      当运行中电流互感器二次侧开路后,一次侧电流仍然不变,二次侧电流等于零,则二次电流产生的去磁磁通也消失了。这时,一次电流全部变成励磁电流,使互感器铁芯饱和,磁通也很高,将产生以下后果:      (1)由于磁通饱和,其二次侧将产生数千伏高压,且波形改变,对人身和设备造成危害。      (2)由于铁芯磁通饱和,使铁芯损耗增加,产生高热,会损坏绝缘。      (3)将在铁芯中产生剩磁,使互感器比差和角差增大,失去准确性,所以电流互感器二次侧是不允许开路的。     电流互感器二次侧不许开路运行。接在电流互感器副线圈上的仪表线圈的阻抗很小,相当于在副线圈短路状态下运行。互感器副线圈端子上电压只有几伏。因而铁芯中的磁通量是很小的。原线圈磁动势虽然可达到几百安或上千安匝或更大。但是大部分被短路副线圈所建立的去磁磁动势所抵消,只剩下很小一部分作为铁芯的励磁磁动势以建立铁芯中的磁通。如果在运行中时副线圈断开,副边电流等于零,那么起去磁作用的磁动势消失,而原边的磁动势不变,原边被测电流全部成为励磁电流,这将使铁芯中磁通量急剧,铁芯严重发热以致烧坏线圈绝缘,或使高压侧对地短路。另外副线圈开路会感应出很高的电压,这对仪表和操作人员是很危险的所以电流互感器二次侧不许断开。  如果电压互感器的二次侧运行中短路,二次线圈的阻抗大大减小,就会出现很大的短路电流,使副线圈因严重发热而烧毁。因此在运行中电压互感器不允许短路。一般电压互感器二次侧要用熔断器。只有35千伏及以下的互感器中,才在高压侧有熔断器其目的是当互感器发生短路时把它从高压电路中切断.1)电流互感器二次可以短路,但不得开路;电压互感器二次可以开路,但不得短路;2)相对于二次侧的负荷来说,电压互感器的一次内阻抗较小以至可以忽略,可以认为电压互感器是一个电压源;而电流互感器的一次却内阻很大,以至可以认为是一个内阻无穷大的电流源。3)电压互感器正常工作时的磁通密度接近饱和值,故障时磁通密度下降;电流互感器正常工作时磁通密度很低,而短路时由于一次侧短路电流变得很大,使磁通密度大大增加,有时甚至远远超过饱和值.  电流互感器是电力系统中很重要的一个一次设备,其原理是根据电磁感应原理而制造的.它的一次线圈匝数很少,通常采用单匝线圈,即一根铜棒或一根铜排.二次线圈主要接测量仪表或继电器的线圈.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不能开路运行,当二次侧开路时,一次侧的电流主要用于激磁,这样会在二次侧感应出很高的电压,从而危及二次设备和人身的安全,也会造成电流互感器烧毁.其主要作用是: 1、将很大的一次电流转变为标准的5安培; 2、为测量装置和继电保护的线圈提供电流; 3、对一次设备和二次设备进行隔离。       电压互感器是一种电压变换装置。它将高电压变换为低电压,以便用低压量值反映高压量值的变化。因此,通过电压互感器可以直接用普通电气仪表进行电压测量。 1、电压互感器又称仪用变压器,是一种电压变换装置; 2、电压互感器的容量很小,通常只有几十到几百伏安; 3、电压互感器一次侧电压即电网电压,不受二次负荷影响,并且大多数情况下其负荷是恒定的; 4、二次侧负荷主要是仪表、继电器线圈,它们的阻抗很大,通过的电流很少。如果无限期增加二次负荷,二次电压会降低,造成测量误错增大; 5、用电压互感器来间接测量电压,能准确反映高压侧的量值,保证测量精度; 6、不管电压互感器初级电压有多高,其次级额定电压一般都是100V,使得测量仪表和继电器电压线圈制造上得以标准化。而且保证了仪表测量和继电保护工作的安全,也解决了高压测量的绝缘、制造工艺等困难; 7、电压互感器常用于变配电仪表测量和继电保护等回路。  PT,电压互感器,英文拼写Phase voltage Transformers,是将一次侧的高电压按比例变为适合仪表或继电器使用的额定电压为100V的变换设备。电磁式电压互感器的工作原理和变压器相同。也称作TV。工作特点和要求:1、一次绕组与高压电路并联。2、二次绕组不允许短路(短路电流烧毁PT),装有熔断器。3、二次绕组有一点直接接地。4、变换的准确性   接线形式有:单相接线、V-V接线、Y-Y接线、Y0/Y0/△接线。   使用电压互感器应注意以下事项:   1)电压互感器的二次侧在工作时不能短路。在正常工作时,其二次侧的电流很小,近于开路状态,当二次侧短路时,其电流很大(二次侧阻抗很小)将烧毁设备。   2)电压互感器的二次侧必须有一端接地,防止一、二次侧击穿时,高压窜入二次侧,危及人身和设备安全。   3)电压互感器接线时,应注意一、二次侧接线端子的极性。以保证测量的准确性。   4)电压互感器的一、二次侧通常都应装设熔丝作为短路保护,同时一次侧应装设隔离开关作为安全检修用。   5)一次侧并接在线路中  CT,电流互感器,英文拼写Current Transformer,是将一次侧的大电流,按比例变为适合通过仪表或继电器使用的,额定电流为5A或1A的变换设备。它的工作原理和变压器相似。也称作TA。   工作特点和要求:1、一次绕组与高压回路串联,I1只取决于所在高压回路电流,而与二次负荷大小无关。2、二次回路不允许开路,否则会产生危险的高电压,危及人身及设备安全。3、CT二次回路必须有一点直接接地,防止一、二次绕组绝缘击穿后产生对地高电压,但仅一点接地。4、变换的准确性。接线形式有:三相完全星形接线、两相不完全接线、两相差动式接线、两相三完全星形接线、单相接线。要注意:电流互感器供测量用的铁芯在一次侧短路时应该容易饱和,以限制二次侧电流增长的倍数;供继电保护用的铁芯,在一次侧短路时不应饱和,使二次侧的电流与一次侧的电流成正比例增加。使用电流互感器应注意以下内容:   1)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在使用时绝对不可开路。使用过程中拆卸仪表或继电器时,应事先将二次侧短路。安装时,接线应可靠,不允许二次侧安装熔丝;   2)二次侧必须有一端接地。防止一、二次侧绝缘损坏,高压窜入二次侧,危及人身和设备安全;   3)接线时要注意极性。电流互感器一、二次侧的极性端子,都用字母表明极性。   4)一次侧串接在线路中,二次侧

网友K:
20MP获得者:
空缺
10MP获得者:
ande                工控追求
AQD008           AQD008
a332329107   零下一度

20积分获得者:
2002125              2002125
jiaoanpeng          jiaoanpeng
welfare87            welfare87
zyw3166              勇者
tangjin198641    tangjin198641
rico555                 rico5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