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2011-11-17-每日擂台-什么情况下要用隔离变压器?

楼主(2011-10-26):
RT,在什么情况下用到隔离变压器?隔离变压器和控制变压器有什么区别?

要求:请结合实际例子的回答、原创最多、阐述最全的将得大奖。

本帖日期后一周结贴,9个最优回帖分别获得20MP、10MP、10MP、10MP、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

网友A:
控制变压器是根据电器设备需要的电压和电流高低,把它们控制在一个需要的使用范围内.
隔离变压器是在维修电器是热底版时,即热底板与交流电源的一根线直通,一旦接触底板,因为火线与大地有220伏的电势差,因此底板,人,大地之间形成回路,发生触电的危险.通过隔离变压器再供电,交流电与底板完全隔开,传输的电压220伏电压不会变,,人接触也没有电流从人体通过.
切记,不要用两只手同时接触电器底版的不同点,避免两手之间形成电势差,导致触电.
任何变压器都有变换电压和电流,以及变换阻抗的大小和性质的作用.

隔离变压器指初、次级线圈之间在直流回路上是分开的。
控制变压器指用于机床,设备控制线路所用的变压器,一般是将高电压变为低电压。
隔离变压器主要是隔离电源与负荷,使两边不存在直接的电的联系。一般用在低压仪器及实验上。

制变压器是根据电器设备需要的电压和电流高低,把它们控制在一个需要的使用范围内.
隔离变压器是在维修电器是热底版时,即热底板与交流电源的一根线直通,一旦接触底板,因为火线与大地有220伏的电势差,因此底板,人,大地之间形成回路,发生触电的危险.通过隔离变压器再供电,交流电与底板完全隔开,传输的电压220伏电压不会变,,人接触也没有电流从人体通过.

网友B:
隔离变压器二次测中心点不允许接地,也就是没有中性点。主要是在高级数控系统以及一些精密电子电路的供电。主要作用是防止零点漂移所造成的不比要的损失。

隔离变压器属于安全电源,一般用来机器维修保养用起保护、防雷、滤波作用。 隔离变压器是一种1/1的变压器。初级单相220V,次级也是单相220V。或初级三相380V,次级也是三相380V。

控制变压器和普通变压器原理没有区别.只是用途不同.控制变压器:用途广泛,可做升压,亦可做降压用.。变压器的工作原理是用电磁感应原理工作的。变压器有两组线圈。初级线圈和次级线圈。次级线圈在初级线圈外边。当初级线圈通上交流电时,变压器铁芯产生交变磁场,次级线圈就产生感应电动势。

网友C:
      隔离变压器的主要作用是:使一次侧与二次侧的电气完全绝缘,也使该回路隔离。 另外, 利用其铁芯的高频损耗大的特点, 从而抑制高频杂波传入控制回路。 用隔离变压器使二次对地悬浮,只能用在供电范围较小、线路较短的场合。

控制变压器和电子管设备的电源也是隔离变压器。如电子管扩音机,电子管收音机和示波器和车床控制变压器等电源都是隔离变压器。如为了安全维修彩电常用1比1的隔离变压器。隔离变压器是使用比较多的,在空调中也是使用的。 双绕组控制变压器与隔离变压器并无本质上的不同。它们的初级与次级之间都没有直接的电气联系。

网友D:
控制变压器就是降压变压器,不过二次电压比较低,适合控制电路要求低得电压等级。隔离变压器,变出二次和一次电压等级相同的电压,一次和二次没有电气线路的连接,二次对地没有电流回路,所以很安全不会中电。所以起到了隔离做用。

网友E:
在什么情况下使用隔离变压器?-------------------隔离变压器属于安全电源,电器维修必备安全电源,一般用来机器维修、保养用,起保护、防雷、滤波作用。 隔离变压器是一种1/1的变压器。初级单相220V,次级也是单相220V。或初级三相380V,次级也是三相380V。首先通常我们用的交流电源电压一根线和大地相连,另一根线与大地之间有220V的电位差。人接触会产生触电。而隔离变压器的次级不与大地相连,它的任意两线与大地之间没有电位差。人接触任意一条线都不会发生触电,这样就比较安全。其次还有隔离变压器的输出端跟输入端是完全“断路”隔离的,这样就有效的对变压器的输入端(电网供给的电源电压)起到了一个良好的过滤的作用。从而给用电设备提供了纯净的电源电压---------------------隔离变压器和控制变压器的区别?隔离变压器一般是1:1变压的,主要目的是提供一个安全、纯净的电源,保证维修和测试时人身安全;而控制变压器和普通变压器原理没有区别.只是用途不同. 控制变压器用途广泛,可做升压,也可做降压用,主要是为设备(机床)提供电源。

网友F:
隔离变压器是在维修电器是热底版时,即热底板与交流电源的一根线直通,一旦接触底板,因为火线与大地有220伏的电势差,因此底板,人,大地之间形成回路,发生触电的危险.通过隔离变压器再供电,交流电与底板完全隔开,传输的电压220伏电压不会变,,人接触也没有电流从人体通过. 用两个线圈使一次侧与二次侧的电气完全绝缘,也使该回路隔离。更加安全!

网友G:
1、在影响人身操作安全的环境中使用隔离变压器。说白了,隔离变压器就是将原来的TN供电系统变成IT供电系统,这样在隔离变压器的二次侧,只要人体不同时接触两根电源线,人就不会触电。

2、隔离变压器的一二次电压相等,它主要的作用就是进行一个电气隔离,辅助有滤除部分多次谐波的能力。而控制变压器就是在控制系统中为了得到与控制系统工作相适应的电压而进行的电压转换的变压器。

控制变压器在二次侧不接地的情况下,也可以起到隔离变压器的作用。

网友H:
    隔离变压器的原理和普通变压器的原理是一样的。都是利用电磁感应原理。隔离变压器一般是指1:1的变压器。由于次级不和地相连。次级任一根线与地之间没有电位差。使用安全。常用作维修电源。

    隔离变压器的主要作用是:(1)使一次侧与二次侧的电气完全绝缘,也使该回路隔离。 (2) 利用其铁芯的高频损耗大的特点, 从而抑制高频杂波传入控制回路。 (3)用隔离变压器使二次对地悬浮,只能用在供电范围较小、线路较短的场合。此时,系统的对地电容电流小得不足以对人身造成伤害。(4)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保护人身安全!隔离危险电压

网友I:
1、 隔离变压器的作用是“隔离”,是一次电路与二次电路的隔离,就是一次电路与二次电路不直通,电路相互独立;

2、 为什么要“隔离”,因为用一次电路作为电源时有“问题”,需要另外一个独立的电源供电,才不会有“问题”,这时隔离变压器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立的电源;

3、 比如我们修电视:
(1)电视的电路板是热地板,就是它的地板对地有电,工频220v;
(2)维修人员要经常碰触地板,有触电的危险,就是我说的,有问题;
(3)这时我用隔离变压器,变压比1/1,原、付边220v,这是隔离变压器输出的220v,单端对地电压为零,人触及那个端也没有触电的危险;

(4)因为一次220v是接地系统,两个端有“火线”和“地线”之分,人站在地上去抓火线会触电!

(5)因为二次220v是不接地系统,两个端没有“火线”和“地线”之分,人站在地上去抓那个端都不会触电!

4、 隔离变压器的结构就是原、付边线圈相互独立,相互有很好的特殊要求的绝缘,保证一、二次相互独立,电气“隔离”

5、 如果其他变压器也采用原、付边线圈相互独立,相互有很好的特殊要求的绝缘,保证一、二次相互独立,电气“隔离”,那么这个变压器也具有隔离的作用,还有它自己的其它作用,如控制变压器的控制电源的作用;

6、 就是说,任何变压器如果采用了隔离变压器的“电气隔离”结构,那它也具有了隔离的作用;

7、 我们用的大多数变压器都是双线圈的,原副边独立分开的,所以原、副边电路是隔离的,具有“电气隔离”的作用;

8、 自偶变压器,即单线圈变压器,原、副边是一个线圈,原、副边是一个电气直通的电路,不具备原、副边电气隔离的作用;

9、 强调隔离作用的变压器时,一定要有原、副边加强绝缘的结构;

隔离变压器 适用于安全、隔离、漏电流小、净化电源、消除三次谐波及抑制共模干扰的场合,

网友J:
稳博隔离变压器
隔离变压器的主要作用是:使一次侧与二次侧的电气完全绝缘,也使该回路隔离。 另外, 利用其铁芯的高频损耗大的特点, 从而抑制高频杂波传入控制回路。 用隔离变压器使二次对地悬浮,只能用在供电范围较小、线路较短的场合。此时,系统的对地电容电流小得不足以对人身造成伤害。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保护人身安全!隔离危险电压。

隔离变压器的原理和普通变压器的原理是一样的。都是利用电磁感应原理。隔离变压器一般是指1:1的变压器。由于次级不和地相连。次级任一根线与地之间没有电位差。使用安全。常用作维修电源。   隔离变压器不全是1:1变压器。控制变压器和电子管设备的电源也是隔离变压器。如电子管扩音机,电子管收音机和示波器和车床控制变压器等电源都是隔离变压器。如为了安全维修彩电常用1比1的隔离变压器。隔离变压器是使用比较多的,在空调中也是使用的。   一般变压器原、副绕组之间虽也有隔离电路的作用,但在频率较高的情况下,两绕组之间的电容仍会使两侧电路之间出现静电干扰。为避免这种干扰,隔离变压器的原、副绕组一般分置于不同的心柱上,以减小两者之间的电容;也有采用原、副绕组同心放置的,但在绕组之间加置静电屏蔽,以获得高的抗干扰特性。   静电屏蔽就是在原、副绕组之间设置一片不闭合的铜片或非磁性导电纸,称为屏蔽层。铜片或非磁性导电纸用导线连接于外壳。有时为了取得更好的屏蔽效果,在整个变压器,还罩一个屏蔽外壳。对绕组的引出线端子也加屏蔽,以防止其他外来的电磁干扰。这样可使原、副绕组之间主要只剩磁的耦合,而其间的等值分布电容可小于0.01pF,从而大大减小原、副绕组间的电容电流,有效地抑制来自电源以及其他电路的各种干扰。

隔离变压器技术参数
  输入电压:380V 输入电流:15.2A 相 数:三相   输出电压:660V 输出电流:8.7A 相 数:三相   额定容量:10KVA 频 率:50Hz
编辑本段隔离变压器使用方法
  1、将隔离变压器输入端接到相应的电源电压上(380V),将隔离变压器输出端(660V)接到所需使用设备的电源输入端上。   2、合上电源即可正常使用[1]。

网友K:
主要是用来将高压配电装置中需要停电的部分与带电部分可靠地隔离,以保证检修工作的安全。电器中使用最多的一种电器,它本身的工作原理及结构比较简单,但是由于使用量大,工作可靠性要求高,对变电所、电厂的设计、建立和安全运行的影响均较大。

区别:

控制变压器是作为电气控制回路的供电电源使用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不同用电电气元件的电压需求。

隔离变压器顾名思义是起隔离作用的,一是将变压器两端不同电压或要求的需要传送的电压信号,经过隔离变压器隔离传送,使该变压器两端不同的电压不会相互干扰或影响。二是需要不同阻抗匹配的,如某些音响功率放大器。三是为了人身安全,如行灯变压器。其实决定变压器名称的是该变压器的用途决定的,不过相对于控制变压器,隔离变压器一般的在绝缘、线圈或铁心的要求上都比较特殊。

网友L:
隔离变压器属于安全电源,一般用来机器维修保养用.

主要起保护、防雷、滤波作用。 隔离变压器与普通变压器不同,是一种变比1:1的变压器。据上述作用在供电路需要维修。

1 变电站进防雷保护。需要用它。2  但某些用电设备反之干扰,消除电源进入的干扰用隔离变压器。

3  检修电路作为安全保护使用隔离变压器。

而控制变压器时使用在控制回路中的一种电源变压器。负责为控制回路提供一定电压的电源,使控制回路正常工作;一般为减压变压器。有的次级电压等级较多。控制变压器的种类较多,隔离变压器与控制变压器用途与结构都有区别。

网友M:
     隔离变压器主要是保护操作者的安全。常被用在矿山、矿井和家电维修等易发生危害的特殊场所。主要是为了人身的安全考虑的,把人和项线隔离开,避免人身的直接接触到项线。

    例如:在家电维修时,为了避免人身直接接触到项线,采用了1:1   200W的隔离变压器,切实保护维修者的安全。

    隔离变压器的特点是一次侧和二次侧是绝对的绝缘,并且绝缘要好!这样才能达到隔离的作用。

    控制变压器主要是利用其降压获得的低电压来作为小信号控制使用。控制变压器有输出220V的全自动稳压器和380输入、220V输出的大功率变压器,以获得良好的稳定输出(220V),切实保障控制电路的电源稳定,进而保障稳定的控制系统!

  隔离变压器主要是为了人的安全!控制变压器是为了设备的稳定!

网友N:
在什么情况下用到隔离变压器

主要是在高级数控系统以及一些精密电子电路的供电。主要作用是防止零点漂移所造成的不比要的损失。

隔离变压器和控制变压器有什么区别?

控制变压器是作为电气控制回路的供电电源使用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不同用电电气元件的电压需求。隔离变压器顾名思义是起隔离作用的,一是将变压器两端不同电压或要求的需要传送的电压信号,经过隔离变压器隔离传送,使该变压器两端不同的电压不会相互干扰或影响,例如某些可控硅或IGBT电路的驱动线圈。二是需要不同阻抗匹配的,如某些音响功率放大器。三是为了人身安全,如行灯变压器。在一个进口行车电气回路中,所有继电器接触器等电气都是220伏的,电源输入是3相4线的,本来可以直接利用零线组成控制回路的。但是这个行车有操控手柄,电气设计人员就利用了一个隔离变压器,次级作为电气控制回路的电源,由于这个次级回路没有接地端,即使人接触了这220伏的控制电压的其中一点也不会触电,所以这个变压器既是控制变压器,也是隔离变压器,或者我觉得叫控制用隔离变压器更好,呵呵。其实决定变压器名称的是该变压器的用途决定的,不过相对于控制变压器,隔离变压器一般的在绝缘、线圈或铁心的要求上都比较特殊。

网友O:
1,一般用来机器维修保养用起保护、防雷、滤波作用时用到隔离变压器,它属于安全电源

2,隔离变压器与制变压器主要区别是一个是安全电源,一个是安全输出电压,因控制变压器是根据电器设备需要的电压和电流高低,把它们控制在一个需要的使用范围内.

网友P:
先说肯定的,隔离变压器一般是保护人的,二次侧不接地,不与大地构成回路。

再说自动化设计中,例如传动和PLC柜,其控制电源要求抗干扰,所以要隔离主电源和控制电源。使用中见过三种做法:

1、用控制变压器,二次侧接地,因为控制变压器一般也是双线圈的,这样就可以满足要求了。

2、但是也有人用隔离变压器的,二次侧不接地。

3、甚至有人用控制变压器的,二次侧也不接地。

三种都见过,用的都挺好,好像也不知道那个是标准的做法,郁闷,有谁能用自己的话说个清楚,我就认为他是高手。

网友Q:
        其实,兄弟们看你们写了这么多,隔离变压器就是我们的安全电源,主要还是用在危险、防爆安全等方面的,起保护、防雷、滤波作用。它的变比为1:1,不存在什么降压或是升压,只是起个隔离作用。

       但是控制变压器则是在控制回路中的一种电源变压器。它就用于对控制回路电压的控制,比如升压、降压作用。又分什么降压控制变压器,升压变压控制器。

网友J:
1.高低压之间的信号隔离
2.提供安全的电压

人们常会在电源上加一颗功率容量不小的隔离变压器, HP 的 SKVA 或国內有厂商推出 IKVA 等。有的用 220v 的冷气插座转降 110V ,有的则是 110V 变 110V 的 1 : 1 方式,而其作用就是要把电源中的杂讯減小,提高电源之 S / N 比。在国內尤其是普通的 110V 及 220V ,因为家家戶戶都有电器在使用,像微波炉、电磁炉。开关、马达运转等,在电源上会以倍频或突波的方式传至各电源插,因此电源受到污染的情形相当严重 . 除非你能不计一切代价用各种方式自己发电,否则就要想办法改善电源中的噪讯。
其实 隔离变压器的原理 很简单,主要就是针对這些杂讯都是中高周波的特性而设计。因为我们知道,中高周波在我们的矽钢片型的变压器耗损相当大。不大会從一次线圈感应到二次线圈输出,因此就可以达到我们要干净电源的目的。但有些人不免担心会影响到动态范围、音场音色等问题,其实要看这个隔离变压器本身的制作水准和功率容量而定,究竟是 EI 型的好,或是环型的好?我们只能說。使用时,我们仍要建议你做好隔离变压器本身接地的迴路 ,往往使用者忽视这个重要性,变压器会产生磁漏及电磁干扰 . 如果沒有把外壳金属导电的部位接到大地或电源配置好接地线路,既使做再多的隔离效果也是有限的。还有要注意的,如果变压器本身空载就发燙。這樣子功率容量会減小。如果变压器会振动的話,那劝你还是换一个。不然它的杂音就会盖过许多音乐细节了。环型好的很贵, EI 型的很笨重。

了解隔离变压器

拥有两个或两上以上独立分开的线圈的变压器都可以叫隔离变压器,因为初级和次级已经完全分开(隔离),是通过磁场来传递能量。

由于分开后,人不可能再接到 “ 市电火线 ” ,相对来说,变得安全了。至于 50W 的功率和出现短路的情况,首先要说明:短路是要绝对的避免,功率越大越要避免,功率越大的变压器耐受短路的时间越短!因为短路后功率会急剧增大(一般数倍、数十倍于额定功率),会很快损坏。不过,开关电源或者 高频变压器 则不一定害怕短路,因为那些一般都设计有保护电路。另外,隔离后也不等于绝对安全,因为变压比为 1 比 1 (或者较小)的隔离变压器的输出电压可能会高于 36V ,当你同时接触两根线时,任会有电流流过你的人体。

要知道为什么要用 隔离变压器 ,首先要先了解我国的供电系统,我国的供电系统在供给低压用户时,一般采取三相四线制,中性线接地,通俗点,就是到居民家的电线,一根是相线(火线),里另一根是零线,它是和大地同地位,当人体由于触及热底板时,就会使电流通过人体,和大地构成回路,造成触电危害,如果使用隔离变压器,就会安全些,因为初级和次级是通过磁场交换能量,没有物理上的硬连接,就算人体触及带电的物品,也会因为人体和大地同地位,而使带电部位的电位为低电位,不会引起触电危害。使用隔离变压器要注意两点。 1 ,变压器的次级两端都不能接地, 2 人体不能同时触及次级两端,否者,就有触电的危险。

隔离变压器的特点

隔离变压器在交流电源输入端的特点 :

若电网三次谐波和干扰信号比较严重,采用隔离变压器,可以去掉三次谐波和减少干扰信号。
采用隔离变压器可以产生新的中性线,避免由于电网中性线不良造成设备运行不正常
非线性负载引起的电流波形畸变(如三次谐波)可被隔离而不污染电网。
隔离变压器在交流电源输出端的特点:

防止非线性负载的电流畸变影响到交流电源的正常工作及对电网产生污染,起到净化电网的作用。在隔离变压器输入端采样 , 使得非线性负载电流的畸变不影响取样的准确性,得到能反应实际情况的控制信号。
若负载不平衡,也不影响稳压电源的正常工作。
利用 DC/DC 转换器消除高频瞬态干扰

RS-232/485 是 PC 机与通信工业中应用最广泛的一种串行接口,被定义为一种在低速率串行通信中增加 通信距离的单端标准。但在实际的电路应用中, RS-232/485 通信经常会受到干扰及浪涌的影响,引起干扰的原因非常多,要解决干扰的问题,须先找出引起干扰的原因,再针对问题进行解决。一般采用增加隔离变压器来解决干扰的问题,这种方法主要是针对来自电源的传导干扰,可以将绝大部分的传导干扰阻隔在隔离变压器之前,同时还兼有电源电压变换的作用。

可以使用 隔离变压器 来防护串行接口免受高频瞬态干扰损坏,这种技术正在被广泛地应用在相应的领域中,起到对接口电路及后级电路的安全隔离、保护的作用。

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单单只使用隔离变换器还不能达到隔离保护的作用。实际上,只要电路输入端有浪涌脉冲发生的可能,或者输入端的电源不稳定 ( 如汽车电瓶等 ) ,电路中还是会存在高频瞬态干扰的,这将会对电路造成很大损坏。一般在切换大功率感性负载,如电机、变压器、继电器等或闪电过程等,都会产生幅度很高的瞬态干扰,如果不加以适当防护,就会损坏 RS-422 或 RS-485 通信接口,甚至损坏后级电路。对于这种瞬态干扰,可以采用隔离或旁路的方法加以防护。最常用及最有效的办法是在隔离变换器的输入端接上一个 TVS 管或稳压管 ( 低压降 ) 。外,对 TVS 管的耐压、钳位电压等参数的选择也要适当,如果耐压、钳位电压太高则起不到保护作用,太低则会影响电路的工作。

用隔离变压器降低 UPS 输出零地电压

介绍用隔离变压器降低 UPS 零地电压的方法,解决了 UPS 上电开机前零地电压低,而开机后零地电压升高的现象。为有效地降低输出的零地电压,保证负载可以正常上电开机,通常的做法是采用加装隔离变压器的办法,来隔离输入和输出之间的电气连接,在变压器副边零地短接,从而达到降低零地电压的目的。对于中小功率的 UPS ,一般采用在其输出端加装 输出隔离变压器 ;对于三进三出的大功率 UPS ,一般采用在其旁路输入加装旁路隔离变压器。

连接方式构成的 UPS 供电系统不会对电网和负载造成任何负面影响。但应注意不要把负载零线连接到电网零线,同时一定要保证接地排的接地满足机房的接地规范并保证可靠性,由于接地排的不可靠可能会造成设备损坏甚至人身伤害。 如果要降低用户负载的零地电压,则可以在负载附近安装艾默生的精密配电中心 PPC 。 外,对 TVS 管的耐压、钳位电压等参数的选择也要适当,如果耐压、钳位电压太高则起不到保护作用,太低则会影响电路的工作.

隔离变压器是一种1比1的变压器。比如初级220V,次级也是220V。

我们用的交流电一根线和大地相连。另一根线与大地之间有220V的电位差。人接触会触电。

隔离变压器的次级不与大地相连,它的任意两线与大地之间没有电位差。人接触任意一条线不会触电,所以比较安全。

隔离变压器常用在有电子管和工作电压高的电子仪器上,如电子管扩音机,示波器等,也可用于维修电源。

基于隔离和安全方面考虑,隔离变压器次级严禁接地!!

隔离变压器还有其他作用。如其能有效的抑制从电网引入的谐波和雷击电脉冲等对系统的干扰,也能有效抑制本系统产生的谐波进入电网网络。起到净化电网的作用。还可以防止地电位扰动对数字电路产生工作失常,数据丢失等问题。采用隔离变压器可以产生新的中性线,避免电网中性线不良对设备的影响。三相隔离变压器均采用三相双绕组结构,不但具有前面介绍的优点,还因其绕组间产生的电容使其具有很大的并联电容容量,能够补偿电网无工功率。

网友R:
现在的擂台呀,都是长篇长篇的,而且尽是官话,实在没有看完的欲望呀。兄弟些能不能总结性的说下??

说说我理解的隔离变压器和控制变压器:

隔离变压器主要就是起隔离作用嘛,使控制电路免受主电源干扰;

根据百度来的答案还有:隔离危险电压保护人生安全

控制变压器其实就是一个电源

网友S:
      隔离变压器主要用于安全、隔离、漏电流小、净化电源、消除三次谐波及抑制共模干扰的场合。适用于交流50Hz至400Hz,电压1000V以下的电路中,广泛用于照明、机床电器、机械电子设备、医疗设备、整流装置等

      隔离变压器按用用途分为两类:一类是防止触电事故发生而对电源进行隔离的安全电源变压器;另一类隔离变压器是对电磁干扰信号进行隔离,它广泛用于电子电路中,抑制噪声和电磁干扰。

隔离变压器与普通变压器的区别

      1、普通变压器的首要任务是改变电压。原副边匝数是不可能相等的,如果匝数相等就不可能完成变压的任务。隔离并不是它主要的任务,甚至有的变压器原副边并不隔离比如自耦变压器就是典型。
      2、隔离变压器的首要任务是将高压与低压分开或者是强电和弱电分开。因此对它的最基本要求是保证原副边绝缘性能
而变压并不是它的首要任务,甚至有的隔离变压器原副边匝数相等或接近相等不具备变压的作用,比如晶闸管直流调速系统中为了防止主电路高压侵入脉冲数控装置而使用的脉冲变压器。

网友T:
以我看到的为例:

1、隔离变压器在无零线的时候使用;

2、隔离变压器应用于干扰比较大的场合;

3、对于现场不了解,而且电压等级不匹配自己柜内电器的场合;

4、控制变压器次级电压等级较多,而隔离变压器次级通常只有一档;

网友U:
控制变压器是根据电器设备需要的电压和电流高低,把它们控制在一个需要的使用范围内.
隔离变压器是在维修电器是热底版时,即热底板与交流电源的一根线直通,一旦接触底板,因为火线与大地有220伏的电势差,因此底板,人,大地之间形成回路,发生触电的危险.通过隔离变压器再供电,交流电与底板完全隔开,传输的电压220伏电压不会变,人接触也没有电流从人体通过.不要用两只手同时接触电器底版的不同点,避免两手之间形成电势差,导致触电.
任何变压器都有变换电压和电流,以及变换阻抗的大小和性质的作用.

网友V:
隔离变压器就是普通变压器的一种改进形式,这种改进使其更加提高了变压器的一二侧的电气隔离性能,从而实现了变压器前后电能之间的绝缘性能。利用这种变压器的隔离性能,可以制作成各种用途的隔离变压器。
在电器方面使用中通过隔离变压器实现二次侧接地浮空措施实现了后续用电设备的用电制式的改变,当人不小心碰到带电部分时也不会发生触电危险,其相当于为后续设备提供一个安全电源。在信号处理方面使用变压器的隔离作用制成的隔离式变压器安全栅能够限制安全侧危险电能进入现场危险侧。利用变压器的隔离作用把前后电路的电压进行隔绝,从而阻断变压器前后信号处理中的相互干扰和影响。利用隔离变压器的隔绝作用在信号处理中实现了不同阻抗间的匹配功能,比如各种电子放大电路就是通过各种隔离变压器实现级间阻抗匹配。
控制变压器虽然也具有隔离和防干扰功能,但其结构形式是一个普通变压器,在制造中没有进行特定的隔离措施,其与普通变压器的区别在于变压器二次侧就有多个变压等级抽头的输出,能够输出多个电压等级的电源。控制变压器作为电气控制回路的供电电源使用,由于本身具有多电源输出功能能够满足不同用电电气元件的电压需求。

网友W:
引用 网友J:
1.高低压之间的信号隔离 2.提供安全的电压人们常会在电源上加一颗功率容量不小的隔离变压器, HP 的 SKVA 或国內有厂商推出 IKVA 等。有的用 220v 的冷气插座转降 110V ,有的则是 110V 变 110V 的 1 : 1 方式,而其作用就是要把电源中的杂讯減小,提高电源之 S / N 比。在国內尤其是普通的 110V 及 220V ,因为家家戶戶都有电器在使用,像微波炉、电磁炉。开关、马达运转等,在电源上会以倍频或突波的方式传至各电源插,因此电源受到污染的情形相当严重 . 除非你能不计一切代价用各种方式自己发电,否则就要想办法改善电源中的噪讯。 其实 隔离变压器的原理 很简单,主要就是针对這些杂讯都是中高周波的特性而设计。因为我们知道,中高周波在我们的矽钢片型的变压器耗损相当大。不大会從一次线圈感应到二次线圈输出,因此就可以达到我们要干净电源的目的。但有些人不免担心会影响到动态范围、音场音色等问题,其实要看这个隔离变压器本身的制作水准和功率容量而定,究竟是 EI 型的好,或是环型的好?我们只能說。使用时,我们仍要建议你做好隔离变压器本身接地的迴路 ,往往使用者忽视这个重要性,变压器会产生磁漏及电磁干扰 . 如果沒有把外壳金属导电的部位接到大地或电源配置好接地线路,既使做再多的隔离效果也是有限的。还有要注意的,如果变压器本身空载就发燙。這樣子功率容量会減小。如果变压器会振动的話,那劝你还是换一个。不然它的杂音就会盖过许多音乐细节了。环型好的很贵, EI 型的很笨重。 了解隔离变压器 拥有两个或两上以上独立分开的线圈的变压器都可以叫隔离变压器,因为初级和次级已经完全分开(隔离),是通过磁场来传递能量。 由于分开后,人不可能再接到 “ 市电火线 ” ,相对来说,变得安全了。至于 50W 的功率和出现短路的情况,首先要说明:短路是要绝对的避免,功率越大越要避免,功率越大的变压器耐受短路的时间越短!因为短路后功率会急剧增大(一般数倍、数十倍于额定功率),会很快损坏。不过,开关电源或者 高频变压器 则不一定害怕短路,因为那些一般都设计有保护电路。另外,隔离后也不等于绝对安全,因为变压比为 1 比 1 (或者较小)的隔离变压器的输出电压可能会高于 36V ,当你同时接触两根线时,任会有电流流过你的人体。 要知道为什么要用 隔离变压器 ,首先要先了解我国的供电系统,我国的供电系统在供给低压用户时,一般采取三相四线制,中性线接地,通俗点,就是到居民家的电线,一根是相线(火线),里另一根是零线,它是和大地同地位,当人体由于触及热底板时,就会使电流通过人体,和大地构成回路,造成触电危害,如果使用隔离变压器,就会安全些,因为初级和次级是通过磁场交换能量,没有物理上的硬连接,就算人体触及带电的物品,也会因为人体和大地同地位,而使带电部位的电位为低电位,不会引起触电危害。使用隔离变压器要注意两点。 1 ,变压器的次级两端都不能接地, 2 人体不能同时触及次级两端,否者,就有触电的危险。 隔离变压器的特点 隔离变压器在交流电源输入端的特点 : 若电网三次谐波和干扰信号比较严重,采用隔离变压器,可以去掉三次谐波和减少干扰信号。 采用隔离变压器可以产生新的中性线,避免由于电网中性线不良造成设备运行不正常 非线性负载引起的电流波形畸变(如三次谐波)可被隔离而不污染电网。 隔离变压器在交流电源输出端的特点: 防止非线性负载的电流畸变影响到交流电源的正常工作及对电网产生污染,起到净化电网的作用。在隔离变压器输入端采样 , 使得非线性负载电流的畸变不影响取样的准确性,得到能反应实际情况的控制信号。 若负载不平衡,也不影响稳压电源的正常工作。 利用 DC/DC 转换器消除高频瞬态干扰 RS-232/485 是 PC 机与通信工业中应用最广泛的一种串行接口,被定义为一种在低速率串行通信中增加 通信距离的单端标准。但在实际的电路应用中, RS-232/485 通信经常会受到干扰及浪涌的影响,引起干扰的原因非常多,要解决干扰的问题,须先找出引起干扰的原因,再针对问题进行解决。一般采用增加隔离变压器来解决干扰的问题,这种方法主要是针对来自电源的传导干扰,可以将绝大部分的传导干扰阻隔在隔离变压器之前,同时还兼有电源电压变换的作用。 可以使用 隔离变压器 来防护串行接口免受高频瞬态干扰损坏,这种技术正在被广泛地应用在相应的领域中,起到对接口电路及后级电路的安全隔离、保护的作用。 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单单只使用隔离变换器还不能达到隔离保护的作用。实际上,只要电路输入端有浪涌脉冲发生的可能,或者输入端的电源不稳定 ( 如汽车电瓶等 ) ,电路中还是会存在高频瞬态干扰的,这将会对电路造成很大损坏。一般在切换大功率感性负载,如电机、变压器、继电器等或闪电过程等,都会产生幅度很高的瞬态干扰,如果不加以适当防护,就会损坏 RS-422 或 RS-485 通信接口,甚至损坏后级电路。对于这种瞬态干扰,可以采用隔离或旁路的方法加以防护。最常用及最有效的办法是在隔离变换器的输入端接上一个 TVS 管或稳压管 ( 低压降 ) 。外,对 TVS 管的耐压、钳位电压等参数的选择也要适当,如果耐压、钳位电压太高则起不到保护作用,太低则会影响电路的工作。 用隔离变压器降低 UPS 输出零地电压 介绍用隔离变压器降低 UPS 零地电压的方法,解决了 UPS 上电开机前零地电压低,而开机后零地电压升高的现象。为有效地降低输出的零地电压,保证负载可以正常上电开机,通常的做法是采用加装隔离变压器的办法,来隔离输入和输出之间的电气连接,在变压器副边零地短接,从而达到降低零地电压的目的。对于中小功率的 UPS ,一般采用在其输出端加装 输出隔离变压器 ;对于三进三出的大功率 UPS ,一般采用在其旁路输入加装旁路隔离变压器。 连接方式构成的 UPS 供电系统不会对电网和负载造成任何负面影响。但应注意不要把负载零线连接到电网零线,同时一定要保证接地排的接地满足机房的接地规范并保证可靠性,由于接地排的不可靠可能会造成设备损坏甚至人身伤害。 如果要降低用户负载的零地电压,则可以在负载附近安装艾默生的精密配电中心 PPC 。 外,对 TVS 管的耐压、钳位电压等参数的选择也要适当,如果耐压、钳位电压太高则起不到保护作用,太低则会影响电路的工作. 隔离变压器是一种1比1的变压器。比如初级220V,次级也是220V。 我们用的交流电一根线和大地相连。另一根线与大地之间有220V的电位差。人接触会触电。 隔离变压器的次级不与大地相连,它的任意两线与大地之间没有电位差。人接触任意一条线不会触电,所以比较安全。 隔离变压器常用在有电子管和工作电压高的电子仪器上,如电子管扩音机,示波器等,也可用于维修电源。 基于隔离和安全方面考虑,隔离变压器次级严禁接地!! 隔离变压器还有其他作用。如其能有效的抑制从电网引入的谐波和雷击电脉冲等对系统的干扰,也能有效抑制本系统产生的谐波进入电网网络。起到净化电网的作用。还可以防止地电位扰动对数字电路产生工作失常,数据丢失等问题。采用隔离变压器可以产生新的中性线,避免电网中性线不良对设备的影响。三相隔离变压器均采用三相双绕组结构,不但具有前面介绍的优点,还因其绕组间产生的电容使其具有很大的并联电容容量,能够补偿电网无工功率。

网友X:
隔离变压器的主要作用是:使一次侧与二次侧的电气完全绝缘,也使该回路隔离。 另外, 利用其铁芯的高频损耗大的特点, 从而抑制高频杂波传入控制回路。 用隔离变压器使二次对地悬浮,只能用在供电范围较小、线路较短的场合。此时,系统的对地电容电流小得不足以对人身造成伤害。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保护人身安全!隔离危险电压。

隔离变压器属于安全电源,一般用来机器维修保养用起保护、防雷、滤波作用。 隔离变压器是一种1/1的变压器。初级单相220V,次级也是单相220V。或初级三相380V,次级也是三相380V。首先通常我们用的交流电源电压一根线和大地相连,另一根线与大地之间有220V的电位差。人接触会产生触电。而隔离变压器的次级不与大地相连,它的任意两线与大地之间没有电位差。人接触任意一条线都不会发生触电,这样就比较安全。其次还有隔离变压器的输出端跟输入端是完全“断路”隔离的,这样就有效的对变压器的输入端(电网供给的电源电压)起到了一个良好的过滤的作用。从而给用电设备提供了纯净的电源电压。

隔离变压器的原理和普通变压器的原理是一样的。都是利用电磁感应原理。隔离变压器一般是指1:1的变压器。由于次级不和地相连。次级任一根线与地之间没有电位差。使用安全。常用作维修电源。   隔离变压器不全是1:1变压器。控制变压器和电子管设备的电源也是隔离变压器。如电子管扩音机,电子管收音机和示波器和车床控制变压器等电源都是隔离变压器。如为了安全维修彩电常用1比1的隔离变压器。隔离变压器是使用比较多的,在空调中也是使用的。   一般变压器原、副绕组之间虽也有隔离电路的作用,但在频率较高的情况下,两绕组之间的电容仍会使两侧电路之间出现静电干扰。为避免这种干扰,隔离变压器的原、副绕组一般分置于不同的心柱上,以减小两者之间的电容;也有采用原、副绕组同心放置的,但在绕组之间加置静电屏蔽,以获得高的抗干扰特性。   静电屏蔽就是在原、副绕组之间设置一片不闭合的铜片或非磁性导电纸,称为屏蔽层。铜片或非磁性导电纸用导线连接于外壳。有时为了取得更好的屏蔽效果,在整个变压器,还罩一个屏蔽外壳。对绕组的引出线端子也加屏蔽,以防止其他外来的电磁干扰。这样可使原、副绕组之间主要只剩磁的耦合,而其间的等值分布电容可小于0.01pF,从而大大减小原、副绕组间的电容电流,有效地抑制来自电源以及其他电路的各种干扰。

网友W:
引用 网友X:

隔离变压器的主要作用是:使一次侧与二次侧的电气完全绝缘,也使该回路隔离。 另外, 利用其铁芯的高频损耗大的特点, 从而抑制高频杂波传入控制回路。 用隔离变压器使二次对地悬浮,只能用在供电范围较小、线路较短的场合。此时,系统的对地电容电流小得不足以对人身造成伤害。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保护人身安全!隔离危险电压。

隔离变压器属于安全电源,一般用来机器维修保养用起保护、防雷、滤波作用。 隔离变压器是一种1/1的变压器。初级单相220V,次级也是单相220V。或初级三相380V,次级也是三相380V。首先通常我们用的交流电源电压一根线和大地相连,另一根线与大地之间有220V的电位差。人接触会产生触电。而隔离变压器的次级不与大地相连,它的任意两线与大地之间没有电位差。人接触任意一条线都不会发生触电,这样就比较安全。其次还有隔离变压器的输出端跟输入端是完全“断路”隔离的,这样就有效的对变压器的输入端(电网供给的电源电压)起到了一个良好的过滤的作用。从而给用电设备提供了纯净的电源电压。

隔离变压器的原理和普通变压器的原理是一样的。都是利用电磁感应原理。隔离变压器一般是指1:1的变压器。由于次级不和地相连。次级任一根线与地之间没有电位差。使用安全。常用作维修电源。   隔离变压器不全是1:1变压器。控制变压器和电子管设备的电源也是隔离变压器。如电子管扩音机,电子管收音机和示波器和车床控制变压器等电源都是隔离变压器。如为了安全维修彩电常用1比1的隔离变压器。隔离变压器是使用比较多的,在空调中也是使用的。   一般变压器原、副绕组之间虽也有隔离电路的作用,但在频率较高的情况下,两绕组之间的电容仍会使两侧电路之间出现静电干扰。为避免这种干扰,隔离变压器的原、副绕组一般分置于不同的心柱上,以减小两者之间的电容;也有采用原、副绕组同心放置的,但在绕组之间加置静电屏蔽,以获得高的抗干扰特性。   静电屏蔽就是在原、副绕组之间设置一片不闭合的铜片或非磁性导电纸,称为屏蔽层。铜片或非磁性导电纸用导线连接于外壳。有时为了取得更好的屏蔽效果,在整个变压器,还罩一个屏蔽外壳。对绕组的引出线端子也加屏蔽,以防止其他外来的电磁干扰。这样可使原、副绕组之间主要只剩磁的耦合,而其间的等值分布电容可小于0.01pF,从而大大减小原、副绕组间的电容电流,有效地抑制来自电源以及其他电路的各种干扰。

网友Y:
20MP获得者:
空缺
10MP获得者:
tianxingjian8       tianxingjian8
zwl763824690   今生缘
张立旺                 一品黄山
nezul                    nezul
ye_w                    ye_w
20积分获得者:
AQD008              AQD008
yanwen0227     yanwen0227
ande                   工控追求
bhdxzgp             bhdxzgp
zyw3166            勇者
a332329107     零下一度
qsm78               阿水
lyc19730508   Smile
血狼w               血狼w
chun_cnooc    chun_cnooc
ganhong008    nananbeibei
qiuhenan          qiuhenan
DJS13111373841    DJS13111373841
tangjin198641          tangjin198641
abcxiangdong          EastW
welfare87                  welfare87
hzhpl                           hzhpl
jiaoanpeng                jiaoanpe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