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 2011-11-19-工控擂台-电缆不够长,是否可以接一段?

楼主(2011-10-26):
有一个改造项目,过程中发现电缆不够长,而甲方又想节约资金不愿意更换,在这种情况下电缆是否可以接一段?

要求:请结合实际例子的回答、原创最多、阐述最全的将得大奖。

本帖日期后一周结贴,9个最优回帖分别获得20MP、10MP、10MP、10MP、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

网友A:
可以,但接头要处理好,防止发热、绝缘破损、接触不良、断线情况得发生。

如果偶作为乙方,肯定不原因中接,电力电缆这样做处理不好安全隐患非常多。

网友B:
可以,但是但是仍存在安全隐患,所以一定要处理好接头部分,做出警示!

网友C:
这个问题真的很难回答啊

网友D:
双方同意就可以!防止接触不良、接头发热、接头爆炸、化学腐蚀、绝缘破坏等。更值得一提的是如果铜铝接头一定要采取过渡段,防止铜铝电解和产生氯化氢腐蚀!并且要经常巡视!

网友E:
可以,但必须处理好接头。接头有以下几种处理方法:1.若电缆接头敷设于地下,则必须做到防氧化防腐蚀防鼠咬,并在地上做好标记,日后一旦出现问题可以马上找到并处理。2.若电缆接头位于地上,则可以加装一立式配电箱,在配电箱内部接头。总之不论接头位于地下还是地上,导线裸露部分必须挂锡做到抗氧化处理。

网友F:
同意楼上的观点,处理好接头就可以,满足使用条件,例如机械强度,电压电流等,做出警示以便出现事故处理。

网友G:
要看这个电缆是动力电缆还是信号电缆,信号电缆由于所载电流较小一般是没问题的,现场仪表电缆常用做法就是做接头来延长了。如果是小电流的控制电缆也可以,但对接头处的处理要求严格,应该是定期进行绝缘测试但常被忽略。如果是大电流高压等动力电缆比如各个生产装置变压器电源电缆这个偶厂都是从新放线,为了避免因为改造造成电缆长度不够,在放线是都会留有一定余量,虽然造成浪费但不会出现以后电缆不够长的局面。

网友H:
看是什么样的电缆了。

网友I:
无论是大截面的供电电缆还是多芯控制电缆,首先肯定的回答:可以。下面就大截面的供电电缆的中间接头的接法做一下简单的叙述:

1、将电缆待接的两个头处理好,使三个芯线均匀的错开(这个大家都会做吧),选择合适的电缆对接管,将两个待接的电缆头插入对接管(一定要插到底),然后浸入锡埚待锡液饱满时(约5秒钟左右),将接头拿出锡埚,使接头搪锡凝固。然后用压线钳进行两道或三道压接,最后再次进行浸锡、拿出、凝固。对凝固后的接头进行表面处理,除去多余的锡瘤。对下两个接头进行同样的处理。

2、接头处理完毕后,进行接头的绝缘处理,方法有很多,不再多叙。

3、绝缘保护层的处理:很多时候,大家对接头的牢固程度比较在意,但是在对于保护层的处理上不太耐心,恰恰在这个环节上最容易出现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很容易造成电缆接头处防潮、防水、耐磨等性能的不佳,成为一个最大的故障点。

在完成上述第2项工作后,在三芯电缆芯线的外面利用绝缘材料(例如:黄蜡布、色相带等)进行缠绕,将芯线外径缠绕到等于或稍微小于原电缆保护层的直径时,不再缠绕。最后利用低压热缩管进行两道热缩即可(当然热缩管必须提前穿入)

热缩时需要注意的是:热缩管的两头必须在原电缆保护层的上面,热缩管接头处必须使用电缆头密封胶进行处理。

当然,供电电缆头的接法还有,电缆接线盒、电缆专用插接头等等处理方法,但是它们无疑的成本会高很多的。如果不计成本的话,使用这几种方法操作起来会比较简单的。

网友J:
楼上的观点很到位,受益匪浅

网友K:
可以,分两种情况,一是电缆是动力电缆时,可以直接做接头,只是一定要按照相应的电缆连接标准进行,做好绝缘等工作,同时还要考虑接头的安放环境,因为不同的放置环境具体要求有所不同,总之一定严格按照要求进行。二是 电缆是控制电缆时,可以在接头处加装一个接线盒,这样既安装方便,又安全,可以减少很多安装上的麻烦。

网友L:
可以,但要处理好接头,要保证牢靠,绝缘、氧化、潮湿、标记等问题要考虑

网友H:
电缆是可以接的但是要做好防水,如果要求高的话需要做电缆中间接头。这个是有标准的。

对接头的要求较高,主要是接头要可靠,防止接的不好造成的发热现象,要做好绝缘,防止受潮进水。

网友M:
可以,但应注意几个问题

1、接头处要保证一定的抗拉性。

2、接头处抗氧化处理,防止腐蚀现象。

3、接头处互接点接触面积要足够大,防止局部发热现象

4、注意绝缘处理要到位,防潮湿很重要

5、如果地面敷设电缆的话,用中间接线箱过渡,是一好措施。既保证了电缆的抗拉强度,又能防止雨水进入,还可以做到接触良好。

6、如果是水下敷设电缆的话,断头的两侧浇注电缆头,连接处做好整体防护(例如砌一个电缆井)。

网友N:
完全可以的,近几年电缆接头技术已普及。

网友O:
    电缆不够长,接一下是可以的,没什么了不起的。

    1,但是线缆的截面要一样,或者比原来的线缆的截面稍微大一点,不可以偷工减料的把线径变小。

    2,在接头处一定要做好,压接和绝缘都要做好,不可以来半点马虎,更不要做(活雷锋——活动)。

      我在以前的公司有一根地埋电缆被钩机钩断了,即是地埋的、又很长,不可能重新再做。没办法,那只好接上了。一直到我离开时那个公司也没有出现故障。一直用得很好。

     凡是你要努力去做了,一切都会很好的!

网友P:
规范要求是不让电缆中间做接头的,

不妨加个接线箱或接线端子,

实际施工过程中,仪表电缆做过接头,不过在做资料的时候往往不写,

电缆出问题容易在接头处出问题

网友Q:
这要看是什么电缆了,一般电力电缆是可以接的,但信号电缆就要另当别论了,有的场合信号电缆是没法接的,不知道大家有没遇到干扰问题,我经常在现场遇到,解决起来真是头疼

网友R:
1, 可以,但一定要按电工规定做正规接头

2,我厂上次就是有,便从地埋线引出做个小柜子,采用电工标准进行,做好绝缘等工作

网友S:
要看是谁的原因造成了此次改造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双方协商并在合同书里写明假如出现问题哪方来承担责任,如果最终达成一致,最好还是采用加接线箱或接线端子的方式。我个人的拙见。

网友T:
甲方不愿意节约成本,说明价格不菲,最有可能是动力电缆或是电力电缆,我觉得不可以加长,对安全隐患绝不可存侥幸心里,按标准来执行!这个是必须的!

网友U:
这个问题要分三种情况,不管是什么电缆,客户都会本着节约的原则,也不管什么电缆,都不可能正好那么长,总要有接头的时候,如果是信号电缆,建议用信号电缆地下热缩接头盒,方便的话最好将接头盒放在地面柜子里,不方便也要在地面做好标记,方便以后检修,如果是低压动力电缆,遵从低压电缆接头处理电工标准,用专用电工刀、钢锯、锉刀、喷灯、压接钳,用T接头、C接头妥善处理,并且2500V摇表1000兆欧以上为合格,如果为高压动力电缆,按照标准IEC840-1998、GB11017-89处理,最好在地面设置专用接线柜,方便绝缘处理和安全保护。

网友V:
引用 网友I:
无论是大截面的供电电缆还是多芯控制电缆,首先肯定的回答:可以。下面就大截面的供电电缆的中间接头的接法做一下简单的叙述:1、将电缆待接的两个头处理好,使三个芯线均匀的错开(这个大家都会做吧),选择合适的电缆对接管,将两个待接的电缆头插入对接管(一定要插到底),然后浸入锡埚待锡液饱满时(约5秒钟左右),将接头拿出锡埚,使接头搪锡凝固。然后用压线钳进行两道或三道压接,最后再次进行浸锡、拿出、凝固。对凝固后的接头进行表面处理,除去多余的锡瘤。对下两个接头进行同样的处理。2、接头处理完毕后,进行接头的绝缘处理,方法有很多,不再多叙。3、绝缘保护层的处理:很多时候,大家对接头的牢固程度比较在意,但是在对于保护层的处理上不太耐心,恰恰在这个环节上最容易出现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很容易造成电缆接头处防潮、防水、耐磨等性能的不佳,成为一个最大的故障点。在完成上述第2项工作后,在三芯电缆芯线的外面利用绝缘材料(例如:黄蜡布、色相带等)进行缠绕,将芯线外径缠绕到等于或稍微小于原电缆保护层的直径时,不再缠绕。最后利用低压热缩管进行两道热缩即可(当然热缩管必须提前穿入)热缩时需要注意的是:热缩管的两头必须在原电缆保护层的上面,热缩管接头处必须使用电缆头密封胶进行处理。当然,供电电缆头的接法还有,电缆接线盒、电缆专用插接头等等处理方法,但是它们无疑的成本会高很多的。如果不计成本的话,使用这几种方法操作起来会比较简单的。

网友W:
可以,但要处理好接头才行

网友X:
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工作中我们公司经常这么干,只要做好接头的防水、防腐蚀和绝缘等。 去年我们公司投资一条德国生产线,结果过年的时候一条240的主电缆被盗了,后来还是直接接的一段

网友Y:
电缆是可以接的,现在做一个电缆中间接头没有问题的,去买一套电缆接头配件的热缩管,再买3个50平方

毫米的接头套管和一个25的接头套管,压接一根完成后,用高压防水自粘带接开后缠上一层,再用塑料胶布

缠一层就可以套上每根线的热缩套管,用喷灯或者是电热风枪就可以把热缩管加热完成(注意事项:在接

电榄的时候一定别忘了先把外面最粗的热缩管套上,这个热缩管套在4根接好线的外层,在接每一根线的

时候也别忘了把第根线的热缩管套上),依次把4根线接成了再把最外层的热缩管套好,加热成开就可以

了,电缆热缩管里面都涂有胶,加热后胶都粘接在了电缆外层上面,做电缆的同时防水也做好了,直接埋

在地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前几天刚做了一个,效果还不错。不过我们接的是电源线,消防泵两套电源供

电,要移位,所以更换了一根,另一根在中间做了接头,就是用这种方法做的。一套3*50+1*25的热

缩管大概80到90元。再加上铜线套管,一个接头的材料费,怎么也要在150元左右。

网友Z:
我认为原则上是不可以的;

但是如果没有其他办法;就要把接头的地方处理好才行;!多了一个事故点!

网友AA:
电缆不够长接一段是没有问题的。重要的是中间接头的处理,1  保证机械强度。2绝缘等级度下降。3 成本低。4 安全可靠。目前广泛使用的是电缆线环氧树脂中间接头盒。使用方便。并能够满足要求。电缆线与其它设备的连接则采用电缆线封头进行处理。

网友V:
电线按照比如在一些重要场合,例如数据中心的接线标准里,也是不允许有接头的,两根分开的线要接在一起,必须使用夹持连接器连接,并且必须使用熔焊(比如氧焊)方式将两跟线良好连接,或者将两跟线与断路器连接,这样实现驱驳。

而电缆,事实上之所以说不能接,电缆他和电线的区别就是有很厚的保护层,主要是防水等作用,如果连接处处理不好,那么电缆就失去防水的功能了,而且电缆到处拖连接处也可能出问题。通常不建议接。

如果要连接的地方,必须使用接线盒,然后和接电线一样焊接方式连接或用其他非常良好的方式连接,同时接线盒这个地方不应该被践踏或拖动,否则就可能出问题。

电力电缆在出厂时,每捆的长度是有限的。如10kV电力电缆每捆为500米,在实际敷设电缆线路超过500米时,必须要进行电缆的连接。两段电缆的连接也就要靠中间接头了。
电缆终端头也就是电力电缆两端的首端和尾端。电力电缆必须与电力设备进行连接。与电力设备进行连接就需依靠电缆终端头来实现电气连接。如与变压器、与隔离刀闸等的连接。
10kV电力电缆终端头多数为干式硅橡胶电缆头。110kV及以上的电力电缆终端头均为瓷质绝缘套管式的电缆终端头。

电缆接头又称电缆头。电缆铺设好后,为了使其成为一个连续的线路,各段线必须连   接为一个整体,这些连接点就称为电缆接头。   电缆线路中间部位的电缆接头称为中间接头,而线路两末端的电缆接头称为终端头。   分类   按安装的场所可分为户内式和户外式两种。   按制作安装材料又可分为热缩式(最常用的一种)、干包式和环氧树脂浇注式及冷缩式。   按线芯材料可分为铜芯电力电缆头和铝芯电力电缆头。   按接头材质分为塑料电缆接头和金属电缆接头。金属电缆接头又分为多孔金属电缆防水接头、防折弯金属电缆接头、双锁紧金属电缆防水接头、塑料软管电缆接头、金属软管电缆接头等。 冷缩电缆接头
作用   它的主要作用是使线路通畅,使电缆保持密封,并保证电缆接头处的绝缘等级,使其安全可靠地运行。若是密封不良,不仅会漏油造成油浸纸干枯,而且潮气也会侵入电缆内部,使纸绝缘性能下降。   其它分类:工业设备电缆接头

网友AB:
电缆直埋做接头太平常的事了,传统做法简单易行,还省钱。在接头部位挖个坑,在电缆连接前套入比电缆粗很多的管(什么管都行),连接电缆、包好绝缘,把管拉到接头处,熔化沥青灌入管内。没有管可用时,可用木板钉个方盒套上,然后灌沥青,同样的效果。这就是为什么要先挖个小坑了。

网友AC:
一般的要求场合当然可以,只是接头要安接、包裹好,不要发生短路、接触不良等情况。

网友AD:
可以。今年我们厂就在电缆沟里拨接了9个接头,电缆沟内安装了排水系统,但当停电和暴雨同时到来时不排除电缆沟满水的可能。关键是做好接头的防水防氧化工作,平时勤检查,地埋电缆最好定时检测。

网友AE:
要根据负载的大小确定接的方法,比如用线鼻子来接,或者焊接

网友AF:
看是什么类型了   是供电的还是控制的   控制的一般是不让那么干的,供电的可以埋地的电缆头用盒子装起灌胶

网友AG:
可以的,,但必须处理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G:
可以的,,但必须处理好。。

网友AH:
实际能解决问题,可能不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吧。

网友AI:
我们公司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是接的。但是要看具体情况而定。我们公司当时是一座办公楼的电源线路,因为是低压线路,而且线路负荷不大也就不超过100kw,这种情况下就用环氧树脂电缆接头连接,而且当时选择的电缆接头位置是在室内,不是室外露天环境,安装环境条件较好,所以也就这么做了。如果线路情况较为复杂,线路负荷较大,或者电缆是通信、控制类电缆,抑或是对可靠性、抗干扰行要求较高的线路,那最好还是不要有中间接头

网友AJ:
      电缆是可以接的,但对接头的要求较高,我们的电工是专门送出去经过专业培训后才进行接头的,主要是接头要可靠,防止接的不好造成的发热现象,要做好绝缘,防止受潮进水。

       现在做一个电缆中间接头没有问题的,去买一套电缆接头配件的热缩管,再买3个50平方毫米的接头套管和一个25的接头套管,压接一根完成后,用高压防水自粘带接开后缠上一层,再用塑料胶布缠一层就可以套上每根线的热缩套管,用喷灯或者是电热风枪就可以把热缩管加热完成(注意事项:在接电榄的时候一定别忘了先把外面最粗的热缩管套上,这个热缩管套在4根接好线的外层,在接每一根线的时候也别忘了把第根线的热缩管套上),依次把4根线接成了再把最外层的热缩管套好,加热成开就可以了,电缆热缩管里面都涂有胶,加热后胶都粘接在了电缆外层上面,做电缆的同时防水也做好了,直接埋在地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前几天刚做了一个,效果还不错。不过我们接的是电源线,消防泵两套电源供电,要移位,所以更换了一根,另一根在中间做了接头,就是用这种方法做的。一套3*50+1*25的热缩管大概80到90元。再加上铜线套管,一个接头的材料费,怎么也要在150元左右。

网友AK:
这个问题不象大家想的那么简单,第一个问题是该不该将不够长度的线全部换掉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如何确定配线方案的问题。

首先,无论作为设备安装单位还是设备所有单位,都不应该认为配线不够长度,是理所当然。必须查明线路长度不够的原因,要搞清楚那些线路不够长度,原则上应该改变原来的布线计划,使目前的各种布线线束和电缆满足大多数要求,将较长的不够长度的线束或电缆,满足较短的回路不需要中间接头。对于动力电缆、220VAC配线,24VDC线路、模拟信号电缆,开关量传输电缆(或线束),通讯电缆,这个原则都一样。不是长度不够就乱接一气(假设所有作业都符合电工电气和机械连接的要求也不行)。既然电缆不够那么就补足,补足的这部分电缆不是为了叫你去把不够长度的电缆全部换掉,或接起来。而是连接那些经忧化后还不能满足的电路,电缆仍是没有中间接头整根使用。好了,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出现这种情况,应该修改布线方案,将不够长度的线路减少到最少,之后补足电缆,而不是长度不够就换掉或接长。我在处理电气安装出现上述问题,都是这么处理,尽可能不多增加接头。

其次,如果只差那么一点,那么具体问题具体处理,那么记住,处理好连接工艺。有一点要注意通讯电缆和总线电缆不可以直接连接,需要借助专门的连接器进行连接。

网友AK:
举个例子,我在组织安装一台进口生产线时,由于车间限制不能按厂家提供的图纸放置电柜位置,移了几米结果造成部分线路不够长度,当时懂事长和德国专家建议将电柜前移,但是靠化工配料系统和热交换器太近,我根据上面思路提供方案获得批准,只增加少量费用,整个车间布置没有改变,使用至今。

网友AK:
关于这个问题,我还想谈一点,很多人都集中在厂家往往不肯出钱的问题上,其实我更关注的是技术问题,这种情况如果是施工单位包材料,那么随意增加接头就是施工单位不负责任,缺少良知,这个问题理应由施工单位妥善处理,如果是建设单位出材料,那么份两种情况,第一按照施工提供材料清单采购,如果不够应该沟通,建设单位应该补足材料。如果由建设方单独决定,那么根据实际情况建设方也会补足材料。关键是材料怎么用,不是补足材料是叫你把不够的线路接长。如果都这么干对目前的自动化设备的安装会是多么可笑。我们干脆找些旧材料将其拼凑起来得了。那么设备的可靠性和维护性都是不能保证的。

网友AL:
对于小一点的电缆,我估计谁都接过的,出不出问题主要是个人问题了,我想我接的应该也是使用至今无事,只是我早不在那个厂做了

网友AM:
有安全隐患就不要接了吧

网友O:
电缆加长或者并接都可以的,主要是接触面一定要好,绝缘和防腐都要做到位。

网友G:
这个从问题从实现的角度看是没问题,因为就是做不好接头,处理不好绝缘,也可以使用一段时间,如果做好接头处理好绝缘也能够使用较久,只是这个接头处存有隐患,如果单纯的是控制信号或者弱电信号其最多是影响运行精度或者出现局部性问题,如果是一个装置或模块区域的大电流线缆其就有可能发生危险的隐患。因此是否做接头延伸还是重新放线要进行权衡,如果是资金较紧张的企业,或者后果不严重情况下可以做接头,如果是为了节省万把元的资金而留有造成装置电源切断甚至发生火灾的情况还是重新放线更加节省资金,一些重要的设备如果因为电缆原因造成非计划停车甚至出现事故的损失不单单是这个线缆的资金能够比较的。

哪一个最普通的例子说仪表热偶补偿导线的大家都建议中间不做接头,可是由于现场原因硬物划损、火灾或者维护造成的线缆损失经常出现原有线缆长度不够现象,这样时候其长度也就差个1米半年甚至几十公分的距离,重新放线不但资金多而且很多桥架、地沟根本无法实现,于是大家都做接头,一般对要求不严的情况都是直接用钳子尽量拧紧然后做好绝缘和屏蔽层延伸,这样状况有时能够使用很久没事,有时却经常出现问题,因为接头处的接触电阻、绝缘、屏蔽层不管怎样小心都不可能与先前整根电缆想媲美,所以随机性出现故障隐患较大。想当年偶邻厂自备热电厂起火少了很多仪表电缆,偶邻厂干仪表的哥们就是在现场使用烙铁一根根进行焊接做接头,干了整整两周,而这样状况是在停车或者现场无危险爆炸气体情况下,若是开车的石油化工装置是无法实施的,只能人工接头,如果后期使用不理想在大修中进行更换,这中办法只是应急而不是长久之策。

网友G:
对于一个改造项目,想节省资金的确可以做接头进行电缆延伸,但要考虑好这种结果节约的资金与如果电缆接头运行中出现故障造成的损失是否相当,如果运行中接头隐患的损失远远大于节约的资金,还是重新放电缆较好。的确做接头节约了一部分资金,但一旦出现问题造成的损失更大,得不偿失。

网友AN:
最好不要这么做 接头处理不好的话 很容易出现事故

网友AO:
引用 网友G:
要看这个电缆是动力电缆还是信号电缆,信号电缆由于所载电流较小一般是没问题的,现场仪表电缆常用做法就是做接头来延长了。如果是小电流的控制电缆也可以,但对接头处的处理要求严格,应该是定期进行绝缘测试但常被忽略。如果是大电流高压等动力电缆比如各个生产装置变压器电源电缆这个偶厂都是从新放线,为了避免因为改造造成电缆长度不够,在放线是都会留有一定余量,虽然造成浪费但不会出现以后电缆不够长的局面。

网友AP(2011-11-25):
一般在石化行业,这种甲方怕出钱的问题不存在!再者,你可以增加一个连接点嘛,比如说增加个接线箱!!但是话说回来,如果电源等供电信号,这种增加电缆的方式是可取的,选择防爆本安特性的接线盒,就可以,注意不要接地,还有就是要做好防水等处理;倘若是信号线,为了保证信号线的稳定,一般是不要求中间有接点的所以一般整个电缆更换。还有如果不愿更换,那可以采取这种方式,在原来的末端电阻前再并一段线,保证等压的情况下,做延长,这样就达到要求!!!

网友AQ:
可以接,但有以下注意事项: 1、电缆剥切 剥切时要注意:剥内衬层时不可伤及铜屏蔽;剥铜屏蔽时不可伤及外半导屏蔽层,铜屏蔽不可松带,切断处不可翘起尖角;剥外半导屏蔽层时不可伤及主绝缘;剥主绝缘时不可伤及线芯。外半导屏蔽层要倒45度角,且用细砂纸打磨;主绝缘要削铅笔头并使内半导屏蔽层外露适当长度,以便线芯连接管两端内半导屏蔽层搭接。 2、 线芯连接 中低压电缆中间接头的连接一般采用压接法。如果压接管内径与导线线芯配合不当,空隙过大会使接头电阻值过大,正常运行时产生高温高热易造成主绝缘老化击穿。连接管、线芯表面的棱角、毛刺若不打磨光滑易造成电场集中引起尖端放电击穿。 资料显示,连接芯线的接触电阻必须小于或等于回路中同一长度线芯电阻的1.2倍,抗拉强度一般不低于线芯强度的70%。必须满足电缆在各种运行状态下安全运行。其绝缘强度要留有一定裕度,密封性好,水分及导电不能侵入接头内。 3、清洁 交联聚乙烯电缆头制作对清洁工作有严格要求。电缆头制作过程中往往是露天作业,空气中的有害尘埃极易沾染到热缩附件及电缆的半导体及绝缘层上。在焊接地线、剥切半导屏蔽层或使用喷灯时留下的积炭等,如果制作过程中不注意清洁工作,会造成尘埃和积炭与热缩件结合在一起,从而造成电缆附件界面爬行放电,导致纵向电缆绝缘击穿。 4、 应力处理 电应力控制是中高压电缆附件设计中的极为重要的部分。电应力控制是对电缆附件内部的电场分布和电场强度实行控制,也就是采取适当的措施,使得电场分布和电场强度处于最佳状态,从而提高电缆附件运行的可靠性和使用寿命。 对于电缆中间接头,因为电缆外半导屏蔽层及电缆末端绝缘被切断所以引起电场畸变,若处理不好,电场分布不均匀,就极易造成电缆中间接头击穿。为了改善电缆绝缘屏蔽层切断处的电应力分布,现场中常用的方法是利用电缆附件中的应力管来缓解电场分布,从而降低了电晕产生的可能性,减少了绝缘的破坏,保证了电缆的运行寿命。 在安装附件时注意应力管与绝缘屏蔽搭盖不少于20毫米,以防收缩时应力管与绝缘屏蔽脱离。 制作热缩型中间接头时,绝缘端部必须削成锥体,即制成反应力锥,同时必须将锥面用砂带抛光,这也是应力控制的措施。因为锥面的长度远大于绝缘端部直角边的长度,故而沿着锥面的切向场强远小于绝缘直角边的切向场强,沿锥面击穿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从而提高了接头的性能。 5、台阶处理 电缆剥切后,外半导屏蔽层与主绝缘表面会存在一台阶,要将外半导屏蔽层切断处倒45度角并用细砂纸打磨光滑,这是应力控制的重要措施之一。应力管与主绝缘表面的台阶处应用防水胶缠绕出一平滑过渡面,复合管两端台阶处亦要包绕防水胶使台阶成平滑过渡,这是密封防潮,防止局部放电等事故发生的有效措施。 6、 密封 密封包括两层含义:一要防潮,二要尽量避免气隙的存在。 (1)交联聚乙烯绝缘电缆含水是近几年来国际国内比较重视的一个课题。绝缘中含水会引发绝缘体中形成水树枝,造成绝缘破坏。水树枝是直径小于几个微米的许多微观充水空隙所组成的放电通路,电场和水的共同作用形成水树。所以电力电缆在安装、运行过程中,不允许在导体、绝缘层中存在水分、空气或其他杂质。这些杂质在高强度的电场作用下容易发生电离,带电粒子在交变电场的作用下,使得电缆绝缘层在运行过程中逐渐老化导致击穿,从而引发电缆故障,所以密封工作—定要做好。每相复合管两端及内、外护套管两端都要密封填充密封胶,达到有效防潮。热缩管件包敷密封金属部位如连接管、金属护套时,金属部位应予加热至60-70摄氏度,才能获得良好的密封效果。 (2)为减少气隙的存在:①将绝缘端部削成锥体,以保证包绕的填充胶与绝缘端能很好的粘合;②在主绝缘表面均匀涂一层硅脂膏增强密封的作用;③复合管两端要包绕密封胶;④在安装内外护套前要回填填充物,将凹陷处填平,使整个接头呈现一个整齐的外观,用 PVC胶带缠绕扎紧;⑤内外护套安装时要在两端缠绕密封胶。

网友A:
20MP获得者:
空缺
10MP获得者:

ande                 工控追求
jiaoanpeng       jiaoanpeng
oycf                    jona
lyc19730508   Smile

djgxy                  djgyy

20积分获得者:

战清石                    战清石
dingdan258           青岛黄工
topkingjun              Piston
yanwen0227          yanwen0227
tianxingjian8          tianxingjian8
qiuhenan                 qiuhenan
zwl763824690      今生缘
QHDTHL                  QHDTHL
2002125                 2002125
张立旺                    一品黄山
gx_xg112              孜然
quanshui08           quanshui08
qsm78                     阿水
zymoon_2000       zymoon_2000
hzhpl                       hzhpl
abcxiangdong      EastW
ascent522             ascent522
a332329107         零下一度
bhdxzgp                bhdxzgp
AQD008                 AQD008
tangjin198641      tangjin198641
lcx_jia                   李纯绪
fuhuafeng72        时空
maomian              maomian
ztlyil                       彩云之滇东北
admin1988           admin1988
zhxl198808          zhxl198808
张小光                   张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