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伺服电机低速度控制不稳定,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1-10-26):
富士伺服电机低速度控制不稳定,是什么原因?

如是0.01r/min;等等!

网友A:
是用脉冲低频控制的伺服电机?

楼主:
我们选的;伺服可以用脉冲控制,也可以模拟量输出来控制;

这种情况是用户说的,低速会出现这个问题;他们用的是脉冲控制的方式,不知道与这个有原因;希望刘老师经分析!
谢谢!

网友A:
1、伺服低频低速运行时,转矩本身是脉动的,转动也是步进式的!

2、你说的不稳定是什么意思?

楼主:
1.伺服电机在低速控制时;用脉冲控制更稳定还是用模拟量控制更稳定?
2.伺服分频信号的反馈要不要再采集回来? 如不采集如何得到目前移动位置(位置控制)

楼主:
有波动,不平衡;这些也是用户单方面说;

这个设备我还没有调试过;所以想确定控制策略!

网友A:
“伺服分频信号的反馈要不要再采集回来? 如不采集如何得到目前移动位置(位置控制) ”

伺服控制,当然要检测电机转动的位移!

网友A:
“用脉冲控制更稳定还是用模拟量控制更稳定? ”

1、伺服用脉冲控制,才能实现位置控制;

2、因为位移以脉冲和步进为计算量度的基本单位;

网友A:
1、伺服控制,还有一种速度控制方式,他只需要调速,不需要位置控制;

2、如果只是伺服速度控制,用模拟量控制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