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 2011-11-20-工控每日擂台-送断电时隔离开关和断路器的操作顺序

楼主(2011-10-26):
为什么送电和断电时对隔离开关和断路器的操作顺序有要求

送电时的操作顺序是什么?断电时的操作顺序又是什么?

为什么要求这么做?

要求:请结合实际例子的回答、原创最多、阐述最全的将得大奖。

本帖日期后一周结贴,9个最优回帖分别获得20MP、10MP、10MP、10MP、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

网友A:
停电的时候,先拉开断路器,再拉开负荷侧隔离开关,最后拉开母线侧隔离开关,这样做,万一断路器没有断开,拉负荷侧隔离开关时,形成带负荷拉隔离开关,弧光短路,迫使保护动作,跳开上面的断路器,如果拉母线侧的隔离开关,将使母线弧光短路,造成主进线开关跳闸,扩大事故范围;送电的时候,先合母线侧隔离开关,再合负荷侧隔离开关,最后合断路器,同样,假如断路器没有断开,而此时,你又是先合的负荷侧隔离开关,再合母线侧隔离开关时,形成带负荷合隔离开关,导致母线弧光短路,造成大面积停电。

送电合闸操作顺序:母线侧隔离开关(刀闸)——负荷侧隔离开关(刀闸)——断路器。
停电拉闸操作顺序:断路器——负荷侧隔离开关(刀闸)——母线侧隔离开关(刀闸)。

网友B:
1、隔离开关主要用来隔离高压电源,以保证其他设备安全检修。

2、断路器用在高压装置中通断负荷电流,并在严重过载和短路时自动跳闸,切断过载电流和短路电流。

隔离开关没有专门的灭弧装置,所以不能带负荷操作。但是可以用来通断一定限度的小电流,如激磁电流不超过2A的空载变压器、电容电流不超过5A的空载线路及电压互感器和避雷器回路等。

断路器具有相当完善的灭弧结构和足够的断流能力。因此断路器可以带负荷操作!

因此   停电时先拉开断路器后拉隔离开关

         送电时先送隔离开关后送断路器

网友C:
1)主要是断路器与隔离开关的功能不一样引起的操作顺序要不一样。断路器具有灭弧功能,所以要用开开流电流,隔离开关的作用只是要形成一个可以看到的断开点。所以先跳断路器,再分隔离开关。

2)停电的时候,先拉开断路器,再拉开负荷侧隔离开关,最后拉开母线侧隔离开关,这样做,万一断路器没有断开,拉负荷侧隔离开关时,形成带负荷拉隔离开关,弧光短路,迫使保护动作,跳开上面的断路器,如果拉母线侧的隔离开关,将使母线弧光短路,造成主进线开关跳闸,扩大事故范围;送电的时候,先合母线侧隔离开关,再合负荷侧隔离开关,最后合断路器

网友D:
断路器及其两侧的隔离开关,其操作顺序有严格的规定。停电时,先跳开断路器,在检查确认断路器已断开的情况下,先拉负荷侧的隔离开关,后拉电源侧的隔离开关;送电时,先合电源侧的隔离开关,后合负荷侧的隔离开关,再合上断路器。
     在线路停电时,若断路器在合闸位置未被查出,先拉负荷侧的隔离开关造成短路,则故障发生在线路上,该线路的继电保护动作跳开线路断路器,隔离了故障点,只使该线路停电,不致影响其它回路的供电。若先拉电源侧隔离开关,虽同样是带负荷拉隔离开关造成短路,但故障相当于母线短路,继电保护将使母线上所有的电源切断,造成接在母线上的全部负荷都要停电,大大扩大了故障的范围,甚至引起全所停电、电网瓦解等严重后果。同理,在线路送电时,若断路器在合闸位置未查出,先合电源侧的隔离开关时,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再合负荷侧的隔离开关就会造成带负荷合隔离开关,如产生弧光短路,线路继电保护动作跳闸,不影响其它设备的运行,如操作顺序相反,在合电源侧隔离开关时造成带负荷合隔离开关短路,就会扩大事故。

网友E:
楼上的回答的很好了,这个问题在我就业不久我就问过师傅了,我也就记住了!-----------------我们先分析断路器和隔离开关的作用,断路器:用来断开空载、有载、短路电流,有灭弧装置;隔离开关:主要是将空载线路分开,形成一个明显的断开点,无灭弧装置,不可接通或切断负载线路;---------------大家都知道停送电时先断开(合上)断路器,而隔离开关又分为上隔离开关(电源侧)和(负荷侧)下隔离开关,停送电时操作隔离开关的顺序也不相同。--------------------以下是正确的操作顺序及原因:停电时,先断开断路器,拉开下隔离开关,再拉开上隔离开关,因为隔离开关没有灭弧罩,只能切断无负载线路,而断路器是可以切断负载电流的,所以最先断开断路器;先拉开下隔离开关是防止断路器假断开,这时拉开下隔离开关就算发生弧光短路断路器可保护跳闸,而先拉开上隔离开关如发生弧光短路则由上一级断路器保护跳闸,这样就扩大了事故面积!------------------送电时,先合上隔离开关,后合下隔离开关,最后合断路器;先合上隔离开关,后合下隔离开关是防止断路器未分开,这样后合下隔离开关断路器就可以保护断开,缩小事故范围。自己叙述的有点繁琐,不知道别人看懂否

网友F:
如果断路器的上下侧都有隔离开关,这种配电开关一般使用在高压线路中。在高压开关柜中都设有安全联锁装置,如果断路器在合闸位置,两侧的隔离开关是根本不能操作的,除非联锁装置损坏。

高压开关柜的操作顺序:

送电操作:合断路器一次侧隔离开关——合断路器负荷侧隔离开关——合断路器开关

停电时:断开断路器开关——断开负荷侧隔离开关——断开一次侧隔离开关

低压柜的操作顺序:

停电操作:断开断路器——断开隔离开关

送电顺序:合隔离开关——合断路器开关

网友G:
隔离开关没有灭弧遮断能力,只能在不带负荷情况下切断线路起隔离防护和泄放静电荷的作用,断路器具有灭弧能力,遮断能力强大,可以带载分断较大容量的负荷,所以送电和断电时的倒闸操作顺序是不同的,送电时先合隔离开关后合断路器;断电时先断开断路器后断开隔离开关。这也就是所谓倒闸操作

网友H:
断路器及其两侧的隔离开关,其操作顺序有严格的规定。停电时,先跳开断路器,在检查确认断路器已断开的情况下,先拉负荷侧的隔离开关,后拉电源侧的隔离开关;送电时,先合电源侧的隔离开关,后合负荷侧的隔离开关,再合上断路器。有人以为,既然断路器已经断开,先操作那一侧的隔离开关无关紧要,都不会造成带负荷拉合隔离开关的情况。问题在于,当断路器在合闸位置未被查出而造成带负荷拉合隔离开关的误操作事故时,其引起的后果是大不相同的。例如,在线路停电时,若断路器在合闸位置未被查出,先拉负荷侧的隔离开关造成短路,则故障发生在线路上,该线路的继电保护动作跳开线路断路器,隔离了故障点,只使该线路停电,不致影响其它回路的供电。若先拉电源侧隔离开关,虽同样是带负荷拉隔离开关造成短路,但故障相当于母线短路,继电保护将使母线上所有的电源切断,造成接在母线上的全部负荷都要停电,大大扩大了故障的范围,甚至引起全所停电、电网瓦解等严重后果。同理,在线路送电时,若断路器在合闸位置未查出,先合电源侧的隔离开关时,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再合负荷侧的隔离开关就会造成带负荷合隔离开关,如产生弧光短路,线路继电保护动作跳闸,不影响其它设备的运行,如操作顺序相反,在合电源侧隔离开关时造成带负荷合隔离开关短路,就会扩大事故。
有人在填写操作票时,为了省事,把隔离开关的操作只写成“拉开断路器两侧的隔离开关”一个步骤是不妥的,应该分为两步写。例如线路停电时,在断路器确已断开后,第—、拉开负荷侧的隔离开关,并检查其在断开位置;第二,拉开电源侧的隔离开关,并检查其在断开位置。另外,在操作步骤的安排上,应保证在操作隔离开关时,该回路的保护仍有操作电源,以便在产生上述误操作时能动作跳开断路器。有些资料上列出的典型操作票,在线路停电时,把拿下断路器的操作保险放在隔离开关拉开之前;在线路送电时,把给上断路器的操作保险放在隔离开关合闸之后,这样做会造成产生带负荷拉合刀闸造成短路时,继电保护不能动作跳闸的后果,是不合适的。

网友I:
停送电操作规程
一、一般规定

1、各单位负责其职责范围内的停送电管理工作。

2、电气设备操作和监护人员必须经过培训,经考试合格后,持证上岗。

3、电气设备操作和监护人员必须熟悉工作现场、设备性能、设备操作方法以及设备负荷配带情况。

4、非专职和值班电气人员,严禁擅自操作电气设备。

5、高压停送电必须严格执行工作票制度。

6、维修时低压停送电工作必须由专人负责,必须严格执行谁停电,谁送电的原则,严禁约时停、送电。停电后闭锁、上锁、挂牌亦或设专人看管。

二、高压停送电操作

(一)工作票办理

1)、工作负责人提前填写工作票,写清工作内容、停电范围、停电地点,交由工作票签发人签发。

2)、工作票签发人对工作负责人所提报的工作票内容、工作的必要性、计划时间的合理性进行审核,在工作票中填写本次工作需要实施的安全技术措施并签字。

3)、工作负责人将工作票交调度室备案后,送交变电所的运行管理单位。

4)、操作人员(工作许可人)应详细审核工作票,发现有涂改或填写错误时,将操作票返回工作负责人重新办理。

5)、需停电或送电时、工作负责人提前30分钟通知调度室,由调度室通知操作人员到达操作现场。

(二)变电所高压停送电操作程序

(一)停电操作前的准备

1)工作许可人(操作人员)和工作负责人均到达变电所后,由工作负责人向调度室电话提出申请,讲清楚停电内容和范围,调度员核实并记录后向工作许可人下达操作命令。

2)工作许可人接到调度命令后,需详细记录并复诵无误。

3)工作许可人检查操作现场瓦斯情况,确定瓦斯不超0.5%。

4)操作人员(工作许可人)认真填写停、送电操作票内容,并经监护人(工作负责人)审核无误,双方签字确认。

5)操作人员穿绝缘靴,戴绝缘手套,准备相应的保安用具。

6)操作人员和监护人应核对设备各称、编号和设备实际状态,检查正确后,监护人填写操作开始时间,监护人按照操作票所列操作顺序高声唱票,每次只准唱一项,操作人手指操作设备高声复诵,监护人听,看操作人复诵无误后,发出"对"!的命令,操作人方可操作,每操作一项后,均应检查操作的正确性,然后由监护人在票上做一个勾票记号"√",勾票后,告诉操作人员下一步操作内容。

(二)、停电操作顺序

1、手车式开关执行以下停电操作顺序:

1)、将配电柜控制开关打至"就地"位置;

2)、断开配电柜开关断路器;

3)、检查配电柜开关断路器确已断开;

4)、拉出配电柜手车至试验位置;

5)、检查配电柜手车确已拉出至试验位置;

6)、旋开拔下配电柜手车二次插头;

7)、拉出配电柜手车至检修位置;

8)、验明配电柜负荷侧确无电压;

9)、检查配电柜负荷侧确已无电压;

10)、在配电柜负荷侧悬挂接地线一组;

11)、检查配电柜负荷侧接地线确已挂好;

12)、在配电柜把手上悬挂"禁止合闸,线路有人工作"和"已接地"标志牌各一块。

2、隔离刀闸式开关执行以下停电操作顺序:

1)、将配电柜控制开关打至"就地"位置;

2)、断开配电柜开关断路器;

3)、检查配电柜开关断路器确已断开;

4)、拉开配电柜下隔离,无下隔离开关,可省略此步操作;

5)、拉开配电柜上隔离,无上隔离开关,可省略此步操作;

6)、配电柜如有接地刀闸开关,应先合上接地刀闸开关,并检查确已合上接地刀闸开关;

7)、配电柜如没有接地刀闸,打开检修柜门;

8)、验明配电柜负荷侧确无电压;

9)、检查配电柜负荷侧确已无电压;

10)、在配电柜负荷侧悬挂接地线一组;

11)、检查配电柜负荷侧接地线确已挂好;

12)、在配电柜隔离手把上悬挂"禁止合闸,线路有人工作"和"已接地"标志牌各一块。

注:配电柜具有接地刀闸执行该项的第6条,否则执行该项的第7、8、9、10、11条。

(三)、在停电操作票执行完成后,在操作票上盖"已执行"章。由工作许
可人(操作人员)在工作票中填写许可开始工作时间并签名,工作负责人也确认签名后,双方各执一份,并允许开始工作。

(四)、送电操作前的准备工作

1、工作结束人员撤离后,工作负责人持工作票到变电所,向工作许可人申请送电,工作负责人在工作票上签署工作结束时间和签名,工作许可人也在工作票上签名后向调度申请送电。

2、工作许可人接到调度命令需详细记录并复诵无误。

3、工作许可人检查操作现场瓦斯情况,确定瓦斯不超0.5%。

4、操作人员穿绝缘靴,戴绝缘手套。

5、操作人员和监护人应再次核对设备各称、编号和设备实际状态,检查正确后,监护人填写操作开始时间,监护人按照操作票所列操作顺序高声唱票每次只准唱一项,操作人手指操作设备高声复诵,监护人听,看操作人复诵无误后,发出"对"!的命令,操作人方可操作,每操作一项后,均应检查操作的正确性,然后由监护人在票上做一个勾票记号"√",勾票后,告诉操作人员下一步操作内容。

(五)送电操作顺序

1、手车式开关执行以下送电操作顺序:

1)、拆除在配电柜把手上所悬挂"禁止合闸,有人工作"和"已接地"标志牌;

2)、拆除配电柜负荷侧悬挂接地线;

3)、检查配电柜负荷侧悬挂接地线确已拆除;

4)、将配电柜手车推至试验位置;

5)、连接好配电柜手车二次插头;

6)、检查配电柜手车二次插头确已连好;

7)、将配电柜手车推进至工作位置;

8)、检查配电柜手车确已推进至工作位置;

9)、合上配电柜断路器开关;

10)、检查配电柜断路器开关确已合闸;

11)、将配电柜控制开关打至"遥控"位置;

2、隔离刀闸式开关执行以下送电操作顺序:

1)、拆除在配电柜把手上所悬挂"禁止合闸,有人工作"和"已接地"标志牌;

2)、配电柜无接地刀闸,关上检修门,拆除配电柜负荷侧悬挂接地线。

3)、检查配电柜负荷侧悬挂接地线确已拆除;

4)、配电柜有接地刀闸,应拉开接地刀闸,并检查接地刀闸确已分开;

5)、合上隔离开关;

6)、合下隔离开关;

7)、再次检查开关确已具备送电条件;

8)、合上配电柜断路器开关;

9)、检查配电柜断路器开关确已合闸;

10)、将配电柜控制开关打至"遥控"位置;

注:配电柜具有接地刀闸执行该项的第4条,否则执行该项的第2、3条。

(六)、开关正常送电结束后,在操作票和工作票上盖"已执行"章,操作人员向调度回复,调度记录。工作票一联保存在变电所内,另一联交工作负责人。

(三) 高压配电点操作程序

(一)停电操作前的准备

1、工作许可人即操作人员和工作负责人均到达配电点后,由工作负责人向调度室电话提出申请,讲清楚停电内容和范围,调度员核实并记录后向工作许可人下达操作命令。

2、工作许可人接到调度命令需详细记录并复诵无误。

3、工作许可人穿绝缘靴,戴绝缘手套,准备相应的保安用具。

4、工作许可人和工作负责人应核对设备所带负荷各称和设备实际运行状态,检查正确后,由操作人员操作停电。

(二)、停电操作顺序

1.将高压开关断路器断开。

2.拉开隔离开关

3.将隔离开关上锁。

4、打开负荷侧接线腔,在负荷侧接线住上挂三相短路接地线.

5.在隔离开关手把上悬挂"线路有人工作,严禁合闸"和"已接地"的标识牌各一块。

(三)、送电操作前的准备工作

1、工作结束人员撤离后,工作负责人持工作票到配电点,向工作许可人申请送电,工作负责人在工作票上签署工作结束时间和签名,工作许可人也在工作票上签名后向调度申请送电。

2、工作许可人接到调度命令需详细记录并复诵无误。

3、工作许可人检查操作现场瓦斯情况,确定瓦斯不超0.5%。

4、操作人员穿绝缘靴,戴绝缘手套。

5、操作人员和工作负责人应再次核对设备所带负荷各称和设备实际运行状态,检查正确后,由操作人操作送电。

(四)、送电操作顺序

1、拆除负荷侧接线腔的三相
短路接地线,并把负荷侧接线腔盖板盖好。

2. 拆除隔离开关上悬挂的"线路有人工作,严禁合闸"和"已接地"的标识牌。

3. 将隔离开关解锁。

4.合上隔离开关 。

5.将高压开关断路器合闸。

三、低压停送电操作

(一)变电所低压停送电操作

1、停电操作前的准备

1)、操作人员和工作负责人均到达变电所后,由工作负责人向操作人员讲清楚停电内容和范围,操作人员核实停电内容并做好记录。

2)、操作人员检查操作现场瓦斯情况,确定瓦斯不超0.5%。

3)、 检查配电设备及电气元件的名称、标志、编号等是否清楚、正确,配电设备所有的操作把手、按钮和按键等的位置与现场实际情况是否相符,固定是否牢靠,操作是否灵活。
  4)、配电设备上的"合"、"分"等信号指示是否正确。

2、停电操作顺序

1)、将断路器开关断开。

2)、按顺序拉开下隔离和上隔离开关。

3)、在隔离开关上悬挂"线路有人工作,严禁合闸"标识牌。

3、送电操作前的准备工作

1)、工作结束后,工作负责人到变电所向工作许可人申请送电。

2)、工作许可人检查操作现场瓦斯情况,确定瓦斯不超0.5%。

3)、操作人员和监护人应再次核对设备各称、编号和设备实际状态,有无遗留物,检查正确后,准备送电。

4、送电操作顺序

1)、拆除隔离开关上悬挂的"线路有人工作,严禁合闸"标识牌。

2)、 合上隔离开关。

3)、将断路器开关合闸。

(二)配电点低压停送电操作

1、停电操作前的准备

停送电操作人员到达配电点后,认真检查供电系统图和设备情况,核实线路,并根据停电范围,确定所停电源开关。

2、停电操作顺序

1)、将低压开关断路器或接触器分闸,并检查确已分断

2)、拉开低压隔离开关

3)、将低压隔离开关闭锁、上锁

4)、在隔离开关上悬挂的"线路有人工作,严禁合闸"标识牌。

3、送电操作前的准备工作

1)、工作结束人员撤离后,停送电操作人员检查无误后方可到配电点送电。

2)、检查作业和操作现场瓦斯情况,确定瓦斯不超0.5%。

3)、应再次核对设备各称、编号和实际状态,检查正确后,方可进行送电。

4、送电操作顺序

1)、拆除隔离开关上悬挂的"线路有人工作,严禁合闸"标识牌。

2)、将低压隔离开关闭锁解锁

3)、合上低压隔离开关

4)、将低压开关断路器或接触器合闸

5、低压配电点停送电注意事项:

1)操作低压馈电开关时,除按照程序停电操作外,必须要按下机械分闸按钮,确认机构已断开,再把隔离开关打在"分"的位置,闭锁、上锁、挂牌;若无主回路隔离开关时,必须同时要分断上一级开关的断路器和隔离开关,同时在上一级开关的隔离开关手杷上闭锁、上锁、悬挂标示牌。如需要送电时,必须等所有分馈线路上作业人员全部作业完毕方可解除分馈和总馈开关闭锁送电。

四、安全注意事项:

1、停送电工作人员必须严格按照《电业安规》的安全组织措施和技术措施,及其《煤矿安全操作规程》的相关规定执行。

2、在线路、移变或开关等设备停电检修现场,工作负责人必须确保工作现场的保安措施落实到位。现场必须进行验放电和在线路来电方向上挂一个三相短路接地线。以免因误送电发生意外。

3、复杂的操作必须填写倒闸操作票。

4、所有电话命令均要进行电话录音。

网友J:
在断电时一定要先断开断路器、后断隔离开关;

在送电时一定要先合隔离开关、后合断路器。

讲一下它们的特点:断路器有灭弧罩,可以分断大电流,可以在有负载的情况下工作;

                         隔离开关没有灭弧罩,不可以分断大电流,不可以在有负载的情况下工作。

只要知道了它们的特性,那么你就会应用了!电气的学习最最主要的是理论和实践的结合!

网友K:
这问题很复杂吗?为什么回答都是长篇长篇的,都没有看完的欲望。

其实只要了解断路器和隔离开关的特点就很容易理解这个问题。

引用 网友J:

在断电时一定要先断开断路器、后断隔离开关;

在送电时一定要先合隔离开关、后合断路器。

隔离开关属于无载通断电器,其刀闸本身是没有灭弧能力的,它只有在没有负荷(或者小电流)情况下分合电路。

断路器能对负载及其线路实行保护功能,如严重过载、短路等故障时,断路器能分断线路。

网友I:
引用 网友I:
停送电操作规程 一、一般规定 1、各单位负责其职责范围内的停送电管理工作。 2、电气设备操作和监护人员必须经过培训,经考试合格后,持证上岗。 3、电气设备操作和监护人员必须熟悉工作现场、设备性能、设备操作方法以及设备负荷配带情况。 4、非专职和值班电气人员,严禁擅自操作电气设备。 5、高压停送电必须严格执行工作票制度。 6、维修时低压停送电工作必须由专人负责,必须严格执行谁停电,谁送电的原则,严禁约时停、送电。停电后闭锁、上锁、挂牌亦或设专人看管。 二、高压停送电操作 (一)工作票办理 1)、工作负责人提前填写工作票,写清工作内容、停电范围、停电地点,交由工作票签发人签发。 2)、工作票签发人对工作负责人所提报的工作票内容、工作的必要性、计划时间的合理性进行审核,在工作票中填写本次工作需要实施的安全技术措施并签字。 3)、工作负责人将工作票交调度室备案后,送交变电所的运行管理单位。 4)、操作人员(工作许可人)应详细审核工作票,发现有涂改或填写错误时,将操作票返回工作负责人重新办理。 5)、需停电或送电时、工作负责人提前30分钟通知调度室,由调度室通知操作人员到达操作现场。 (二)变电所高压停送电操作程序 (一)停电操作前的准备 1)工作许可人(操作人员)和工作负责人均到达变电所后,由工作负责人向调度室电话提出申请,讲清楚停电内容和范围,调度员核实并记录后向工作许可人下达操作命令。 2)工作许可人接到调度命令后,需详细记录并复诵无误。 3)工作许可人检查操作现场瓦斯情况,确定瓦斯不超0.5%。 4)操作人员(工作许可人)认真填写停、送电操作票内容,并经监护人(工作负责人)审核无误,双方签字确认。 5)操作人员穿绝缘靴,戴绝缘手套,准备相应的保安用具。 6)操作人员和监护人应核对设备各称、编号和设备实际状态,检查正确后,监护人填写操作开始时间,监护人按照操作票所列操作顺序高声唱票,每次只准唱一项,操作人手指操作设备高声复诵,监护人听,看操作人复诵无误后,发出"对"!的命令,操作人方可操作,每操作一项后,均应检查操作的正确性,然后由监护人在票上做一个勾票记号"√",勾票后,告诉操作人员下一步操作内容。 (二)、停电操作顺序 1、手车式开关执行以下停电操作顺序: 1)、将配电柜控制开关打至"就地"位置; 2)、断开配电柜开关断路器; 3)、检查配电柜开关断路器确已断开; 4)、拉出配电柜手车至试验位置; 5)、检查配电柜手车确已拉出至试验位置; 6)、旋开拔下配电柜手车二次插头; 7)、拉出配电柜手车至检修位置; 8)、验明配电柜负荷侧确无电压; 9)、检查配电柜负荷侧确已无电压; 10)、在配电柜负荷侧悬挂接地线一组; 11)、检查配电柜负荷侧接地线确已挂好; 12)、在配电柜把手上悬挂"禁止合闸,线路有人工作"和"已接地"标志牌各一块。 2、隔离刀闸式开关执行以下停电操作顺序: 1)、将配电柜控制开关打至"就地"位置; 2)、断开配电柜开关断路器; 3)、检查配电柜开关断路器确已断开; 4)、拉开配电柜下隔离,无下隔离开关,可省略此步操作; 5)、拉开配电柜上隔离,无上隔离开关,可省略此步操作; 6)、配电柜如有接地刀闸开关,应先合上接地刀闸开关,并检查确已合上接地刀闸开关; 7)、配电柜如没有接地刀闸,打开检修柜门; 8)、验明配电柜负荷侧确无电压; 9)、检查配电柜负荷侧确已无电压; 10)、在配电柜负荷侧悬挂接地线一组; 11)、检查配电柜负荷侧接地线确已挂好; 12)、在配电柜隔离手把上悬挂"禁止合闸,线路有人工作"和"已接地"标志牌各一块。 注:配电柜具有接地刀闸执行该项的第6条,否则执行该项的第7、8、9、10、11条。 (三)、在停电操作票执行完成后,在操作票上盖"已执行"章。由工作许 可人(操作人员)在工作票中填写许可开始工作时间并签名,工作负责人也确认签名后,双方各执一份,并允许开始工作。 (四)、送电操作前的准备工作 1、工作结束人员撤离后,工作负责人持工作票到变电所,向工作许可人申请送电,工作负责人在工作票上签署工作结束时间和签名,工作许可人也在工作票上签名后向调度申请送电。 2、工作许可人接到调度命令需详细记录并复诵无误。 3、工作许可人检查操作现场瓦斯情况,确定瓦斯不超0.5%。 4、操作人员穿绝缘靴,戴绝缘手套。 5、操作人员和监护人应再次核对设备各称、编号和设备实际状态,检查正确后,监护人填写操作开始时间,监护人按照操作票所列操作顺序高声唱票每次只准唱一项,操作人手指操作设备高声复诵,监护人听,看操作人复诵无误后,发出"对"!的命令,操作人方可操作,每操作一项后,均应检查操作的正确性,然后由监护人在票上做一个勾票记号"√",勾票后,告诉操作人员下一步操作内容。 (五)送电操作顺序 1、手车式开关执行以下送电操作顺序: 1)、拆除在配电柜把手上所悬挂"禁止合闸,有人工作"和"已接地"标志牌; 2)、拆除配电柜负荷侧悬挂接地线; 3)、检查配电柜负荷侧悬挂接地线确已拆除; 4)、将配电柜手车推至试验位置; 5)、连接好配电柜手车二次插头; 6)、检查配电柜手车二次插头确已连好; 7)、将配电柜手车推进至工作位置; 8)、检查配电柜手车确已推进至工作位置; 9)、合上配电柜断路器开关; 10)、检查配电柜断路器开关确已合闸; 11)、将配电柜控制开关打至"遥控"位置; 2、隔离刀闸式开关执行以下送电操作顺序: 1)、拆除在配电柜把手上所悬挂"禁止合闸,有人工作"和"已接地"标志牌; 2)、配电柜无接地刀闸,关上检修门,拆除配电柜负荷侧悬挂接地线。 3)、检查配电柜负荷侧悬挂接地线确已拆除; 4)、配电柜有接地刀闸,应拉开接地刀闸,并检查接地刀闸确已分开; 5)、合上隔离开关; 6)、合下隔离开关; 7)、再次检查开关确已具备送电条件; 8)、合上配电柜断路器开关; 9)、检查配电柜断路器开关确已合闸; 10)、将配电柜控制开关打至"遥控"位置; 注:配电柜具有接地刀闸执行该项的第4条,否则执行该项的第2、3条。 (六)、开关正常送电结束后,在操作票和工作票上盖"已执行"章,操作人员向调度回复,调度记录。工作票一联保存在变电所内,另一联交工作负责人。 (三) 高压配电点操作程序 (一)停电操作前的准备 1、工作许可人即操作人员和工作负责人均到达配电点后,由工作负责人向调度室电话提出申请,讲清楚停电内容和范围,调度员核实并记录后向工作许可人下达操作命令。 2、工作许可人接到调度命令需详细记录并复诵无误。 3、工作许可人穿绝缘靴,戴绝缘手套,准备相应的保安用具。 4、工作许可人和工作负责人应核对设备所带负荷各称和设备实际运行状态,检查正确后,由操作人员操作停电。 (二)、停电操作顺序 1.将高压开关断路器断开。 2.拉开隔离开关 3.将隔离开关上锁。 4、打开负荷侧接线腔,在负荷侧接线住上挂三相短路接地线. 5.在隔离开关手把上悬挂"线路有人工作,严禁合闸"和"已接地"的标识牌各一块。 (三)、送电操作前的准备工作 1、工作结束人员撤离后,工作负责人持工作票到配电点,向工作许可人申请送电,工作负责人在工作票上签署工作结束时间和签名,工作许可人也在工作票上签名后向调度申请送电。 2、工作许可人接到调度命令需详细记录并复诵无误。 3、工作许可人检查操作现场瓦斯情况,确定瓦斯不超0.5%。 4、操作人员穿绝缘靴,戴绝缘手套。 5、操作人员和工作负责人应再次核对设备所带负荷各称和设备实际运行状态,检查正确后,由操作人操作送电。 (四)、送电操作顺序 1、拆除负荷侧接线腔的三相 短路接地线,并把负荷侧接线腔盖板盖好。 2. 拆除隔离开关上悬挂的"线路有人工作,严禁合闸"和"已接地"的标识牌。 3. 将隔离开关解锁。 4.合上隔离开关 。 5.将高压开关断路器合闸。 三、低压停送电操作 (一)变电所低压停送电操作 1、停电操作前的准备 1)、操作人员和工作负责人均到达变电所后,由工作负责人向操作人员讲清楚停电内容和范围,操作人员核实停电内容并做好记录。 2)、操作人员检查操作现场瓦斯情况,确定瓦斯不超0.5%。 3)、 检查配电设备及电气元件的名称、标志、编号等是否清楚、正确,配电设备所有的操作把手、按钮和按键等的位置与现场实际情况是否相符,固定是否牢靠,操作是否灵活。   4)、配电设备上的"合"、"分"等信号指示是否正确。 2、停电操作顺序 1)、将断路器开关断开。 2)、按顺序拉开下隔离和上隔离开关。 3)、在隔离开关上悬挂"线路有人工作,严禁合闸"标识牌。 3、送电操作前的准备工作 1)、工作结束后,工作负责人到变电所向工作许可人申请送电。 2)、工作许可人检查操作现场瓦斯情况,确定瓦斯不超0.5%。 3)、操作人员和监护人应再次核对设备各称、编号和设备实际状态,有无遗留物,检查正确后,准备送电。 4、送电操作顺序 1)、拆除隔离开关上悬挂的"线路有人工作,严禁合闸"标识牌。 2)、 合上隔离开关。 3)、将断路器开关合闸。 (二)配电点低压停送电操作 1、停电操作前的准备 停送电操作人员到达配电点后,认真检查供电系统图和设备情况,核实线路,并根据停电范围,确定所停电源开关。 2、停电操作顺序 1)、将低压开关断路器或接触器分闸,并检查确已分断 2)、拉开低压隔离开关 3)、将低压隔离开关闭锁、上锁 4)、在隔离开关上悬挂的"线路有人工作,严禁合闸"标识牌。 3、送电操作前的准备工作 1)、工作结束人员撤离后,停送电操作人员检查无误后方可到配电点送电。 2)、检查作业和操作现场瓦斯情况,确定瓦斯不超0.5%。 3)、应再次核对设备各称、编号和实际状态,检查正确后,方可进行送电。 4、送电操作顺序 1)、拆除隔离开关上悬挂的"线路有人工作,严禁合闸"标识牌。 2)、将低压隔离开关闭锁解锁 3)、合上低压隔离开关 4)、将低压开关断路器或接触器合闸 5、低压配电点停送电注意事项: 1)操作低压馈电开关时,除按照程序停电操作外,必须要按下机械分闸按钮,确认机构已断开,再把隔离开关打在"分"的位置,闭锁、上锁、挂牌;若无主回路隔离开关时,必须同时要分断上一级开关的断路器和隔离开关,同时在上一级开关的隔离开关手杷上闭锁、上锁、悬挂标示牌。如需要送电时,必须等所有分馈线路上作业人员全部作业完毕方可解除分馈和总馈开关闭锁送电。 四、安全注意事项: 1、停送电工作人员必须严格按照《电业安规》的安全组织措施和技术措施,及其《煤矿安全操作规程》的相关规定执行。 2、在线路、移变或开关等设备停电检修现场,工作负责人必须确保工作现场的保安措施落实到位。现场必须进行验放电和在线路来电方向上挂一个三相短路接地线。以免因误送电发生意外。 3、复杂的操作必须填写倒闸操作票。 4、所有电话命令均要进行电话录音。

网友I:
变电倒闸操作条例

1 前言
本标准规定了***公司变电运行人员(包括调度人员)在变电设备正常运行及事故情况下进行倒闸
操作时应遵循之事项。
本标准适用于本公司各级调度员、变电站运行人员及有关技术人员。
本标准由***供电公司提出。

2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在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DL408--91 <<电业安全工作规程》(发电厂和变电站部分)
《电气事故处理规程》

3 内容及要求
3.1 总则
3.1.1 调度和变电运行人员都必须把保证倒闸操作的正确性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严肃、认真地执行调度规程,严格执行发令、复诵、录音、核对、监护、记录和汇报制度。倒闸操作应尽量避免在有关调度和运行人员交接班,系统高峰负荷期间或系统结线不正常的情况及电网发生事故时进行,应尽可能安排在电网低谷和轻负荷时进行。
3.1.2 凡须改变设备状态,必须得到相应各级值班调度员的命令或许可后方可进行操作(除威胁人身、设备安全情况之外)。地调许可之设备,在操作前应征得地调许可。凡是属县调管辖的设备,必须有县调值班调度员的命令,才能进行倒闸操作;属县调许可设备现场值班人员在设备状态变动前须得到县调值班调度员的许可才能进行。
3.1.3 为了保证倒闸操作的正确性,除事故处理外值班调度员对一切倒闸操作都应填写操作命令票。值班调度员一般应发操作予令,说明操作的目的和内容;重大、复杂的倒闸操作,调度员必须先发予令并作必要说明。调度发布操作予令时,不准发布操作时间,无人值班变电站操作予令必须提前一天发布而操作正令必须在操作班人员到达现场后下达。变电站的倒闸操作必须在接到正式调度命令后方可进行。
3.1.4 县调值班调度员发布操作命令有以下之方式:
3.1.4.1 综合令操作票形式;
3.1.4.2 逐项令操作票形式;
不论采取何种发令形式务必使受令人员弄清该项操作的目的要求,必要时提出注意事项并对所选择的操作命令形式与内容的正确性负责。
3. 1. 5 值班调度员发布操作命令(包括调荷节电操作和限荷命令)和变电站值班员(受令人),应互报姓名,使用统一的调度术语,并进行录音(变电站在受令时也应启用录音机)。使用过的录音磁带一般应保存三个月。
值班调度员应对发令的正确性负完全责任,避免出现发错令再追令的不正常现象。对值班调度员发布的一切操作命令(包括调荷节电命令),受令人都要主动进行逐句复诵,只有在受令人复诵命令全部内容无误后,发令人方可发出允许操作的命令时间。发、受令时间,双方应记入操作票或有关记录簿册内并录音。县调值班调度员在正式发布操作命令时应根据予拟并经审查的操作命令票,按如下方式发布:
3.1.5.1 县调值班调度员发出:
操作任务“1、XX……•,2、XX……”
3.1.5.2 变电站值班员在作记录后正式复诵:
操作任务“1、XX……;2、XX……”
3.1.5.3 当需要核对操作步骤时,复诵形式为:
操作任务“1、XX”第一步……,第二步……
操作任务“2、XX……”
第一步……,第二步……
3.1.5.4 县调值班调度员在变电站值班员复诵无误后应发出:“对,执行发令时间X时X分”
3.1.5.5 变电站值班员记录时间后即执行“发令时间”是县调值班调度员正式发布命令的依据,现场值班员没有接到发令时间不得进行操作。对调度发布的操作命令,变电坫‘值班员都应迅速、正确地执行。对调度员命令有不同意见,变电站值班员可向调度员提出,在调度员重复命令后,应立即执行,在行动上不得反对;不同意见可以保留;并向有关领导汇报。如果值班调度员的命令直接威胁人身或设备的安全,则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均不得执行。当变电站值班员接到此类命令时,应把拒绝执行命令的理由报告值班调度员和本公司的生产、技术负责人,并记载在有关记录簿册中,然后按本局生产、技术负责人的指示行为。
3.1.6 倒闸操作的全过程应始终贯彻监护制、核对制,并严格电气倒闸操作的要求谨慎操作。操作中发生疑问时,不准擅自更改操作票,必须立即向值班调度员或值班负责人报告,弄清楚后才能继续操作。在操作过程中不听与调度无关的电话。
3.1.7 现场值班员在操作完毕后,应由受令人亲自向县调汇报操作完成情况,其方式:
3.1.7.1 现场值班员应先报告:受令人XXX执行汇报
操作任务:1、XX……,2、XX……,操作完毕,时间X时X分
3.1.7.2 县调值班员应复诵:
操作任务:1、XX……,2、XX……,操作完毕,时间X时X分,最后说:“对,我是调度员
X X X”。
“操作完毕时间”是现场执行完毕的依据,县调只有收到“操作完毕时间”后,记录时间,更改模拟图(屏),才算该操作完毕。操作完毕,调度和变电站应立即校正各自的模拟图板,使模拟图板在任何时间均能正确地显示出所有接地点和开关、闸刀及其它设备的实际状态。操作完成情况、执行命令和汇报的时间,双方都应记入相应的记录簿册内。
3.1.8 微机开票的有关规定:
3.1.8.1 值班员接受调度予令,做好录音,先在值班运行日志上写明预令内容,并复诵无误。
3.1.8.2 打开微机,进入开票系统,根据预令内容逐张开票。
3.1.8.3 当微机输出一张操作票后,值班员应立即进行审票、签名、盖章后,再开第二张操作票,不能连开几张操作票,再突击签名、盖章,防止审票走过场。
3.1.8.4预开票人应填写:设备的双重命名,按顺序逐项核对正确,每一步以标点符合“;”或“。”确认,接地线的编号现场填写。
3.1.8.5 微机开出票后,内容不得涂改;非典型操作任务,允许用微机打空白格式,按顺序编号,用手工开票,手工开票按原规定执行。
3.1.8.6 使用操作票编号以每座变电站为独立单位,个别连续编号,在程序中设置自动累加,并打印在右上角上。发生错票不得销毁,应盖“作废”章,注明原因,保存。
3.1.9 遥控拉、合闸的操作,一般由调度员操作(单一拉、合开关的遥控操作由值班调度员执行)。调度员在遥控拉、合开关操作时,应严格校对命令票。遥控拉、合闸的开关KK手柄位置,不得变动,若检修工作,运行人员在工作终结时,应检查KK手柄位置确在合闸后位置。
3.1.10 110kV变电站,地调管辖设备运行方式变更(包括省调、地调紧急拉闸限电)时,应及时向县调汇报。有人值班变电站值班员接班后,应及时与县调值班调度员核对设备运行状态。
3.2 事故处理
3.2.1 当系统中发生事故时,调度及变电站值班员对下列各点有权自行处理,并在事后再向上级调度及有关领导汇报。
3.2.1.1 将直接威胁人身和设备安全的设备停电;
3.2.1.2 用开关将事故设备隔离,运行中的设备有受损伤的威胁时,根据现场事故处理规程的规定加以隔离;
3.2.1.3 装有周波监视装置的变电站,手动拉开低周减载和低周解列线路装置拒动的开关;
3.2.1.4 当主变中、低压侧开关跳闸时(母线失电),应立即对所有馈线进行检查,如查明确系线路故障而发生的越级跳闸,则应仅将保护动作而未跳闸的开关拉开;否则,须将连接到该母线上的所有开关拉开;
3.2.1.5 当所用电全停或部分停电时,恢复其电源;
3.2.1.6 其它在调度规程或变电站现场运行规程中规定的可不待值班调度员命令自行处理的操作。
3.2.2 无人值班变电站发生事故,值班调度员一般先行通知变电站留守人员立日前往现场处理,其首要任务是:
①全面检查事故现场;
②采取紧急必需的隔离措施;
③汇报当值调度和工区,就地待命;
④保留事故现场,直至公司领导、安监人员到达为止,并遵守事故处理的有关规定。
3.2.3 重合闸停用或未装重合闸装置的开头过流动作跳闸后,值班员可立即强送一次,然后将结果报告值班调度员(电厂联络线并环运行的线路和开关跳闸次数超过允许次数者例外),联络线路并环运行由县市调值班员事先通知变电站值班员,无人值班变线路,可由当值调度员强送一次。装有重合闸的线路,当开关跳闸后重合闸失灵(即未重合),值班员可以立即将重合闸停用,并经当值调度员同意强送一次。当开关跳闸后,重合失败,应立即报告县市调值班员,由其决定是否强送,一般情况下,不再试送,但在雷雨天气或特殊情况下可经当值调度员同意,退出重合闸装置强送—次。特殊情况如雷击,明显近距离故障对系统影响大者或开关有异状者,暂不试送,无人值班变线路不再立即试送,应通知值守人员至现场检查后,由当值调度员决定是否试送。在通讯中断的情况下,允许值班员在对开关及有关设备进行初步检查后,在无异常情况下再试送一次,并于事后报告值班调度员。
3.2.4 系统低周减载装置应按调度命令投入使用,不得擅自停用。动作后开关跳闸时,不得自行送电,应汇报调度听候命令。通讯中断时系统发生低周波事故,若低周减载装置动作,变电站部分线路跳闸停电,值班员应加强对周波的监视,待周波恢复到整定数值以上时,经当值地调调度员同意恢复对停电线路供电。
3.2.5 35kV及以下母线停电,在通讯中断时,沿外部检查良好,变电站值班员应立即检查馈线(包括主变)有无继电保护动作。如有保护动作而开关拒动发生越级跳闸,应立即拉开此开关,恢复送电;若馈线继电保护均未动作,应拉开所有馈线开关,试送母线,若试送成功,再逐条试送各馈线(试送前应先停用重合闸),但事后必须向当值调度员报告。
3.2.6 通讯中断时发生事故,变电站值班员在根据部颁《电气事故处理规程》和各级调度规程,变电站的现场运行规程进行处理时,应首先设法恢复对重要单位(部门)供电。重要单位(部门)的名单由有关部门事先书面通知变电站。
3.3 操作票
3.3.1 除事故处理、拉合开关的单一操作,拉开接地闸刀或拆除全所仅有的一组接地线外(这些操作应记录在有关簿册内),一切操作均应填写操作票。
这里的“事故处理”是指事故发生后,为了迅速将故障设备(线路)与电源隔离,防止扩大事故,或为了减少对用户少送电而需对故障设备(线路)进行强送或通过应急的运行方式送电而进行的操作;但当故障设备(线路)已与电源隔离,为了组织抢修而增设安全措施或抢修结束后恢复送电的操作,仍应填写操作票。“拉合开关的单一操作”系指仅拉合一台开关或一把闸刀,投入或撤出一套保护的一块压板的操作。更改保护定值应开操作票。
3.3.2 为了保证倒闸操作的正确性,除事故处理外值班调度员对一切正常操作都必须写操作命令票。值班调度员发布操作的调度命令前,应认真、仔细核对结线、潮流、继电保护及自动装置的运行情况和对操作后可能出现的异常情况作出设想。需要相应变更继电保护、自动装置方式的命令,应列入操作票中,倒换负荷时,操作前后的“检查负荷”亦应列入操作票中。
3.3.3 上级调度决定的一令—操作,变电站值班员可以不开操作票,但调度员仍应填写操作命令票。
3.3.4 操作票由操作人(予开人)填写,监护人(予审人)审票,审票人发现操作票有错误时应退回操作人重新填写。
3.3.4.1 调度命令一般应由值长(主值)接受,并由接令人担任操作票审核人或操作监护人。
特别重要的复杂的倒闸操作,如:
3.3.4.1.1 不同系统的并、解列;
3.3.4.1.2 倒换母线等应由熟练的值班员操作,值班负责人或值长监护。
3.3.5 大型操作或接班后一小时内需进行的操作,操作票可由上班值班员根据交接班时的运行方式进行填写和审核,并分别在操作票有关栏目内签名。接班值班员在执行操作任务前,操作人和监护人均应对操作票再行审核并签名。
3.3.6 每个变电站应编制典型操作票,但典型操作票只能作为填写操作票的参考,不能代替实际操作票。典型操作票应经安监部、调度所部门审核,经生产副总批准,典型操作票制订后一经批准执行,就必须严格实施,不得任意更改。若因方式变动等原因确须更改,必须经生技或有关技术人员批准,更改语句要规范化,并由改动者在更改处签名(盖章)及注明改动日期,否则更改无效。
3.3.7 操作票应事先统一编号使用,并按各级调度划分,以便查考。
3.3.8 一张操作票只能填写一个操作任务,并使用统一的调度术语和操作术语。
“一个操作任务”系指根据同一个操作命令,且为了相同的操作目的而进行的不间断的倒闸操作过程。如:
3.3.8.1 将一种电气运行方式改变到另一种运行方式;
3.3.8.2 将一台电气设备(线路)由一种状态改变到另一种状态;
3.3.8.3 一系列相互关联,并按一定顺序进行的操作;
3.3.8.4 同一母线的电气设备一次倒换到另一母线;
3.3.8.5 倒换变压器的操作(包括该主变及其所有间隔的设备);
3.3.8.6 同一电压等级的几条线路的不同状态转换;
3.3.8.7 同一变电站不同电压等级的停电操作。值班调度员的一张操作票,可以包括几个变电站依次进行的系统性操作。
3.3.9 根据调度命令,为了一个操作目的,将一台电气设备由一种状态改变为另一种状态,需经间断后重新通过调度命令才能继续进行的操作(例如:一条双端供电的线路需由运行状态改为检修状态,在操作时,必须先由运行状态改为冷备用状态,然后汇报调度,经对方变电站也将线路开关改为冷备用后,再经调度命令方能继续进行由冷备用改检修状态的操作),应分别填写操作票。
3.3.10 操作票应用钢笔或园珠笔填写(一般宜用兰色或黑色的墨水、园珠笔芯),内容正确,语句简单、明了、字迹清楚,对个别错、漏字修改时不得用橡皮擦试。
3.3.11 在填写操作任务和具体操作项目时,应写清设备的双重命名(即设备的名称和编号)。主变各侧设备必须同时注明电压等级。
3.3.12 凡属下列核对性检查,应作为一个单独的操作项目填入操作票内:
3.3.12.1 停、送电操作中,在拉、合闸刀前的“检查”相应开关“确在断开位置”。
3.3.12.2 倒换母线前的“检查母联开关及其两侧闸刀确在合闸位置”。
3.3.12.3 进行倒负荷操作(包括主变切换操作)或解列操作时“检查另一电源(或主变)运行情况确系良好”;操作后的“检查负荷分配”。
3.3.12.4 设备检修结束,合闸送电前“检查送电范围内的接地闸刀确已拉开”或“所有接地线均已拆除”。
3.3.12.5 属远距离控制操作的设备操作后的检查。
3.3.13 凡属就地操作的闸刀和拆接地线,停用、加用保护压板等,在操作现场能清楚看清的,则对该设备操作后的检查可附在本操作步骤后填写“并检查”二字。
3.3.14开关检修或复役时取下或装上该开关的合闸熔丝,操作保险(包括拉开或合上液压或弹簧储能电源),取下或装上电压互感器低压回路的保险器,也应填入操作票内。
3.3.15 一次系统的操作需同时更改保护或定值时,更改保护或定值的操作也应填入操作票内。
3.3.16操作票上对需装、拆的每一组接地线均须注明编号和确切位置。接地前的验电,应挂和接地线(或合上接地闸刀)合为一个操作项目填写入操作票内;当验明设备确无电压后,即应立即将被检修设备接地并三相短路。如验电与挂接地线(或合上接地闸刀)间的间隔时间较长,则在挂接地线(或合上接地闸刀)前应重新验电。
3.3.17变电站倒闸操作票盖章的要求:
“已执行”章,盖在已执行的“操作任务”栏内,执行评价时盖;
“作废”章,盖在作废的操作任务栏内,并在操作票“备注”栏中注明原因;
“合格”或“不合格”章,盖在操作票的最后一项空白处,不合格应注明原因,评价时盖。
3.3.18 变电站“五防功能”装置,在正常运行,倒闸操作和设备检修时,必须处在投入使用状态,经生产安全科科长或生产局长同意不得擅自拆除或撤出,因故必须启用解锁装置,应按“县市供电公司变电防误装置解锁规定”经有关人员批准后启用。
3.4 操作注意事项
3.4.1 线路的停、送电均应按照值班调度员的命令执行,并按《安规》有关规定做好安全措施,严禁约时停、送电。
3.4.2 将检修设备停电,必须把各方面的电源完全断开,并拉开闸刀,使各方面至少有一个明显的断开点。与停电设备有关的变压器和电压互感器必须从各侧断开,防止向停电设备反送电。断开开关和闸刀的操作能源,闸刀操作把手必须锁住。
3.4.3 就地操作的开关、闸刀进行就地手动操作时,应戴绝缘手套;雨天操作或接地网电阻不符合要求的场所操作,还应穿绝缘靴(包括监护人)。雷电时禁止进行倒闸操作(能进行远方操作的开关和闸刀的倒闸操作除外),如遇特殊情况,应根据有关调度命令进行操作。
3.4.4 停电拉闸操作必须按照开关、负荷侧闸刀、电源侧闸刀顺序依次操作;送电合闸的顺序与之相反。为防止带负荷拉合闸刀造成事故,在拉合闸刀前必须对开关进行严格的“三核对“检查,即:核对开关位置指示灯,核对三相仪表指示,核对开关本体位置批示器确在“分”的位置;任一证状不符,都应查明真正原因,然后决定是否继续进行操作。
3.4.5 开关合闸前必须检查继电保护是否已按规定投入;开关合闸后必须检查三相电流是否平衡;有功、无功表计及指示灯指示是否正常。66kV及以上电动操作的开关电动操作机构失灵时,在带电的情况下严禁用千斤顶进行慢速分、合闸操作。当发现油开关缺油时雹现场应该停用开关操作电源;并禁止用该开关切断负荷电流。
3.4.6 未装开关的设备,允许使用闸刀进行下列操作:
3.4.6.1 拉合空载所用变和无雷雨时拉合避雷器和电压互感器(设备本身故障除外)。
3.4.6.2 拉合变压器中性点闸刀。但中性点上接有消弧线圈者,只有在系统无接地故障时才可以进行操作。
3.4.6.3 拉合空载母线和直接连接在母线上设备的电容电流。
3.4.6.4 拉、合与开关闭路时的旁路电源,但必须停用该开关的操作电源。
3.4.6.5 拉、合电磁电流不超过2安的空戴变压器和电容电流不超过5安的无负荷线路,但当电压在20干伏及以上时,应使用屋外垂直分格式的三联闸刀。
3.4.6.6 用屋外三联闸刀拉、合电压lOkV及以上且电流在15安以下的负荷。
3.4.6.7 拉、合电压lOkV及以下电流在7—安以下的环络均衡电流。
3.4.7.1 在进行以上操作时,拉合闸刀应迅速果断,以便迅速消弧,但在操作终了应缓慢进行,以免损坏设备。
3.4.7.2 对于长期处于停役状态或检修结束的以上设备,应尽量避免用闸刀向该设备充电(应用带、有能反映各种故障之速断保护的开关进行充电)。如必须用闸刀对上述设备充电,则应在确证该设备绝缘良好的基础上进行。
3.4.8 变压器操作
3.4.8.1 变压器并列运行的条件是:
3.4.8.1.1 结线组别相同;
3.4.8.1.2 电压比相同(允许差5%);
3.4.8.1.3 短路电压相等(允许差5%);
容量比不同和短路电压不同的变压器,必须经过计算情况下,才可以并列运行。
3.4.8.2 变压器的停电操作顺序一般如下:
只有在任何—台变压器都不会过负荷的先断开负荷侧开关、电源侧开关;再拉开负荷侧闸刀,电源侧闸刀送电顺序与之相反(注:必要时,调度可根据运行方式要求另行决定操作顺序)
3.4.8.3 倒换变压器时,应检查并入的变压器确已带负荷后才允许断开应停电的变压器。
3.4.9 母线操作:
3.4.9.1 由一母线倒换部分或全部线路到另一母线供电时,必须先将母联开关改为运行状态(如母联开关原已处于运行状态,则在操作前应先检查母联开关及其两侧闸刀是否确在合闸位置),并将母联开关改为操作电源停用,才可进行倒闸操作。
3.4.9.2 进行母线操作时尚应注意:各组母线电源与负荷分布是否合理(停用母线压变时应考虑对继电保护自动装置和测计量影响及相应措施)。
3.4.9.3 用开关向不带电的母线充电时,充电开关必须有反映各种故障的速断保护,母线检修结束复役时,尽量避免用闸刀向不节电母线充电。如必须用闸刀向不带电母线充电时,应检查母线绝缘必须良好。
3.4.10 在下列情况下,必须切断开关的直流电源:
3.4.10.1 开关检修,传动机构调整时:切断操作、信号、合闸电源;
3.4.10.2 在二次回路和保护回路上工作时:切断操作、信号电源及有关联跳保护板;
3.4.10.3 在合闸回路上工作时:切断合闸电源。在液压和弹簧机构上工作时,还应切断电动机电源。
3.4.11 杠杆式手动开关操作时应迅速、果断。液压和弹簧机构的开关在电动操作前必须对液压是否正常或弹簧是否储能进行检查。电动合闸和分闸时,KK把手必须按分解动作进行,并在把手于予备合、分闸位置时再次认真核对设备编号和操作后果,确认无误后再继续操作。
3.4.12 当误合闸刀时(如把闸刀接向短路回路或有故障回路,或把不同期的系统用闸刀连接),在任何情况下(不管是合上了一相、二相还是三相)均不允许把已合上的闸刀再行拉开;只有用开关将这一回路断开后,方可将误合的闸刀拉开。
3.4.13 当误拉闸刀时,应按传动装置形式的不同分别按下列方法处理:
3.4.13.1 如用绝缘拉杆式或杠式传动装置拉开时,通常应当把最初的操作一直继续到操作完了,如果闸刀已全部拉开,则决不允许将误拉的闸刀再合上。(如是单极闸刀,操作一相后发现错拉,则对其它两相不应再继续进行操作)。
3.4.13.2 如果是齿轮型或螺丝轮型(蜗母轮)的传动装置,因其拉开过程很慢,在接点拉开不大时(2-3mm以下),就能发现错误,这时应讯速作反向操作(即将闸刀合上)。
3.5 验电
3.5.1 验电时,必须用相应电压等级而且合格的专用验电器在检修设备各侧各相分别验电。验电前,应先在有电的设备上进行试验,确证验电器良好。表示设备断开和允许进入间隔的信号,经常接入的电压表等,不得作为无电压的根据、但如果指示有电,则视为有电进行核实。
3.5.2 使用高压验电笔(包括有光的高压验电器)进行试验电或正式验电时,只允许将其端部接近或触及带电部位,护环以上的绝缘杆各部位根据《安规》的有关规定,与其它带电部位或开关构架等接地部件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
3.5.3 高压验电必须戴绝缘手套。
3.6 接地
3.6.1 凡有可能送电到停电检修之设备的各方面或停电设备所能产生感应电压的均应装设接地线并作好装拆记录,在交班时交待清楚。装拆接地线必须使用绝缘棒或戴绝缘手套,人体不得触及接地线。
3.6.2 装设接地线必须先接接地端,后接导体端。拆接地线的顺序与之相反。
3.6.3 装设的接地线应保证接地部位及设备的导电部分接触良好(严禁用缠绕的方法进行接地或短路),并使其与带电部分的距离在可能摆动的情况下保持以下安全距离:
lOkV及以下——0.7M; 66kV——1.0M; llOkV——1.5M。
附录 (标准的附录)
电气设备的四种典型状态
1)运行状态
指设备的开关及闸刀都在合上位置,将电源至受电端的电路接通(包括辅助设备如电压互感器、避雷器等);所有的继电保护及自动装置均在投入位置(除调度有要求的除外),控制及操作回路正常。
2)热备用状态
指设备只有开关断开,而闸刀仍在合上位置,其它同运行状态。
3)冷备用状态
指设备的开关及闸刀都在断开位置(包括线路压变闸刀),取下线路压变次级熔丝及母差保护、失灵保护压板(包括连跳其它开关的保护压板)。
3.1 ) 当线路压变闸刀联接有避雷器者,线路改冷备用操作时线路压变闸刀不拉开(只有当线路改检修状态时,才拉开线路压变闸刀)。
3.2) 当线路压变闸刀没有联接避雷器时,线路改冷备用状态时,对线路压变的操作只须将压变闸刀拉开(无高压闸刀的压变为取下低压压侧熔丝)即可。
4)检修状态
指设备的所有开关、闸刀均断开,挂上接地线或合上接地闸刀。“检修状态”根据不同的设备又分为“开关检修”、“线路检修”等。
4.1)线路检修:指线路在冷备用状态的基础上,线路的接地闸刀合上或在线路闸刀线路侧装设接地线。
4.2)开关检修:指开关两侧闸刀均拉开,开关操作回路熔丝取下。开关的母差CT脱离母差回路(先停用母差,母差CT回路拆开并短路接地。测量母差不平衡电流在允许范围内再投母差保护),
在开关两侧合上接地闸刀或装设接地线。
4. 2.1)主变本体运行,但一侧开关检修时,则该开关的纵差CT亦应脱离主变纵差回路。
4.2.2)在交流回路切换过程中应短时停用母差或纵差保护。
4.2.3)检修的开关与线路(或变压器)闸刀间有电压互感器者,则该电压互感器的闸刀需拉开(或取下其高低压熔丝)。

网友L:
只需从隔离开关和断路器两者的功能上就能分别区送断电顺序。

隔离开关,有动触刀与静触头,也就是说在断开的情况下有明显的断开点,能够可靠地断开电源。但是隔离开关严禁带负载操作。因为带负载会产生很大的电弧。这个就注定了隔离开关在负荷情况下不能操作。

而断路器没有明显的断开点,但是灭弧性能较好,可以带负载操作

所以送电顺序是先合上隔离开关,再合断路器。停电顺序是先分断路器,再拉下隔离开关。

网友M:
变送电和断电时对隔离开关和断路器的操作顺序有要求最重要的就是安全问题。有人生安全。设备安全。用电安全。其中隔离开关。断路器使用上都有一定的要求。所以必须按顺序操作。
一、先说停送电操作顺序。
1、高压隔离开关操作顺序:
(1)断电操作顺序:
A、断开低压各分路空气开关,隔离开关。
B、断开低压总开关。
C、断开高压油开关。
D、断开高压隔离开关。
(2)送电操作顺序和断电顺序相反。
二、低压开关操作顺序:
(1)断电操作顺序:
A、断开低压各分路空气开关、隔离开关。
B、断开低压总开关。
(2)送电顺序与断电相反。

网友N:
送电时先送隔离开关后送断路器
停电时先拉断路器后拉隔离开关

差别在于隔离开关没有灭弧装置,而断路器有,瞬间切断大电流,产生的电弧是很危险的

网友O:
隔离开关主要用来将高压配电装置中需要停电的部分与带电部分可靠地隔离,以保证检修工作的安全。隔离开关的触头全部敞露在空气中,具有明显的断开点,隔离开关没有灭弧装置,因此不能用来切断负荷电流或短路电流,否则在高压作用下,断开点将产生强烈电弧,并很难自行熄灭,甚至可能造成飞弧(相对地或相间短路),烧损设备,危及人身安全。

断路器的开断容量在制造过程中能够做的很高,具有灭弧特性,具有短路保护、过载保护、漏电保护功能,当系统正常运行时能够切断和接通线路以及各种电气设备的空载和负载电流。但其由于内部的灭弧装置造成没有明显的触点断开间隙,因此在检修电路时为了确保用电设备的电路前后彻底的物理隔绝,在使用中断路器与隔离开关配合使用。在维修及投运中断路器与隔离开关配合操作,确保用电设备在维修时电气前后间的断路的性能及切换操作中的用电安全。

断路器与隔离开关配合使用时断电过程中操作顺序:先断开断路器,后断开隔离开关。送电过程中的操作顺序:先合隔离开关,后合断路器。

网友P:
送电操作时:先合隔离开关,后合断路器或负荷类开关;

断电操作时:先断开断路器或负荷类开关,后断开隔离开关。

1、在电气设备检修时,提供一个电气间隔,并且是一个明显可见的断开点,用以保障维护人员的人身安全。

2.隔离开关不能带负荷操作:不能带额定负荷或大负荷操作,不能分、合负荷电流和短路电流,但是有灭弧室的可以带小负荷及空载线路操作。

3、隔离开关的作用是断开无负荷的电流的,电路.使所检修的设备与电源有明显的断开点,以保证检修人员的安全,隔离开关没有专门的灭弧装置不能切断负荷电流和短路电流,所以必须在电路在断路器断开电路的情况下才可以操作隔离开关,

网友Q:
送电 先合断路器 再合隔离开关

                                                        送电时合上开关都会产生电弧 电弧会减短这些开关的触电寿命还会伤到人 而断路器带有灭弧装置 而隔离开关不带灭弧装置 所以只在没有负荷电流的时候 分 合

断电 先断断路器 再断隔离开关

网友R:
主要是断路器与隔离开关的功能不一样引起的操作顺序要不一样。断路器具有灭弧功能,所以要用开开流电流,隔离开关的作用只是要形成一个可以看到的断开点。所以先跳断路器,再分隔离开关。还有按操作规程,负荷侧隔离开关较电源侧是先分后合的。

网友S:
1、如先送线路侧,后送母线侧,是防止断器在合位,带负荷合闸会产生弧短路引起上一级跳闸,扩大停电范围。所以先送母线侧后送线路侧。
2、断路器的功能远比隔离开关的功能和作用要大,在发生故障的时候负荷开关可以起到保护断路器的作用。
主要是断路器与隔离开关的功能不一样引起的操作顺序要不一样。断路器具有灭弧功能,所以要用开开流电流,隔离开关的作用只是要形成一个可以看到的断开点。所以先跳断路器,再分隔离开关。还有按操作规程,负荷侧隔离开关较电源侧是先分后合的。
3、我们一般认为只有断路器内部才算有完善的灭弧构造,
送电过程:先合刀闸,一般不会出线火花或电弧,如果先合断路器,再操作刀闸,就可能有危害人身安全程度的电弧在刀闸操作时候发生
停电过程:先拉断路器,电弧在断路器内部被控制住了,再操作刀闸,不会产生电弧
一般来说这样的回路配有保护装置,但是保护只是对断路器有分、合操作,不能对刀闸进行操作(一般测控装置对刀闸操作,但是刀闸操作过程的时间比断路器要长,灭弧要求就比断路器要高了,刀闸的灭弧构造一般不可能超过断路器的)

结论:严格执行操作规程,才能保证安全

网友T:
我们一般认为只有断路器内部才算有完善的灭弧构造,
送电过程:先合刀闸,一般不会出线火花或电弧,如果先合断路器,再操作刀闸,就可能有危害人身安全程度的电弧在刀闸操作时候发生
停电过程:先拉断路器,电弧在断路器内部被控制住了,再操作刀闸,不会产生电弧
一般来说这样的回路配有保护装置,但是保护只是对断路器有分、合操作,不能对刀闸进行操作;

一般测控装置对刀闸操作,但是刀闸操作过程的时间比断路器要长,灭弧要求就比断路器要高了,刀闸的灭弧构造一般不可能超过断路器的

网友U:
知道有那么回事,却不知道有这么多框框条条,学习了。

网友V:
首先说明解断路器与隔离开关的区别

1、断路器有灭弧装置,不但可以开断电气设备的额定电流,还能开断故障后的短路电流;

      而隔离开关一般无灭弧装置,只允许开断小于5A的负荷电流或220kv及以下空载母线;

2、断路器一般有封闭的外壳,从外面很难看清断路器的状态,就是“开”与“关”;

      而隔离开关一般是敞开式设计,外面一眼就可以看出是“开”与“关”,故隔离开关主要用来隔离带电部分,形成明显的断开点,保证停电设备检修的安全;

3、断路器虽然配有手动操作方式,但一般有电动操作方式,可以实现远距离“停”、“送”电操作,保障了操作人员的安全;同时,电动跳闸方式可以和继电保护装置或其他安全自动装置配合,进行设备保护,自动跳闸;

隔离开关基本都是手动操作方式,由于其本身没有灭弧装置,不可能进行跳闸操作。

4、电力应用中大多是用断路器和隔离开关联用,用断路器投、切负荷(故障)电流,用隔离开关形成明显断开点。

所以在操作过程中

送电过程:先合隔离开关,一般不会出线火花或电弧,如果先合断路器,再操作刀闸,就可能有危害人身安全程度的电弧在刀闸操作时候发生

停电过程:先拉断路器,电弧在断路器内部被控制住了,再操作断路器,不会产生电弧

网友W(2011-11-28):
断电:先断开断路器,在断开线路侧刀闸,最后断母线侧刀闸。 送电:先合母线侧刀闸,再合线路侧刀闸,最后合断路器。 按顺序的目的:万一断路器没有断开,拉负荷侧隔离开关时,形成带负荷拉隔离开关,弧光短路,迫使保护动作,跳开上面的断路器,如果拉母线侧的隔离开关,将使母线弧光短路,造成主进线开关跳闸,扩大事故范围; 送电时:假如断路器没有断开,而此时,你又是先合的负荷侧隔离开关,再合母线侧隔离开关时,形成带负荷合隔离开关,导致母线弧光短路,造成大面积停电。

网友X:
送电时的操作顺序是什么?断电时的操作顺序又是什么?

线路停电操作顺序是:拉开线路两端开关(注意拉开关的顺序),拉开线路两端线路侧闸刀、母线侧闸刀,在线路上可能来电的各端合接地闸刀(或挂接地线)。

线路送电操作顺序是:拉开线路各端接地闸刀(或拆除接地线),合上线路两端母线侧闸刀、线路侧闸刀,合上开关(注意合开关的顺序)。

 注意事项:

①.防止线路空载时,末端电压升高至允许值以上;
②.投入或切除空载线路时,防止电网电压产生过大波动;
③.防止在无负荷情况下投入空载线路时,发电机产生自励磁。

网友X:
为什么要求这么做?

送电时,除开关箱中的控制开关以外,其余配电装置中的开关电器均是空载会闭.不会产生危害操作者和开关电器的电弧或电火花;停电时,只要开关箱中的控制开关分闸,其余配电装置中的开关电器都是空载分闸,也不会产生危害操作者和开关电器的电弧或电火花。

    如果倒置操作,则当送电时,配电屏或总配电箱中的开关电器将带大负荷合闸,会产生强大电弧,尤其当最后合闸的是电源隔离开关时,对操作者的隔离开关的危害更大,这是不允许的,同时,远离配电屏或总配电箱的用电设备突然起动,也会给其周围的操作者和作业人员带来意外伤害。停电时,也有类似的危害,一方面配电屏或总配电箱中的开关电器,尤其是电源隔离开关带强大负荷分闸,会产生强烈电弧或电火花,会对操作者和开关电器带来危害,另一方面,全现场突然停电也不容易与所有用电设备操作者的停电准备达成一致。

网友Y:
20MP获得者:
空缺
10MP获得者:
jiaoanpeng           jiaoanpeng
yanwen0227       yanwen0227
ye_w                     ye_w
zwl763824690   今生缘
惊涛骇浪              jingtao

20积分获得者:
bhdxzgp               bhdxzgp
zhxl198808         zhxl198808
qiuhenan             qiuhenan
ganhong008       nananbeibei
ande                     工控追求
topkingjun            Piston
lyc19730508       Smile
tangjin198641     tangjin198641
abcxiangdong     EastW
AQD008                AQD008
snow1987            snow1987
工控设计行业      工控设计行业
zyw3166               勇者
tianxingjian8       天行键
张立旺                  一品黄山
gx_xg112            孜然
djgxy                     djgyy
a332329107       零下一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