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 2011-11-21-工控每日擂台-电度表相序接反会反转吗

楼主(2011-10-26):
RT,电度表相序接反电表会反转吗?

要求:请结合实际例子,分析数字式电度表和机械式电度表,其中原创最多、阐述最全的将得大奖。

本帖日期后一周结贴,9个最优回帖分别获得20MP、10MP、10MP、10MP、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

网友A:
当把电能表出线下侧的总开关拉开时,观察到电能表有轻微的转动,这说明该电能表潜动,与之前的校验结果相反。然后又用万用表及相序表对电能表表头接线做测量检查,结果各相相电压对称正常,但电压相序为逆相序。将电能表两边相线对调改为正相序后,观察电能表不再潜动。
原因解释
这是一种因相序接反而导致三相四线电能表潜动的错接线情况。因为在三相电能表中,存在各相元件之间的漏磁通相互作用产生的附加力矩,还存在着一组电磁元件的工作磁通在转盘中产生的涡流,与另一组电磁元件的工作磁通相互作用所产生的附加力矩,它包括电压线圈一个磁极产生的涡流与另一个磁极的电压磁通相互作用产生的力矩,电流线圈一个磁极产生的涡流与另一个磁极的电流磁通相互作用产生的附加力矩。当三相电能表按正相序接入进行校验调整后,使得包括这些附加力矩在内的正反向力矩保持平衡关系,误差最小。
当按逆相序接入时,由于各电磁元件的不对称,使得这些附加力矩发生了大小和方向的变化,也就改变了它对驱动力矩的数量关系,于是会引起附加误差,使电能表产生潜动。
  这样的接线,电能表在正常使用时,潜动不易发现,只有在断开负载电流而有进线电压时才能观察到。
注意事项
在实际工作中,供电员工接触的三相用电客户常是低压供电,使用的多为机械式三相四线电能表。
当安装完电能表后,也能够做到通电检查电能表是否正转及转速是否正常,但往往忽略测试三相电压相序是否正确。如果安装有无功电能表,可以通过观察无功表是否正转来判断相序的正确与否。但在只装有功电能表的时候,就不能凭电能表的正转来判别相序正确,因为当接入反相序时,三相有功电能表仍能正转。  所以,为了避免逆相序对三相电能表造成潜动及附加误差,故在安装好三相电能表后,要进行通电检查测试,并用相序表复测三相电压相序是否正确。若为反相序,可任意调换两相的进出线改为正相序。带互感器的电能表相序时,要注意同相的电压与电流要同时调换才正确。 "^!x{1d}([;q%nf

网友B:
数字表不会反转

机械表会。1、装在联络盘上的电度表,当由一段母线向另一段母线输出电能时,电度表盘会反转

               2、当用两只电度表测定三相三线制负载的有功电能时,在电流与电压的相位差角大于60°,即cosΦ< 0.5时,其中一个电度表会反转。

网友C:
同意楼上的观点,数字表不会反转

机械表会反转,原因如下:

a.电压线圈与电流线圈相位不一致。
b.电流线圈反接。
以上原因都会引起电表反转。

网友D:
电表有可能正向也可能反向潜动。
这是因为在三相电能表中,存在着各相元件之间的漏磁通相互作用产生的附加力矩,还存在着一组电磁元件的工作磁通在转盘中产生的涡流,与另一组电磁元件的工作磁通相互作用所产生的附加力矩,它包括电压线圈一个磁极产生的涡流与另一个磁极的电压磁通相互作用产生的力矩,电流线圈一个磁极产生的涡流与另一个磁极的电流磁通相互作用产生的附加力矩。当三相电能表按正相序接入进行校验调整后,使得包括这些附加力矩在内的正反向力矩保持平衡关系,使误差最小。当电能表按逆相序接入时,由于各电磁元件的不对称,使得这些附加力矩发生了大小、方向的变化,也就改变了它对驱动力矩的数量关系,于是会引起附加误差使电能表产生潜动。电能表在正常使用时,潜动不易发现,只有在断开负载电流而有进线电压时才能观察到。

网友E:
正向时电表读数正常增加,反向时数值不变,不增也不减,正规的大一点的厂家会有这种接反保护的。

网友F:
从原理上讲要反转;但实际电度表不会反转。电度表有单独的接线盒。每个厂家生产的电度表出厂时已将线接好。只是在停电时发生牵动。

网友G:
首先确认一点:数字式电度表是不会反转的。

对于机械式电度表,问的貌似是“相序接反”的情况吧?

如果是相序接反,机械式电度表使用中仍然正转,但是会引入附加误差而造成潜动。电度表在正常使用中,因为潜动很慢一般不容易发现,不过如果断开负载保持进线电压时可以观察到。

如果是“进出线接反”机械式电度表也不会反转,而是不转!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当把电能表出线下侧的总开关拉开时,观察到电能表有轻微的转动,这说明该电能表潜动,与之前的校验结果相反。然后又用万用表及相序表对电能表表头接线做测量检查,结果各相相电压对称正常,但电压相序为逆相序。将电能表两边相线对调改为正相序后,观察电能表不再潜动。 原因解释 这是一种因相序接反而导致三相四线电能表潜动的错接线情况。因为在三相电能表中,存在各相元件之间的漏磁通相互作用产生的附加力矩,还存在着一组电磁元件的工作磁通在转盘中产生的涡流,与另一组电磁元件的工作磁通相互作用所产生的附加力矩,它包括电压线圈一个磁极产生的涡流与另一个磁极的电压磁通相互作用产生的力矩,电流线圈一个磁极产生的涡流与另一个磁极的电流磁通相互作用产生的附加力矩。当三相电能表按正相序接入进行校验调整后,使得包括这些附加力矩在内的正反向力矩保持平衡关系,误差最小。 当按逆相序接入时,由于各电磁元件的不对称,使得这些附加力矩发生了大小和方向的变化,也就改变了它对驱动力矩的数量关系,于是会引起附加误差,使电能表产生潜动。   这样的接线,电能表在正常使用时,潜动不易发现,只有在断开负载电流而有进线电压时才能观察到。注意事项 在实际工作中,供电员工接触的三相用电客户常是低压供电,使用的多为机械式三相四线电能表。 当安装完电能表后,也能够做到通电检查电能表是否正转及转速是否正常,但往往忽略测试三相电压相序是否正确。如果安装有无功电能表,可以通过观察无功表是否正转来判断相序的正确与否。但在只装有功电能表的时候,就不能凭电能表的正转来判别相序正确,因为当接入反相序时,三相有功电能表仍能正转。  所以,为了避免逆相序对三相电能表造成潜动及附加误差,故在安装好三相电能表后,要进行通电检查测试,并用相序表复测三相电压相序是否正确。若为反相序,可任意调换两相的进出线改为正相序。带互感器的电能表相序时,要注意同相的电压与电流要同时调换才正确。 "^!x{1d}(【;q%nf

网友I:
机械表的转盘驱动力是三个元件的力的合成。只会叠加不会抵消。

相序接反的意识是不是说A电流和A电压接到B电流和B电压,而极性不接错?如果极性接错A电流和B电压接到了电表的A那么就不定了。

网友J:
1、三相四线(三单元)电度表,实际是三个单相表的合成,三相的转动力矩同方向,与相序没有关系;

2、但是接线时,还是要按相序接线,只是保证进、出线符合控制柜的相序排列的需要;

网友J:
3、如果是三相三线(两单元)电度表,因电压线圈要跨相连接,有相序问题,相序不能接错,接错不是反转而是读数完全错误;

网友J:
4、电子式电度表,是分相独立计数的,没有转向和跨相的问题。

网友K:
1、三相四线(三单元)电度表,实际是三个单相表的合成,三相的转动力矩同方向,与相序没有关系; 但是接线时,还是要按相序接线,只是保证进、出线符合控制柜的相序排列的需要;
2、如果是三相三线(两单元)电度表,因电压线圈要跨相连接,有相序问题,相序不能接错,接错不是反转而是读数完全错误.

网友L:
如果能反转,那大家都那么去做了,国家电网就哭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A:当把电能表出线下侧的总开关拉开时,观察到电能表有轻微的转动,这说明该电能表潜动,与之前的校验结果相反。然后又用万用表及相序表对电能表表头接线做测量检查,结果各相相电压对称正常,但电压相序为逆相序。将电能表两边相线对调改为正相序后,观察电能表不再潜动。 原因解释 这是一种因相序接反而导致三相四线电能表潜动的错接线情况。因为在三相电能表中,存在各相元件之间的漏磁通相互作用产生的附加力矩,还存在着一组电磁元件的工作磁通在转盘中产生的涡流,与另一组电磁元件的工作磁通相互作用所产生的附加力矩,它包括电压线圈一个磁极产生的涡流与另一个磁极的电压磁通相互作用产生的力矩,电流线圈一个磁极产生的涡流与另一个磁极的电流磁通相互作用产生的附加力矩。当三相电能表按正相序接入进行校验调整后,使得包括这些附加力矩在内的正反向力矩保持平衡关系,误差最小。 当按逆相序接入时,由于各电磁元件的不对称,使得这些附加力矩发生了大小和方向的变化,也就改变了它对驱动力矩的数量关系,于是会引起附加误差,使电能表产生潜动。   这样的接线,电能表在正常使用时,潜动不易发现,只有在断开负载电流而有进线电压时才能观察到。注意事项 在实际工作中,供电员工接触的三相用电客户常是低压供电,使用的多为机械式三相四线电能表。 当安装完电能表后,也能够做到通电检查电能表是否正转及转速是否正常,但往往忽略测试三相电压相序是否正确。如果安装有无功电能表,可以通过观察无功表是否正转来判断相序的正确与否。但在只装有功电能表的时候,就不能凭电能表的正转来判别相序正确,因为当接入反相序时,三相有功电能表仍能正转。  所以,为了避免逆相序对三相电能表造成潜动及附加误差,故在安装好三相电能表后,要进行通电检查测试,并用相序表复测三相电压相序是否正确。若为反相序,可任意调换两相的进出线改为正相序。带互感器的电能表相序时,要注意同相的电压与电流要同时调换才正确。 "^!x{1d}(【;q%nf

网友N:
我也想知道答案,号回去改电表的线。

网友O:
如果相序不对,电表有可能正向也可能反向潜动。 这是因为在三相电能表中,存在着各相元件之间的漏磁通相互作用产生的附加力矩,还存在着一组电磁元件的工作磁通在转盘中产生的涡流,与另一组电磁元件的工作磁通相互作用所产生的附加力矩,它包括电压线圈一个磁极产生的涡流与另一个磁极的电压磁通相互作用产生的力矩,电流线圈一个磁极产生的涡流与另一个磁极的电流磁通相互作用产生的附加力矩。当三相电能表按正相序接入进行校验调整后,使得包括这些附加力矩在内的正反向力矩保持平衡关系,使误差最小。当电能表按逆相序接入时,由于各电磁元件的不对称,使得这些附加力矩发生了大小、方向的变化,也就改变了它对驱动力矩的数量关系,于是会引起附加误差使电能表产生潜动。电能表在正常使用时,潜动不易发现,只有在断开负载电流而有进线电压时才能观察到。

网友P:
数字表不会反转

机械表会反转,原因如下:

a.电压线圈与电流线圈相位不一致。
b.电流线圈反接。
以上原因都会引起电表反转。

网友Q:
如果相序正确,而把其中一相的进线和出线反接会是这样的情况?

网友R:
1、三相四线(三单元)电度表,实际是三个单相表的合成,三相的转动力矩同方向,与相序没有关系;

2、但是接线时,还是要按相序接线,只是保证进、出线符合控制柜的相序排列的需要;

3、如果是三相三线(两单元)电度表,因电压线圈要跨相连接,有相序问题,相序不能接错,接错不是反转而是读数完全错误;

网友S: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当时还没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学习了!

网友T:
相序接反表不会反转,但进线出线接错可能会反转

网友U:
电源相序接反表不会反转,电表相序接反会反转。

网友V:
    单独的有功表可以不按正相序接线,     但有功无功联合接线或者有功无功一体的表(多功能电能表),必须按正相序接线。相序接反了,对有功电量的计量是没有影响的,对无功电量的计量是有影响的。

网友W:
电度表通常叫电表,是测量后续用电设备所用电能的仪表,其检查的是用电设备的有功功率,也就是电能消耗了多少功率,所以这个应该是正转的,证明其消耗电能,若电表翻转是否可以理解为设备向电网供电,即把其它形式能转换为电能,这个我想但从改变电源的相序无法实现。

由于有功功率的计算P=UIcosa,所以实际的电表就需要这个检测电流的线圈和检测电压的线圈,然后两者的矢量成绩就是有功功率通过显示仪表指针或者数字处理显示出来,由于其是个瞬时值所以在需要个累计功能的设备把其累计起来。通过公式我们看到这个有功功率在正常状况下不会出现负值,因为电路的功率因数随有大小的变化却不会出现负值(对于做功的设备),所以电表就是根据这个原理制成的。

由于电表的设置中有电流线圈及电压线圈的接线为了防止人在接线时造成线圈进出段的混淆,而人为的产生电流与电压不同相(进出方向)产生的负功率,其电表两线圈的接线柱上都用符号进行了标注,比如“*”号,目的就是提醒接线人员这两个接线端子是电源的同一端,不能接反,如果接反不仅产生电表倒转,而且还会损坏电表。比如各种数字式电表、智能电表。

三相四线制电表实质就是三个单相电表的叠加,因此只要每向电表的两线圈进线端不接反其不会产生倒转现象,同理三相三线制电表,实质上就是两个380的电表叠加,因为其有一路相当于单相电表的零线,其电流和电压线圈只有两相电源使用,所以不管怎样相序颠倒,只要每相本身进入电表的电压、电流线圈的进出线端不反就不会倒转。

网友X:
数字表不会反转

机械表会反转,原因如下:
a.电压线圈与电流线圈相位不一致。
b.电流线圈反接。

网友Y(2011-11-28):
电度表相序接反,有功电度表不会反转,无功电度表在逆相序时会反转。

电度表,学名电能表,是用来测量电能的仪表。三相四线(三单元)电度表,实际是三个单相表的合成,三相的转动力矩同方向,与相序没有关系; 但是接线时,还是要按相序接线,只是保证进、出线符合控制柜的相序排列的需要; 如果是三相三线(两单元)电度表,因电压线圈要跨相连接,有相序问题,相序不能接错,接错不是反转而是读数完全错误;

如果相序不对,电表有可能正向也可能反向潜动。
这是因为在三相电能表中,存在着各相元件之间的漏磁通相互作用产生的附加力矩,还存在着一组电磁元件的工作磁通在转盘中产生的涡流,与另一组电磁元件的工作磁通相互作用所产生的附加力矩,它包括电压线圈一个磁极产生的涡流与另一个磁极的电压磁通相互作用产生的力矩,电流线圈一个磁极产生的涡流与另一个磁极的电流磁通相互作用产生的附加力矩。当三相电能表按正相序接入进行校验调整后,使得包括这些附加力矩在内的正反向力矩保持平衡关系,使误差最小。当电能表按逆相序接入时,由于各电磁元件的不对称,使得这些附加力矩发生了大小、方向的变化,也就改变了它对驱动力矩的数量关系,于是会引起附加误差使电能表产生潜动。电能表在正常使用时,潜动不易发现,只有在断开负载电流而有进线电压时才能观察到。

网友Z:
20MP获得者:
空缺
10MP获得者:
dingdan258      青岛黄工
jiaoanpeng       jiaoanpeng
binzhiliu            刘志斌
惊涛骇浪          jingtao
tianxingjian8   天行健

20积分获得者:
bhdxzgp                  bhdxzgp
qiuhenan                qiuhenan
zwl763824690      今生缘
a332329107          零下一度
zyw3166                 勇者
AQD008                   AQD008
abcxiangdong        EastW
hdihht                      芳季
djgxy                       djgyy
平振鹏                    山东 小平
wangyigua             wangyigua
welfare87              welfare87
gongkongzhy        gongkongzhy

网友C:
30楼,黄工知道的就是多,厉害!

网友AA(2011-12-28):
电表相序接错不会反转,但有电流互感器的三相电表,如果互感器头尾线接反,就会反转,这情况我碰到过,当时还找不到问题,因为互感器没标号,安装时又粗心大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