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 2011-11-22-工控每日擂台-柴油发电机接零能与变压器接零共用吗?

楼主(2011-10-26):
我这供电系统是TN-S系统,另外备有一台应急用的柴油发电机,请问两者零线是否可以共用?共用的话什么特殊要求?

要求:请结合实际例子,分析数字式电度表和机械式电度表,其中原创最多、阐述最全的将得大奖。

本帖日期后一周结贴,9个最优回帖分别获得20MP、10MP、10MP、10MP、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

网友A:
按规程规定,自备发电机的零线是绝对不能和变压器的零线接在一起的,我们使用的零线也就是变压器的零线。

当市电停电时,变压器的零线是与大地相接的,不会断开,但其有接地电阻,一般规定在4欧姆以下就符合要求;当发电机接入运行后,零线上就会有电流通过,在这个接地电阻上产生零序电压,这个电压虽然不大,但通过变压器的升压,会在变压器的高压产生不小的电压,如果这时有工人在高压线路上进行检修作业,可能会遇到危险。

因而,有自备发电机的用户,不能将三相发电机的零线和市电电网的零线接一起。

网友B:
零线可以共用,但中性线不能接到一起。

我在实际工作中用过,变压器为1250KVA,柴油发动机为功率1MW,发电机输出功率880KW。

使用中注意以下问题:

      配电变压器与柴油发电机同在一处,并共用一组低压供电屏,末端电源转换开关应采用单刀双掷四极开关,(如采用三极开关,把中性线接到一起的话,中性线电流可由本回路的中性线返回变压器,也可绕道沿柴油发电机的中性线经配电盘的PEN母排返回变压器电源,后一电流即是杂散电流)。为消除此杂散电流,末端电源转换开关不应采用单刀双掷三极开关,面应该采用单刀双掷四极开关以截断中性线上的杂散电流通路。

      另外发电机组可发出超前的无功,本身就有补偿负荷无功的作用,因此不用再补偿。在安装单刀双掷四极开关时的位置应在低压供电屏负载输出端之后,防止无功补偿柜投入运行,出现无功倒流(无功逆功率)。

网友C:
先上图再说

网友C:
上图表述的是发电机电源正常使用时的简易接线图。如图所示,使用单刀双掷四极隔离开关,在线路上已经将供电变压器的N线与发电机的N线进行了物理隔断,它在电源转换时各自的N线是不可能共用的。如果使用单刀双掷三极开关将变压器的N线与发电机的N线连接在一起时,在安全上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故,所以,N线绝对不能公用。

如果版主说的是接地极是否公用,那是完全可以的。发电机距离变压器较近时,可以共同使用一个主接地极,距离较远时发电机的接地极可以搞成就地接地。

上述的单刀双掷四极开关还可以更换成四极双电源自动转换开关

网友D:
     在下不建议使用共用零线,也不支持使用共用零线。

     如果实在没办法,必须共用的情况下,那么就应该做好接地并且要做好重复接地和尾端接地,还要接地阻值小于4欧,只有这样才能保障使用者的安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按规程规定,自备发电机的零线是绝对不能和变压器的零线接在一起的,我们使用的零线也就是变压器的零线。

当市电停电时,变压器的零线是与大地相接的,不会断开,但其有接地电阻,一般规定在4欧姆以下就符合要求;当发电机接入运行后,零线上就会有电流通过,在这个接地电阻上产生零序电压,这个电压虽然不大,但通过变压器的升压,会在变压器的高压产生不小的电压,如果这时有工人在高压线路上进行检修作业,可能会遇到危险。

因而,有自备发电机的用户,不能将三相发电机的零线和市电电网的零线接一起。

网友F:
这个是绝对不能接的,因为发电机接零是用于发电机电磁绕组,做相位差以便发电机正常工作,还有就是绝缘作用。因为一旦发电机绝缘降低,发电机你是怎么玩都玩不动的!!!!

变压器的接零,是为了接地作用,一定要区分中性线,不能接零混淆!!!

网友G:
        肯定不行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A:按规程规定,自备发电机的零线是绝对不能和变压器的零线接在一起的,我们使用的零线也就是变压器的零线。 当市电停电时,变压器的零线是与大地相接的,不会断开,但其有接地电阻,一般规定在4欧姆以下就符合要求;当发电机接入运行后,零线上就会有电流通过,在这个接地电阻上产生零序电压,这个电压虽然不大,但通过变压器的升压,会在变压器的高压产生不小的电压,如果这时有工人在高压线路上进行检修作业,可能会遇到危险。 因而,有自备发电机的用户,不能将三相发电机的零线和市电电网的零线接一起。

网友I:
肯定不行的,会损坏发电机。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E:引用 网友A:按规程规定,自备发电机的零线是绝对不能和变压器的零线接在一起的,我们使用的零线也就是变压器的零线。

当市电停电时,变压器的零线是与大地相接的,不会断开,但其有接地电阻,一般规定在4欧姆以下就符合要求;当发电机接入运行后,零线上就会有电流通过,在这个接地电阻上产生零序电压,这个电压虽然不大,但通过变压器的升压,会在变压器的高压产生不小的电压,如果这时有工人在高压线路上进行检修作业,可能会遇到危险。

因而,有自备发电机的用户,不能将三相发电机的零线和市电电网的零线接一起。

网友K:
      变压器出来的零线和发电机出来的零线不可以接在一起的,各自要有单独的零线和接地装置,如果就在一起,那同时送电、或者错开送电都会存在安全隐患的,因为变压器出来三相负荷不一定平衡,那零线就会有电流出现,跟发电机的零线接在一起,那变成发电机的零线也有电流了,同样反过来,发电机的负荷不平衡,也会影响到变压器的,这就会存在安全隐患的,所以必须要把零线分开接,各自有单独的零线和接地装置。

网友L:
因为发电机作为应急备用电源,所以其与变压器应该具有相同的功能,在功能上与变压器应该并列布局,其本身应该具有完善良好的接地网,即发电机设备本身应该就有完整良好的工作用地和电器保护接地。由于用户侧的供电系统是TN-S制式,所以其供电方式应该是三相五线制配备方式,保护线与中相线独立铺设到变压器二次侧后共同接地。

按照备用电源柴油发电机安全运行要求,应急柴油发电机在配置上应该做到1、柴油发电机组与国家电网必须安全隔离供电方式;2、柴油发电机组与国家电网的零线和相线必须同步切换;3、因为用电设备的用电制式是TN-S系统,所以发电机组与电网间的切换应该使用一组四级断路器;4、发电机的接地网应独立设置,不得与市网配电系统共用接地,发电机中性线与接地干线直接连接,发电机外壳必须接地。

所以柴油发电机的中性线与变压器的中性线在配置中不能接在一起,其电源的贴切换应该使用四级断路器。但如果柴油发电机机房内由于某些原因不能设置良好的接地装置时,可以与变压器共用一个接地极,但其接地极应该在切换四级断路器之前部分,这样即能够满足柴油发电机的安全运行要求,在启用发电机后又能够做到把设备中性线与变压器之间的连接隔离,防止中性线上的不平衡电流在接地极处产生的偏值电压作用于变压器引起高压侧带电的危险。

网友M(2011-11-25):
用户的供电系统是TN-S制式。这种供电形式按要求在零线上不能加装断路器,这样在于自备电源切换时零线就会接通。由于变压器的零线市场带电。因而使发电机带电。引起事故。所以一般不允许零线共用。如果非要用那就在零线上加装转换开关,以便在转换时发电机与电网隔离。

网友N:
备用发电机的零线和外壳必须与供电系统的接地体可靠连接,发电机相线通过连锁开关连接到供电系统的相线,在供电系统的电源端只须4线就可以连接到TN-S了。如果发电机回路是接在某一支路供电,则相线通过连锁开关连接,发电机的零线直接与供电系统零线连接,N-N,发电机的外壳与供电系统的保护线PE连接,N和PE不经开关。

网友O:
按规程规定,自备发电机的零线是绝对不能和变压器的零线接在一起的,当市电停电时,变压器的零线是与大地相接的,不会断开,但其有接地电阻,一般规定在4欧姆以下就符合要求;当发电机接入运行后,零线上就会有电流通过,在这个接地电阻上产生零序电压,这个电压虽然不大,但通过变压器的升压,会在变压器的高压产生不小的电压,如果这时有工人在高压线路上进行检修作业,可能会遇到危险。 因而,有自备发电机的用户,不能将三相发电机的零线和市电电网的零线接一起。

网友P:
引用 网友L:

因为发电机作为应急备用电源,所以其与变压器应该具有相同的功能,在功能上与变压器应该并列布局,其本身应该具有完善良好的接地网,即发电机设备本身应该就有完整良好的工作用地和电器保护接地。由于用户侧的供电系统是TN-S制式,所以其供电方式应该是三相五线制配备方式,保护线与中相线独立铺设到变压器二次侧后共同接地。

按照备用电源柴油发电机安全运行要求,应急柴油发电机在配置上应该做到1、柴油发电机组与国家电网必须安全隔离供电方式;2、柴油发电机组与国家电网的零线和相线必须同步切换;3、因为用电设备的用电制式是TN-S系统,所以发电机组与电网间的切换应该使用一组四级断路器;4、发电机的接地网应独立设置,不得与市网配电系统共用接地,发电机中性线与接地干线直接连接,发电机外壳必须接地。

所以柴油发电机的中性线与变压器的中性线在配置中不能接在一起,其电源的贴切换应该使用四级断路器。但如果柴油发电机机房内由于某些原因不能设置良好的接地装置时,可以与变压器共用一个接地极,但其接地极应该在切换四级断路器之前部分,这样即能够满足柴油发电机的安全运行要求,在启用发电机后又能够做到把设备中性线与变压器之间的连接隔离,防止中性线上的不平衡电流在接地极处产生的偏值电压作用于变压器引起高压侧带电的危险。

网友O:
1、我们常用的低压系统多是TN-C系统,中性线就是接地运行的,当系统停电时,才倒入发电机运行;虽然电源切换了,但用电设备不能更换,所以系统还应该是中性点接地系统,这时的中性点就不再是变压器的中性点了,而是发电机的中性点,而这时的变压器中性点接地就应该倒入到发电机的中性点接地了;
2、关于发电机启动后,用电设备的中性线“切换”到变压器的中性线,使用的零线还是变压器的零线,而原变压器的中性线是否要在变压器侧切除,即二个不能“共地”,是有二个说法的,一是必须断开,不能共地;一是可以不断开,可以共地,下面我们分别来分析;
3、变压器的中性点是通过接地体与大地相接的,但其有接地电阻;当系统停电,发电机接入运行后,在三相负荷不平衡或发生其它情况时,零线上就会有电流通过,如果还采用原来变压器的接地体,零线电流在这个接地电阻上会产生零序电压,这个电压虽然不大,但通过变压器的升压,会在变压器的高压产生不小的电压(根据GB3805-83 全电压的规定,交流电不能超过50V,这个是很容易超过的),如果这时有工人在变压器高压侧(高压线路上)进行检修作业,可能会遇到危险;而发电机采用单独的接地体后,会将原变压器的接地体断开,发电机和供电系统变成完全独立的二个系统,不再对检修人员造成威胁;解决的办法就是不能将三相发电机的零线和市电电网的零线接一起,在变压器与低压和接地之间,加装双投四极开关接线,分开供电。在控制上采用电气和机械连锁。保证发电时四极开关必须是断开的;我个人也是赞同这个说法的!!
4、 但如果你说“接地电阻能作到很小,近乎是 0 ,就是零线电流再大也不会在变压器低压产生电压”;“变压器高压没有人工作,就是产生高压也无所谓”;“拉开变压器高压侧开关,即便在变压器高压产生了高压,也不会反送到线路上去”,那么变压器和发电机共用一个接地体也是可以的,对低压电器的使用和安全都是没有影响的;
5、就我的知识范围,还没有查到专门针对这个问题的国家规程或标准,你可以参考一下《交流电气装置的接地》DL/T 621—1997,在网上能查到。

网友Q:
20MP获得者:
空缺
10MP获得者:
a332329107         零下一度
ande                      工控追求
jiaoanpeng           jiaoanpeng
zhoumi                  雁北飞
tianxingjian8        tianxingjian8

20积分获得者:
yanwen0227             yanwen0227
chun_cnooc             chun_cnooc
hzhpl                           hzhpl
张立旺                        一品黄山
welfare87                  welfare87
AQD008                      AQD008
lcx_jia                         李纯绪

网友R:
我靠我的回答怎么不见了!我回答了啊,肿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