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p和npn能互换吗?

楼主(2011-10-26):
有一台西门子200的控制的设备,想把原来的PNP的传感器换成NPN的传感器可以吗?要是可以还需要什么电子元件吗?

网友A:
用过三菱PLC的工程师们都知道,三菱PLC只能接NPN的光电开关或其他NPN的传感器,PNP的传感器接上不能用,但西门子的S7-200的PLC(CPU)却既可以接NPN也可以接PNP,甚至同一台CPU一部分接NPN另一部分接PNP,因为三菱PLC它把COM点在PLC内部与负极连起来了,细心的工程师会发现三菱PLC的输入点,开路时都是高电平(24V+),当它是低电平(0V)时,输入点的指示灯亮,显示ON;

西门子的输入公共点1M/2M是独立的(内部没有和电源连接),所以既可以接正极,也可以接负极,当接正极时,可以连接PNP的传感器,当接负极时,可以接NPN的传感器,但同一组1M或2M只能接同一类型的传感器,如果1M接负极,2M接正极,即1M组只能接NPN的传感器,2M组只能接PNP的传感器

网友B:
呵呵,还没用过西门子的。回答的蛮精辟的哈。

网友C:
LS的回答非常全面,但是却令三菱的欧洲版本情何以堪阿,S/S端子表示鸭梨不大.

网友D:
施耐德的PLC也可以接2种

网友E:
1L回答的很全面。

不过实际中,你应该不会为了更换一下传感器而将PLC输入点一组的信号输入方式都更换掉吧?所以建议加中间继电器

网友F:
200的最好换了,只要同公共端的类型一样,直接把电源正负极性更换就可以了

网友G:
200的PLC PNP和NPN都支持的

相反300系列的却大都不支持

选型的时候需要注意

网友H:
先要搞清楚PNP、NPN 表示的意思是什么。P表示正、N表示负。PNP表示平时为高电位,信号到来时信号为负。NPN表示平时为低电位,信号到来时信号为高电位输出.接近开关和光电开关只是检测电路不同输出相同。至于PLC接线,一般用NPN的较多。但多数的日本的PLC有日本型、世界型、和通用型。进入中国的多数为世界型和通用型。可直接用NPN型。接近开关和光电开关的电源正端接电源正、负接公共端、输出接PLC的输入端。
PLC的输入类型是分漏式和源式的,前者指的是正信号输入(可直接用PNP),后者指的是负信号输入(可直接用NPN),否则必须用继电器转换后输入。

网友I:
1,PNP和NPN都支持的,它们是极性相反的开关,也就是一个是高电平,一个是低电平输入

2,其实200的最好换了,只要同公共端的类型一样,直接把电源正负极性更换就可以了,只要注意公共端电压就行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但是本人尝试过了,把PNP的光电传感器但是PLC的输入触动的指示灯没有反应,我加了中间继电器就可以了,我想问问是我接线的方法不对还是西门子200就是不能使用PNP的传感器

网友J(2011-11-27):
一楼错了。不要误导我们初学者。谢谢

网友K(2011-12-27):
一楼的回答不对吧 我记得三菱有几款PLC好像也可以用PNP输入的!而且关于西门子的说法好像说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