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下这个是什么东西。

楼主(2011-10-26):
上面有个很几个明显的缺口。不知道是啥玩意儿。。

网友A:
是不是熔断器啊????

不太清楚!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熔断器啊????

不太清楚!顶!

不是熔断器,熔断器的熔丝不会这么粗

不是可控硅,因为只有上下两个接线端

莫非是二极管?二极管也不会做成这样啊

网友B:
还有没有其他的图片?

看看上下端各是连接的什么东西

自由的风筝:

网友:
采样的,用来做反馈信号的,这个元件在电镀公司的水镀生产线上的整流机,或者电子弧焊机用在输出上,作为一个信号的反馈元件使用,楼主那几个缺口是调整用的,改变缺口的深度,宽度就可以调整反馈信号,一般来讲,机器出厂已经调好了的,不需要我们在做调整。

网友C:
即使不是熔断器,也像是带熔断保护功能的电流取样器件。

网友B:
采集什么信号的?用的可是普通的BVR软线。

另外上下侧都需要采样吗?

网友D:
好像是保险,如果是采样的应该是取电流了。产生磁场还是怎么的。

自由的风筝:

网友:
刚刚在网上查了下资料,他确实是一个检测元件,  在电子式弧焊机中叫做分流器—分流器是用锰铜制成的大功率小阻值的电阻,用于检测输出电流的大小,提供反馈信号。

网友E:
采样大电流的电阻,通过测量两端的电压间接测量电流,缺口深度和多少可调整电阻值

网友F:
不是吧!这个东东变流柜上都有啊……我管他叫“分流器”。提供电压信号!

网友G:
像分流器;比如与电流表配合显示电流(实际是毫伏表、没记错的话),例如满量程时、分流器输出(压降)为75毫伏。

我是早前的概念了、也记不太准,现在不知怎样。

网友H:
明显是直流电路电流显示采样器件-分流器,一般是75mv的,直流电流表其实就是直流毫伏表。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明显是直流电路电流显示采样器件-分流器,一般是75mv的,直流电流表其实就是直流毫伏表。

网友J:
是电流采样的,可以断定的

网友K:
直流变频器590电柜就有个是‘’分流器“”检测的

楼主:
好蛋疼啊,实在想不出是什么,纠结几天了。是在直流电源柜上发现的,没图纸没资料。。难整

网友L:
不是分流器吗?

网友M:
应该就是简单的铜排吧!个人意见!

网友N:
是取样电阻,检测电流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L:

不是分流器吗?

网友P:
没见过,实在是不知道~正在学习中

网友Q:
分流器...... 直流上面用的....可接电流表....... 就像交流用互感器接电流表效果..........

网友R:
这么多人不认识?这是个分流器,实际就是一个电阻,参数大约30A/75mV,是个标准件。意思就是流过30A 直流电流,在两端的压降是75mV,直接接在直流电流表上就行。

网友S:
就一取样电阻,书用名叫分流器。

咱工控网高手太多,都喜欢往复杂处想。

网友T:
1、线头粗的为电流端;

2、线头细的为电位端

网友T:
3、可以用于大电流的取样电路;

4、也可以用与双臂电桥的被测电阻的进线端。

网友T:
5、在仪表测量电路中,就是4线制接线;

网友U:
电流采样吗?学习了!!!

网友V:
知道是个分流器,但不懂那个口是拿来干嘛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T:

3、可以用于大电流的取样电路;

4、也可以用与双臂电桥的被测电阻的进线端。

学习了,偶刚开始竟然把它想成晶闸管之类的电子元器件了

网友I:
使用在直流供电系统中的分流电阻,对直流信号进行取样、控制、测量

网友W:
这是分流器,作用相当于交流电路中的互感器,因为直流电路中不能用互感器。

网友X:
分流器,用来采样测量直流电流的

网友Y:
电阻,叫分流器,特殊材料的,像是鏮铜做的,做电流取样用的,粗线接电流源细线接毫伏表。

网友Z:
哦!!!!!!!原来如此啊!

网友AA:
 应该是分流器,用于电流取样用。

网友AB:
那是直流分流器好比是交流的互感器大电流变小电流。

网友AC:
俄木见过~~~~~~~~~开眼鸟

网友AD:
配套直流计量用的。当有直流电流过这分流器是,在它两端会产生一个压降,(0-75mv)利用这个电压接一个电压表。实际这个表就是电流表。就能显示负载实时负荷直流电流,

网友AE:
应该是分流器,我公司就有用在590调速器电枢输出检测电流的。

网友AF:
应该是分流器,你看看侧边应该有比率标示!

网友AG:
我也确认是直流电路中的电流显示采样器件-分流器,一般是75mv的,表上按变比不同显示数值

网友AH:
好象在那见过,分流器,取电流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