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XP一体机有变址寄存器吗?其他型号的有吗?

楼主(2011-10-26):
信捷XP一体机有变址寄存器吗?其他型号的有吗?

网友A:
指的这个嚒?XP的都带的。。。

网友B:
是这个,XP2和XP3系列的都有的

网友C(2012-09-18):
DM4000是不是表示變址寄存器呀?請高手指點

网友B:
DM4000代表的就是从M4000开始的连续十六个线圈组成的一个字,即这个字的0位、1位、2位......15位依次是线圈M4000、M4001、M4002......M4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