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与上位机通迅modbus-ascll问题

楼主(2011-10-27):
请问一下各位大哥,现在我上位机想与台达的PLC通迅,有个问题,

PLC的地址

m519, 1为开0为开复位 控制
m518 ,1停停0为关复位 控制

x2 ,1 风机启动 0停 状态
x3, 2 风机启动 0停 状态

问题是我参照mosbud-ascll的协议取起始地址号(Starting Address Hi,Starting Address Lo),怎么算也感觉不对,能帮忙解决下问题么,谢谢。

楼主:
 请大家帮帮忙,谢谢

网友A:
有通讯协议的吧,如M519地址为0A07H,使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01060A070001E7,就能把M519的位置1,其他同理,校验的算法参考协议

楼主:
太感谢了,3Q,还是好人多啊

网友B:
modbus通讯协议很实用的!我们单位就有一台买来的机器用单片机板子做个通讯,向PLC发送设备工作的指令。结果板子坏了,无论如何都修不好(更换元器件);最后只能重新抄扳子做了几块才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