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2输出6脚150欧电阻串联二极管?场效果G极对3842地稳压管??

楼主(2011-10-27):
手上一块台达VFD-B系列的变频开关电源

起始问题,UC3842损坏,FET  G极对3842  5脚稳压管击穿,3842输出脚150欧电阻串联驱动FET的二极管开路

目前,UC3842输出6脚串联的二极管使用的是1N4148,FET 控制极对地稳压管使用的是双向18V稳压管,目前开关电源有输出

就是开关管FET  2sk2717发热很烫,怀疑2个替换管子不匹配,请高手指点

楼主:
FET控制极对3842地肯定是稳压作用,3842输出脚串联的二极管到底起什么作用???

目前开关电源输出正常,唯一的问题就是开关管太发热。

有同行的请加群110338976一起讨论,禁止发广告。

楼主:
3842输出脚串联的二极管是否需要使用高频二极管??高手指点

网友A:
“FET 控制极对地稳压管使用的是双向18V稳压管”----使用双向稳压管作甚?单相即可。

网友A:
in4148频率特性对付开关电源已经绰绰有余,唯电流特性可堪考虑。

网友B:
3842输出串联的2机关最主要的作用是用于保护3842,万一FET损坏,高压不会接到3842去,

网友C:
开关管发热高,主要是没有进入饱和状态所致,可能是IC3842的输出对于你新换上的场效应管驱动不足引起。将那个150欧姆电阻减小些试试有无变化,若有变化即说明驱动不足。若无变化,还有可能是管子性能不佳。

网友C:
这什么啊,怎么发不上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