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B系列开关电源FET发热

楼主(2011-10-27):
手上一块台达VFD-B系列的变频开关电源

起始问题,UC3842损坏,FET G极对3842 5脚稳压管击穿,3842输出脚150欧电阻串联驱动FET的二极管开路

目前,UC3842输出6脚串联的二极管使用的是1N4148,FET 控制极对地稳压管使用的是双向18V稳压管,目前开关电源有输出

就是开关管FET 2sk2717发热很烫,怀疑2个替换管子不匹配,请高手指点

FET控制极对3842地肯定是稳压作用,3842输出脚串联的二极管到底起什么作用???

目前开关电源输出正常,唯一的问题就是开关管太发热。

有同行的请加群110338976一起讨论,禁止发广告。

3842输出脚串联的二极管是否需要使用高频二极管??高手指点

网友A:
1N4148就是高频,你这种情况有可能是换的3842与原来的不是同厂家,固然振荡频率不一样了,仔细查一下是否还有零件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