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个变频器能同时控制3个15KW的电机,并且同时控制三个直流制动器

楼主(2011-10-27):
本人要设计一个施工升降机的的电气设计方案,要用1个变频器能同时控制3个15KW的电机,并且同时控制三个直流195VDC的制动器,要保证三个电机的同步性,一个电机一个制动器,制动器同时动作,电机同时启动,开始慢速启动,减小冲击,正常后速度能达到60m/min,到达目的后减速慢行直到制动,请问要注意哪些事项呢。高手指点一下,要选什么变频器为好,谢谢。

网友A:
同步运行就可以几台电机并联,你的变频器功率等于拖几台电机的功率总和

网友B:
楼主好!我这有专门给建筑升降机厂家配套的图纸,方便留下邮箱或者qq给你联系。

网友C:
                同步运行就可以几台电机并联,你的变频器功率等于拖几台电机的功率总和 ,建议不要使用三个直流195VDC的制动器来保证三个电机的同步制动,很难做到,最好采用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如果配用同步带或者链条保持同步性能更好,等到0.5HZ时候,采用三个直流195VDC的制动器进行机械制动,这样是最好的。

网友:
是这样的,每个电机都有一个直流制动器的,作用就是升降刹车,我主要是不清楚,这个怎么和系统连接,电机运转的时候,刹车打开,电机停止的时候刹车制动。这个和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是有区别的吧。

网友B:
见下面电路,详细需求加qq:180231961

网友B:
显示不全,但可以点击右键图片另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同步运行就可以几台电机并联,你的变频器功率等于拖几台电机的功率总和 ,建议不要使用三个直流195VDC的制动器来保证三个电机的同步制动,很难做到,最好采用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如果配用同步带或者链条保持同步性能更好,等到0.5HZ时候,采用三个直流195VDC的制动器进行机械制动,这样是最好的。

制动单元为工作制动,制动器为安全制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关于楼主好!我这有专门给建筑升降机厂家配套的图纸,方便留下邮箱或者qq给你联系。

能发我吗? 邮箱5652789@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