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角启动接触器选择问题

楼主(2011-10-27):
我有一台37KW电机,我想用星角降压启动来启动电机,我想用德力西的空开,型号为CDB2-125  D100,主接触器用德力西的CJX2-80,角接接触器用德力西CJX2-80,星接接触器用德力西CJX2-40,热继电器用德力西的JRS1D-93,不知道这样选择可不可以?

请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A:
我认为楼主这样选择完全可以

网友B:
应该没问题,选型比较合理。

楼主:
感谢两位朋友的肯定,那我就这样用了。

网友C:
    楼主 的接触器这样选择完全可以,怎么没有时间继电器,是PLC控制的吗

楼主:
回复楼上:不是用PLC控制的,我是用的欧姆龙的H3Y-2那样的小时间继电器,当然我是用时间继电器的触点接通接触器的线圈(因为接触器线圈的功率很小),来实现时间控制的,不知道这样说您明不明白。

网友D:
当然可以

网友E:
星接接触器用德力西CJX2-40,有点小,尤其是在带载起动时候。建议使用星接接触器用德力西CJX2-60.

网友F(2012-01-01):
欧姆龙的H3Y-2那样的小时间继电器,37KW怎么用啊

楼主:
对:消磁环01关于欧姆龙的H3Y-2那样的小时间继电器,37KW怎么用啊 内容的回复:

同样是用小时间继电器的触点来带角接的接触器。

网友G:
37KW电机,星接接触器用德力西CJX2-50,角接接触器用德力西CJX2-65,可以就

网友H:
37KW电机额定电流为70A左右,热继电器得看你安装在什么位置,安装在总线和分线电流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