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380V变频器改成单相380输入的

楼主(2011-10-27):
现有一现场只供单相380V,用变频器.若是7.5KW电机,请教我咋改7.5KW的变频器.整流?电容?

网友A:
这个不用改,如果变频器不报缺相,或者可以屏蔽掉报警,你就可以用,但是要降额使用,如果你真想改,电容不用改,把整流模块改称单相输入的即可。

网友B:
长期运行不安全吧!

楼主:
因为现场为单相220V升到380V,若用220V变频器成本高,电机价格也高。我想用380V变频整流桥要提高一当,电容组多加一组,不知是否安全?

网友C:
              把变频器的R和S短接接L1,T接L2,就可以,不要改动的,但要降额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