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碳硫分析仪实验中常见基本故障

楼主(2011-10-27):
红外碳硫分析仪常见故障的处理

  关于故障这一块,红外碳硫分析仪平常经常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故障,对于一些小故障我在此不加以赘述,重点介绍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故障的处理程序。

  4.1:硫曲线异常,严重影响硫元素分析。

  通过首先对炉头的彻底清灰,更换了老化的硫探测器晶体管,更换了C、S控制板电压调整电位器及对采样器松动的输入接口予以更换。使硫曲线基本正常,除硅铁硫不能分析外,其余试样均可分析。更换采样器贴片A/D板,重接地线,焊接A/D板地线及USB接地线,硅铁硫曲线未见大的改善。后更换一新的过滤网,硅铁硫得到很大改善,通过C、S前放的增益及频率调节,硫曲线基本正常,可以分析硅铁硫。

  原因分析:过滤网烘烧温度不够,导致过滤网存有部分水分,吸收硅铁中的部分硫,导致不能分析,因为硅铁中的硫释放速度慢且含量低。

  4.2:红外碳硫分析仪炉头压力过高。

  炉头压力指示为大于正常值0.08Mpa,观察到分析气流量及吹氧流量过低,正常值吹氧流量为2(l/min),分析气流量为3-4(l/min),首先调节吹氧流量计旋纽将其流量大小调节到正常值2(l/min),然后打开机盖调节仪器内针型阀使分析气流量调节至3-4(l/min)之间,现在气路正常,发现炉头压力又低于正常值0.08Mpa,然后再调节面板稳压阀(定值器2),使炉头压力恢复正常。经标样测试仪器恢复正常。
4.3:红外碳硫分析仪高频炉风扇处冒异常“烟”。

  先进行气路诊断,观察此时炉头压力低于0.08Mpa,燃烧压力低于0.15Mpa,分析气流量几乎为零,而且调节旋钮无效,打开炉头,发现石英管破裂,更换一新的,再诊断气路基本正常,再调节针形阀使分析气流量达到正常值3-4(l/min),再调节定值器2使炉头压力达到0.08Mpa,调节定值器1使燃烧压力达到0.15Mpa,再诊断全部正常,可以进行正常分析。

  4.4:高频炉不工作。

  观察到气路正常,但高频没有工作,首先检查了高频背后总保险,发现总保险熔断。然后更换,一切正常。然后投入使用。本人观察一段时间离开。过不久又被告知同样的现象出现。又检查无收获,于是又换上新保险再开机观察,再做到不到三、四个试样,发现燃烧观察窗口处“渍渍”有打火声,赶紧停机将炉头全部打开,查看感应圈和石英燃烧管,发现石英管表面有氧化层,且感应圈氧化厉害且间距过近,更换一新的石英燃烧管,并用砂纸打磨感应铜圈表面,去掉氧化层,调节其旋转间距,再开机分析,一切正常。

  原因:石英燃烧管表面的氧化层引起感应圈短路。

  4.5:自动清扫装置不能工作。

  首先诊断气路正常,然后检查清扫汽缸是否卡死,经检查汽缸正常。然后检查汽缸控制电磁阀和控制信号接收板,均正常,因为一般情况下电磁阀是无电压的,只有当开关接通才有电压促使电磁阀接通工作,然后通过电压测量发现,当在软件中施加自动清扫指令时不工作,经检查是汽缸限位开关位置不佳导致自动清扫不工作。经过调整恢复正常。

  4.6:板流、栅流都为零。

  经检查发现高频振荡管灯丝不亮,立刻停机断开与高频振荡管相连的其它负载,经过测量发现高频振荡管灯丝断。更换电子管后,一切正常。

  4.7:碳或硫电压的故障

  关于碳硫电压的维修,在我们的维修实践中主要出现过以下几种情况。(1)碳硫电压某一个或两个电压为零:光源加热丝断。通过打开吸收池,观察红外光源模块,可发现CO2(或SO2)红外光源未发光,断电用万用表测量光源加热丝,可以很简单的判断发热丝是否断裂,通过更换新的发热丝电压可恢复正常。(2)碳硫电压一个为零且不跳动:通过用万用表测量信号通道的输出电压会发现大于2.0000伏,在仪器的7135A/D芯片产生过载使A/D芯片输出的BCD码为0,通过调节放大板上的增益电位器可以使输出正常。(3)碳硫电压漂移或波动大:原因是光源系统的接插件松动或接触不良、插座氧化等,导致接触电阻增大,重新焊接各接线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