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把步进换成台达的伺服 怎么选型

楼主(2011-10-27):
130BYG2502 的电机http://www.sihaidj.com/product/stepmotor/130BYG/130BYG.html (四海电机产的) 换成B2 的伺服 应该选哪个型号啊 多大功率的

网友A:
可以考虑换成无锡信捷电气的伺服系统,绝对可以。

网友B:
功率够就行。。。。。。。。

网友C:
对照额定扭矩  负载多大   怎么传动

网友D:
关键是看你的负载多重,做的什么运动!我们是台湾伺服厂家,欢迎加QQ2238262396交流。

网友D(2011-12-23):
关键是看你的负载多重,做的什么运动!kingservo(京伺服),正宗台湾货,也算国货精品,目前在PCB分板机,影像点胶机,钻孔机,功牙机,拉丝机,机械用等行业都用得不错,性价比高!,稳定性不错,做工精细!来个图大家看看,目前在在发展代理,经销,有意向的朋友欢迎加加q:2238262396交流,李工:15814600539,来个图大家看看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