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家的 同步带线性模组 质量好?

楼主(2011-10-27):
准备做个机械手,2kg ,速度1m/s 以上,用丝杆吃力,用同步带合适不,老鸟们给推荐一下!

同步带的使用寿命咋样?

网友A:
使用了同步idai,恐怕伺服轴刚性就不足了

楼主:
定位精度0.1mm就行了,问题严重不!

网友B:
如果使用丝杠的话,速度1m/s太快了。用导程10的丝杠,电机转速为100rev/s,显然是不合理的。
同步带也玄,用大一点的带轮M5,30齿,每转行程150mm,转速得7rev/s,速度是上去了,负载能不能拖的动 呢,是个问题,如果要克服重力的负载。建议你把速度降一个数量级比较靠谱。丝杠和同步带都可以用了。